原廠的也沒多強

楼主(2010-07-06):
最近公司來了一個新人說是在某A牌電腦公司修主板和NB修了至少5年以上了
我心裡想我只有修一年多他大概比我厲害很多吧!
張嘴閉嘴都是原廠如何修,他一天可以修多少
結果.....
讓我無言了..
我前一陣子才教會另一個剛接觸維修主板的新手用BGA機的
結果那位老大既然去問那新手BGA機如何使用...
算了我心裡在想大愾他們之前有請外勞幫她換BGA吧!
因為公司的示波器是比較老舊的不是那種電子式的
他竟然跟我說他不會用
最扯的是他在嫌說沒有人用刀型烙鐵頭在修板的一定要用馬蹄型的
%#%&%@(<==自動消音)鬼扯!你管人家用啥形狀的烙鐵頭,技不如人就旁邊罰站看人家修板好了
看來原廠也沒多利害嘛!

网友A:
呵呵!吹牛皮吹大了!......「不會駛船,嫌溪窄」。
因為數位式的全自動化,所以不用類比的,類比式波器..........讀高職我也有很多同學,都高三了,還不太會用示波器。
有些胡扯,一個工具到手,要端看如何去操作,不是馬蹄的,難道不會用刀頭、圓頭的,此人亦不是本科班出來的吧?才有此疑問,假設他真的是本科班出來的,那麼該想想了。
這跟我在這邊看到的帖子有些大同小異。
http://www.chinafix.com.cn/space ... do=blog&id=1131

网友:
"濫竽充數"的現象在哪裡都看的到的...
我們公司也有已經10年的"用嘴修理"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吹牛皮吹大了!......「不會駛船,嫌溪窄」。
因為數位式的全自動化,所以不用類比的,類比式波器..........讀高職我也有很多同學,都高三了,還不太會用示波器。
有些胡扯,一個工具到手,要端看如何去操作,不是馬蹄的,難道不會用 ...

....你還真認真的在看對岸的各位高手文耶.....
大學生~~果然很閒

网友:
大廠的支援力與支撐力很強,所以造成了有一部分的人其實不是很強。
真正遇到BGA有問題時,換一片的成本比修一片來得低。

大廠做一般維修的,按照SOP做就可以修好了。那像版上大家一樣,遇到一些千奇百怪的問題。

知道了,想通了,懂了就好。總是有人到處背別人的看板跑,見怪不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還好啦!其實看也看沒幾篇,走馬看花罷了,那篇是印象稍微深一些,有仔細看一些些。

我倒是蠻欣賞他的文筆,蠻有中華文化的道統素養,遣詞用字很漂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文筆還不錯阿!
像我只會說台語"尿不準,嫌尿桶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扯的是他在嫌說沒有人用刀型烙鐵頭在修板的一定要用馬蹄型的

我覺得 用他自己的頭下去焊 應該才是對的 大家都錯了...
我學弟在IBM做PC及NB維修 也做了好幾年 工作內容大約是 檢測 拆換 熱機 完修
他在賣給聯想後離開的 因為當時是綠色執政 他們員工怕中資會有什麼事 所以有些人跑了..
結果有一天 傳了個簡訊來: 學長 我家的pc掛了 你有空來幫我看看..
結論是 不是他們公司的東西 他就亂掉了= =

网友:
有的工程師都是按表操作,尤其是大廠工程師的分工比較細
只要做好自己那一部分就好了,都是死板的工作,連動腦都不用
遇到其它情況 就不會了

反而小公司的工程師因為人少~~ 所以甚麼都要會

現在的大學 或是 研究所學歷的新人
實務經驗 比專科生不如, 還要求要高薪

以前我任職的公司 有個大學新人連電阻阻值都不會看
指針式的三用電錶 也不會看

网友:
不會生,牽拖厝邊
越大廠分工越細
說不定這位仁兄只是負責拿松香水洗板子的
......
這讓我想到當兵的事
當時我服役的單位是司令部本部連
司令或高官經常要設宴或說辦桌
所以叫人士官去選兵
看能不能找到料裡技巧比較好的
那一次人士官得意洋洋選了個在五星級大飯店做了好幾年的阿兵哥
結果回到連上廚房他怎麼什麼都不會
後來經過了解才知道
那位阿兵哥在五星級大飯店裡
是負責做冰雕的

网友:
大公司,分工很細啦
都馬在騙輪~~~~哈哈

网友:
我們公司也有阿..主管是出嘴巴修理基板..年資老的都只挑軟的..我只能選剩下的..誰叫她是課長老婆
話說最近有點想換工作了...有人的公司(北部)有缺嗎?

网友:
ACER大廠經驗?
算了,所謂:好漢不提當年勇。

嗯,深感痛楚,小弟也是從產線開始發展,
產線人員經常為了計較這些小事情而忙碌:.誰..誰..誰...維修功力比較強....
而RD比較在意的是:團隊如何完成共同任務。

网友D:
如果能力好在原廠就不會沒事跑出來了
如果從大廠跑到小廠薪資又沒變高或換主管職的話
那麼大部份都是口才大過能力的.
這種高手才是令人頭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力好在原廠就不會沒事跑出來了
如果從大廠跑到小廠薪資又沒變高或換主管職的話
那麼大部份都是口才大過能力的.
這種高手才是令人頭痛的.

legion大您是耳朵癢了嗎.下午才在聊天室問說您怎好久都沒上來耶

网友:
其實看工作性質吧...
大廠的維修,其實應該說是基本檢修吧...
年輕時待過HP,負責維修印表機,可是說穿了,
並沒有在維修什麼,都是換零件,照著SOP檢測,然後就是換...
應該有人會問為啥不修?
可是我們也想反問,為啥要修?
原廠不會缺料件,有故障就是整組換掉,考慮時效性啊,
我們當時只負責北部的維修,每天就有近百台印表機進來,
又不是三頭六臂,誰那麼多時間慢慢查修啊?
所以維修單上寫壞掉什麼就是直接換零件,決不浪費時間檢測,不然每天都不用下班了...
在HP一年多,我除了用螺絲起子之外,好像沒用過其他工具,
到現在,我只能說,我只會換零組件,不會修印表機....

另外有一點,大多數RD其實並不會擔心團隊任務問題,
真正會急到跳腳擔心任務無法完成的應該都是PM,
直接被上面釘到的似乎也都是PM,
所以如果這裡列位大大有人是RD的話,
請多體諒一下PM,大多數時候PM並不是故意要找RD麻煩,
實在是PM壓力真的很大,要統籌整合的事情太多了,
無法一一顧及團隊中的各分類項目,
上面給的時間壓力真的是很恐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因為一個不小心舊病復發
和去年差不多一樣,差一點就又上供桌了,
所以花了一點時間休養中,
現在好一點了,可以找個時間繼續作我的土砲電源偵測電路了

网友:
原廠沒有多強??

原廠是很強的,只是原廠裡的個人不一定強就是了。
原廠有多強呢?
以前在科技設備服務時,工廠的人看到日本人拿鐵槌用力敲一億五仟萬的精密機器。
肅起大姆指說:「真不愧是原廠的!」

原廠人員敲壞了絕對能修回來,但工廠的員工誰敢多碰!?

原廠是很強的!!!

网友:
原廠沒有很強!
強的只是備料多而已!

网友:
原廠的很強阿

換備料很強...    我去監看過RMA作業狀況幾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