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365W 電源供應器 PG 問題[再戰一次]

楼主(2010-07-06):
這款電源供應器,我花了很多時間維修,最後的問題是 PG 很奇怪,套句話說,需要暖身,第一次無法啟動 PG,要第二次以後才能有 PG..

有了 PG 之後,那麼就一切正常了,接上主板測試也沒問題..

主角: HP 365W 電源供應器

打開外殼後,測得 PS-ON 正常

把 PS-ON 和地短路,第一次都會沒 PG,而要馬上再接一次才能有正常的 PG 信號.. 這點真的很奇怪..

如有了 PG 信號,那麼 12V、5V、3.3V、-12V .. 都很正常..  以下僅列出 12V..

接上兩顆硬碟測,各電壓也是正常的,我也曾再接上主機板,也是正常的..

這個電源供應器的背面圖:

使用的不是 Tl494,而是 WT7515,如下圖紅點處:

除了 WT7515(下圖紅色透明區),還配合另外的 LM393(下圖粉紅方明區色,這個有更換過新品),及 339 (黃色透明區)..

以下是 WT7515 的說明:

當沒 PG 時 WT7515 各腳電壓:

PG 正常時,WT7515 的各腳電壓值:

------

以上各腳位看起來都還正常啊.. 不過那 PGI 1.8V 是否正常,手冊中沒註明,我並不了解..

想請教各位大大,這種怪現象,可能的原因在那,這台困擾我很久了,修了十來個小時..

网友:
這情形算是第一次點不著(因為3.3V/5V/12V都無電壓),可能要檢查信號耦合用小電容(WT7517電源管理IC及PWM電路附近)
當然也可能是第一次啟動APFC電壓未升起至380V,導致啟動失敗。

网友:
PGI是源頭,沒送進去,就沒有PGO。
PG是要等到所有電壓都出現了,它才會拉高,時序上,摸清了,不難解囉!
但我修power還是一個頭兩個大。

网友:
結構較差的容易壞,但電路簡單,故障後好修。
結構好的不容易壞,但因為保護電路太多,壞了反而難找到正確原因。

网友:
這種 怪怪的問體 ~之前修過的是  IC 電源腳的 ~小電容再作怪
量是好的-- 換新了 就正常囉 ~

网友:
跑一下 PGI 的線路應該不難發現 !!

這有可能達到 PGI 準位電壓的時間太長 !!

而造成啟動失敗 !!

參考一下這個電路

http://bbs.pigoo.com/thread-16537-1-2.html

楼主:
to 各位大大..

感謝各位的建言..

各位的建議我已試過,不過還是無解,我再查查看囉,thks.. 努力中..

网友:
這顆POWER在電源管理電路部分算蠻複雜,加上使用SMD元件,查修較為不易。

网友:
講個方向共參考
ic跟3個vr換換
電壓調到上限
這樣該會好

楼主:
不死心,再戰.. :-)

今天起個早,又來修這台..

我原先是想可能是如附圖這個部份出問題(應該是 PWM 部份),但拆開包裝後,看了也無異狀..

突發奇想的看了下外殼,這台和一般 POWER 不太一樣,在高壓測只有一顆濾波電容,容量是 270uF 420V,和一般110、220 切換的方式不一樣,它是自動處理的.. 也就是不管是 110 或是 220 的電壓,不用切換..

於是想到使用 220V 試試,嘿嘿,每次都有 PG 信號,輸出也很正常..

但若是使用 110V 的話,此電容未 PS-ON 時只有 152V,PS-ON 後,電壓上升的太慢,所以 "過時了",需要第二次再 PS-ON,等到高壓這顆 270 uF 的電容達到 預定的電壓(約 380V),才有 PGI 及 PG 號..

我曾試過,PS-ON 後,270uF 電壓很慢得才達剽 370V 左右,約 2-3 秒(感覺上)..

所以懷疑是否是這顆電容的問題,拆了下來量了一下,約有 265uF,很好啊,但.. 不管了,由於手上沒這類同值電容,只有一顆 100uF/400V 的,先換上再測,以下是原本這顆 270uF/420V 的電容..

換上後,分別使用 110V 及 220V 測一下,都可正常開機,電壓上升的也很快,幾乎 PS-ON 後,就到達了 367V..

PGI 的電壓也很正常,約有1.9V 多,一般約在 1.5V 以上都正常,那麼 PG 信號自然就有了,以下是量 PGI 電壓..

接著,裝上硬碟及光碟機.. 等負載,測一下各電壓,都正常,以下是 5V 電壓..

----

這台倒底有無完修,還不確定,因為原先的電容是 270uF,先用 100uF 代替,等今天到廠商維修完後再去買一顆來試試..

最後對於提供意見的大大們,致意一下,感謝你們提供我一些方向..

THKS..

网友:
因為有APFC電路,所以並不會有一般電源的115V倍壓/230V全波整流切換電路。
不過原先電容在115V下(整流後約為160V)若啟動時升壓至380V較慢的話,的確會造成啟動不良,而230V輸入下整流後約為330V,與380V門檻接近,所以啟動上就沒有問題,可以在更換同規格電容後再測試看看。

网友:
如果真的是這顆270uf/420V在作怪,電容表測又正常,那真的會查到天昏地暗的!
配服大大鍥而不捨的精神!
感恩了!!

楼主:
感謝回覆..

以下是今天測試的結果..

買了兩顆電容,270uF/450V 及 220uF/400V,這兩顆電容應該品質還不錯吧..

先測試這顆 270uF,也就是和原廠的電容值一樣.. 先裝上..

打開電源,未上 PS-ON 的情況,此電容兩旁的壓值為:

PS-ON 後,很明顯的是失敗的,電壓一直降..

接著試另一顆 220uF 的電容,如附圖紅點,因為這顆太 "中廣" 了,原位置放不下,所以只得直接銲在銅箔面上.. 同樣的結果,PS-ON 後,電壓也是一直降..

大概沒查的就是這里及其相關電路了.. 這應該就是 PWM 電路了..

今天試的三顆電容,左方那顆是電解水機上用的 100uF,測試時 110V 及 220V 都是正常的;右方那兩顆則是異常,狀況依舊..

---------

報告一下..

可能的原因,100uF 容量比其方兩顆小多了,充電時間短了很多,所以這個 POWER 可正常開機..

不過這個電容和原先的差太多了,所以這不是最好的解決方式,接下來的目標,放在那片小電路板(也就是 PWM)及其周邊電路..

又往成功踏進一步..

网友:
也可能問題出在APFC電路上。
這顆用的是PFC+PWM的控制IC,一般都會同時故障,只壞一種的情形較少,周邊電路是檢查的重點。

另外發現這顆電源是ACBEL代工的。

网友A(2011-04-11):
很有趣的文章,請教後來還有下文嗎xd

网友:
目前正努力潜水学习中,太棒了,如果能修好,可以让我大开眼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趣的文章,請教後來還有下文嗎xd

唉, 那個 PSU 早就不知到那了.. 可能被殺肉了..

^_^

网友:
能不能告诉我QQ号,我觉得你挺厉害的,想请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