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沒有新竹附近的維修達人~~

楼主(2010-07-06):
請問有沒有版友住在新竹 竹北附近的?

手頭上有一些物品消化不完~常常陷入問題點後就不會動了~

不知道有沒有版友願意一起研究 順便教學一下~

感謝

网友:
雖然我不會維修,也不在新竹附近
可是我想說

何不一件件把問題拍照上來
讓這邊的高手們幫忙消化呢?

除非您只是想找人修而已…

楼主:
我看了很多文章~

發現很多人都能很明確的把幾個關鍵的數值抓出來~再請高手幫忙抓問題~

可能我還算超新手吧!!連從哪邊下手都有問題~

希望找個不算新手的朋友 現場討論~

就算是付錢也是OK的!!

网友:
是怎樣的設備呢? 說來聽聽

网友:
開帖大應該知道這裡是一個許多大大們無私分享的論壇!
在下認為,您應該將您的問題在此提出!
以免讓人誤會有心人來此挖角或是有其他目的.
我相信如果您將問題提出,這裡許多高手大大一定非常樂意幫助您解決問題!

网友:
把故障的狀況寫出來
再把電路拍照貼上來
越詳細越好
版友有看到自然會提供你查修方向
畢竟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庭.工作.課業要顧
不見得有辦法空出時間來跟你現場研討

我目前住寶山(依然兩袖清風)
天天進出竹科(混口飯吃)
專精跳有顏色的舞(只有黑色 & 白色)

楼主:
設備?還是待修品?

設備的話~基本的應該都有~三用電表只有數位式(無指針式)~

無預熱台示波器等高階物品

待修品的話有很多 有power 有中低階主機板 有LCD 低階顯卡~

有時修一修就停擺~無動力~

就會上來找找資料~

有時又要等待材料~

目前的維修方式都是用猜測的~

解下來測試~不過命中率很低~

常常再修好前~板子就給我拆爛了~或是元件是被我拆壞的~

所以希望可以有像S大這種店家或是網友!!

看是否可以讓實體討論? 或是讓我跟著學之類的(不妨礙工作狀況下)~

感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粗工大大的提醒!!

我試著把問題PO上來解決好了!!

只是怕問題太多~~

惹人討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溝通,有互動
維修進度要更新
最後完修
大家也會替你開心
勇敢的跨出你的第一步

网友:
如果是想學維修~~可以去找助理工程師的工作比較快~~
如果想找板上的大大學~~那我覺得你該去新手區把那的文章都看一看。
我想或多或少都會有點收穫,這個網站的資源算是豐富了~~只要用心學~我想應該多少學會點東西~

加入這個網站一~二年了~~
也看過一些板上的大大們從什麼都不會到後來變有能力幫網友解決問題。
從舊文中就可以發現了~~~
建議先從新手區開始~~加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粗工大大的提醒!!

我試著把問題PO上來解決好了!!

只是怕問題太多~~

惹人討厭~

這論壇的高手大大們本來都是在找(麻煩)
軟的應該不會找到這裡來了!
 請開帖大將問題以及圖片刊出,大家研究研究,也好給像粗工這般新手有學習機會

您別在意待修品的多寡,粗工有一整個房間的待修品躺成一堆
也在慢慢學習........目前專精打屁閒聊......就只會出這張嘴.....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廢品....以經連我媽的房間都侵占了n_136|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這論壇的高手大大們本來都是在找(麻煩)
軟的應該不會找到這裡來了!

你這軟的....是軟腳還是故障問題軟的好修~~~
通常網友帶到我這邊修的~~~~都是會軟腳的~~~~
有的根本修不起來~~只好請他在~~~帶回....
說到修不起來在帶回的...居然玩到最後~~~又送來給修...
2次送修~~~~居然還被我給修好了~~~~~真夠神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這軟的....是軟腳還是故障問題軟的好修~~~
通常網友帶到我這邊修的~~~~都是會軟腳的~~~~
有的根本修不起來~~只好請他在~~~帶回....
說到修不起來在帶回的...居然玩到最後~~~又送來給修...
2次送修~~~~居然還被我 ...

神蹟出現嗎
第一次一定是你不夠真誠,所以沒有(神蹟)出現n_044|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神蹟出現嗎
第一次一定是你不夠真誠,所以沒有(神蹟)出現n_044|

錯.....~是因為~~我認為壞的東西~~~有點特殊~~~買不到....
所以~~~請客戶帶回...他居然去買到了...小小一顆零件...要價250元...
而且是~~~該店面最貴的零件....當客戶買回去換了之後...故障依舊...
只好~~在送過來~~我硬著頭皮~~~~把零件全部拆光......
一個一個測量...以前測量的~都都不在去找~~~~找沒測過的~~~
居然還被我找到...也算是奇蹟了~~~有控我在把那篇實例發出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
地毯式搜索...............
備料是最重要的,沒有,也沒辦法修。
今天找SMD的電阻,找到快n_146|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粗工大大的提醒!!

我試著把問題PO上來解決好了!!

只是怕問題太多~~

惹人討厭~

隔了一天,眾前輩也都上來鼓勵了
最沒資格講話的我也來幫你加油一下

輕重緩急,分好,把最想修的先提一件出來
我較建議先從電源供應器先來
理由是,參考資料較多,故障判定較容易,查修方向較明確,零件相對較大
非特殊狀況下使用的器具,烙鐵跟電表即可搞定

完修後,起碼建立了一些自信,累積了一點經驗
也許,可觸類旁通,順便解決了一些之前沒想通的
而對於下一件要求助的問題,也比較懂得該怎麼問
多利用網路,雖然比不上臨場的即時性,但卻比較沒有時空上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