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是否提供 手機訊號遮斷器電路??~

楼主(2010-07-06):
誰能提供一下

感謝

网友:
訊號遮斷=訊號干擾
違反無線電通訊相關法令
屬列管設備
非市面流通商品

行動電話頻段在1800Mhz
沒有相關儀器設備
有電路也做不出來
而且
所使用的零件也跟一般的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