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ZAKI WR450 嗡聲

楼主(2010-07-06):
這台開機  喇叭就會嗡 然後喇叭出聲的那一面會鼓起來

然後tda2030a嚴重發燙  電容那些都有換過 電阻也沒有測出哪裡掛掉

請各位高手們幫幫忙

网友:
喇叭會向外突出顯然有直流輸出,用電表量測,看數值多少,應是偏負居多
先量測 pin 5和 pin3 ,看正負供電是否有異常,
再來量測 pin 4 是輸出端,pin 1是輸入端

量測這四腳的數是多少再來判斷
TDA2030A Datasheet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ONICS/TDA2030A.html

网友:
喇叭有嗡嗡聲可能是60HZ交流聲,可能造成原因是該聲道接地不良或是電源濾波不良,可取1正常電容並上試試嗡聲是否降低,若TDA2030A不良可與另一正常的聲道交換一下就可判定.以上請參考

楼主:
最近重焊一次之後又變的不會發燙 然後單體輕微的往內凹 不管op有沒有裝上都是這樣 不知道這樣子有什麼方式可以解決  還請各位高手幫幫忙

网友:
我之前一台OZAKI新品就有嗡聲
但是因為買了1年多才拆封...沒辦法退了
拆開面板後發現只是開關有一隻腳空焊(脫錫)
補過就聲音正常

网友:
之前朋友給我一台也是有時會嗡聲, 直到一開機都是嗡聲, 只好拆開看
竟然是機板焊點短路, 真是無言,:on_108| 如找不出原因,電路板上的焊點可注意一下!:on_115|

网友:
該電路是OCL結構,輸出端沒有交連電容
工作電壓有 正 負 兩組

送電之後喇叭會外凸或內縮,表示有直流輸出
先確認 正負 電壓都沒問題,再將各焊點補焊
如無法解決即有可能是該IC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