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把雅虎設為首頁! 搞不懂問題在哪?(己解決)

楼主(2010-07-06):
我剛重灌完電腦,到雅虎首頁竟看不到可以設為首頁的選項,請問有人曉得該如何解決嗎?
我還是第一次碰到這種狀況,之前重灌也沒碰過這種情形!我是用google瀏覽器,但是若用微軟的ie開卻可以看得到!

网友:
去工具→網際網路選項設定就可以啦

ie的我也沒看到~可能是改版後工作人員沒放~~~

楼主:
那個方法我試過了沒有用

网友:
有點不太了解~~沒用的意思是..他首頁會跑掉嗎??
IE ?? GOOGLE??

楼主:
我也不曉得是不是跑掉,只是我有用那個方法,問題是重開瀏覽器時卻是在google的首頁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曉得是不是跑掉,只是我有用那個方法,問題是重開瀏覽器時卻是在google的首頁上

 ~~你設在IE..卻開GOOGLE的瀏覽器~~~
GOOGLE也要設一下

楼主:
哈哈哈,真是不好意思,對google還不太熟啊!
歹勢歹勢

网友:
提供另一個方法參考
先開啟您要設為首頁的網頁
按下『家』旁邊的三角形,然後選取新增或變更首頁

點選『使用此網頁作為您的唯一首頁,按是結束,關閉網頁重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