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2003的安裝時F6载入額外驅動真是讓人火大

楼主(2010-07-06):
昨天下午5點才被人說能不能幫忙裝一台電腦的作業系統
機子是ACER ALTOS G320 主機板晶片是E7230
兩顆SATA 160G硬碟 用主機板內建RAID做RAID 1
拿到的時候其中一顆硬碟已經被拆在旁邊納涼了,RAID設定的ARRAY已經在OFFLINE狀態,人已經下班了,當做那顆是壞的,不理
好吧......開始重灌作業   片子有 WIN2003原版光碟x1  ALTOS原廠光碟SYSTEM CD X 1,MANAGEMENT CD X 1,RESOURCE CD X 1

A計畫:
         用ACER 的SYSTEM CD裡面的EASYBUILD來裝省掉裝驅動跟前置硬碟裝置驅動的安裝
         放片子開機,竟然出現"請插上滑鼠然後重開"的錯誤訊息,拿了另一顆不同介面的USB滑鼠插上,照樣錯誤   本方案宣告失敗
B計畫:
         用RESOURCE CD裡面的驅動手動按F6去安裝吧,放進去一看,很好,根本就沒G320的型號
         也就是說.....片子根本就拿到舊機型的了,是錯的,這時候光碟機也宣告不治,退不出片子了  此路不通
C計畫:
         上ACER網站去找RAID驅動來手動安裝,一看,有三種 FOXCON,LSI,INTEL  內建所以拉INTEL的下來
         很賣力的找出還沒發霉的1.44MB磁碟片,可以讀取,也能寫入耶,結果到機子上面,讀取燈有亮,馬上又跳回來
         一副上面沒有INF檔案可以讀取的反應,又試了FOXCON,LSI的....一樣    失敗
D計畫:
         去INTEL官方網站找晶片組型號.....好不容易找到E7230,也看到F6安裝的需求檔案,感覺前途一片光明
         COPY到磁碟片後放到機子上面讀.....咦....還是不行,軟碟機根本就壞了
E計畫:
         難不成要用傳說中的SUBST A:   能用嗎?
         又開始翻舊貨,終於又找到一台軟碟機,換好軟碟機,讀到了,又到了心驚膽跳的選選樂
         沒事裡面包十幾個不同型號的進來整人? 還要手動選一個,多選還不行咧.....選了一個後
         竟然藍底白字了"0X0000007E" 真是....火氣開始上升了
         又選了另外一個......安裝程式找不到硬碟......冒青筋了
F計畫:
         最後突然發現自己很可笑了.....幹嘛非要驅動RAID功能?  只有一顆硬碟啊
         而且RAID的ARRAY設定根本是已經玩壞掉了
         清掉ARRAY設定,進BIOS把SATA設定成IDE模式,裝完............

總有一天.....我覺得我會因為找不到軟碟機跟軟碟片然後沒辦法裝WINDOWS SERVER 2003n_105|
什麼?  你有WINDOWS原版光碟.....誰理你啊,給我乖乖的花錢買用VISTA核心改的SERVER2008

网友:
回复 网友A:

舊系統遇到新機器,最怕的就是玩一些載入驅動的手續,通常會被搞死。

网友:
這也是許多公司行號舊電腦不願更新的原因了
換了新機的作業系統無法跑舊軟體,
所以能撐多久就撐多久了
上個月在愛X賣場更新電腦,發覺到那個笨蛋一號的機型還在用呢!至少十五年了吧!

网友:
偷雞阿 先用IDE HD先裝 連所有驅動都裝好
若RAID DRIVER不會出現給你安裝
就先裝個空白的SATA HD 讓驅動跑處來給你裝
然後再GHOST回SATA HD
有時我沒有FLOPPY 好案F6裝RAID DRIVET時我是這樣偷雞n_133|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遇到這種的也是搞好久,
還特地買一台軟碟機,
結果挑磁片,找了好久才找到一片可以用的,
用IDE HD先裝.....桌機還可以這樣用,
但遇到的是筆電的就很麻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個方法有聽說過,沒真的去試過哩,之前的印象是不行,看到大大寫的步驟,應該是少了"拿另一顆SATA HD裝上去"這個步驟吧!!
謝謝大大提供的意見,有機會來試試看!!
本來有在考慮另一個跟這種方法類似的作法,不過時間上不允許
就是用IDE模式先做系統,然後用ACRONIS TRUEIMAGE UNIVERSAL RESTORE去包映像檔
然後做異機還原,在還原過程中有一個類似F6載入驅動的地方再掛入SATA驅動
超麻煩,而且TRUEIMAGE對大容量硬碟的還原時間太久了

筆電啊.....遇到那個真的是只能看了
難怪USB軟碟機 跟 USB光碟機還是有市場

网友:
回复 网友C:

SATA在安裝時,可以先跑把AHCI關掉,等到整個作業系統都處理好,調整一下,重開機,調AHCI模式,進系統,裝驅動,這樣SATA的問題就處理完了。
筆電可以這樣玩。
http://bbs.pigoo.com/thread-19210-1-2.html

但是要建置RAID,就不能這樣玩了,真的要乖乖用磁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但有些bios並沒有AHCI模式這些選項,
遇過幾台都是這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時候看到的,就不是AHCI,而是別種表示方式。
SATA Mode:Compatible (相容模式,跑IDE模式)、 Enhanced (增強模式,跑SATA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大遇到的是品牌機?
印象中品牌機的某些機型,bios真的找不到選項哩

网友:
如果說是老作業系統 NT/95/98/Me 等說需要軟碟機就算了,不過連Win2003也限定要用老軟碟才能裝驅動,微軟就不知道在想什麼東西 . . . . . . . 之前有被軟碟機整過,是要將XP裝在SCSI 硬碟上,不過不是翻出來僅剩的軟碟片爛了就是軟碟機壞了,到最後也是找一顆IDE硬碟先裝,再用TrueImage 還原到 SCSI 硬碟上才解決。不過還好之前新聞有報,軟碟片終於已經停產了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