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種類] SAMPO 42" 電漿電視完修

楼主(2010-07-06):
故障狀況: 1. 電源打開後將2分鐘立即自動關閉(綠燈變橘燈)
2. 左邊有2-3條垂直亮線

主電源

電容凸起,順便將它更換

更換後

測量ad board 會產生嚴重的壓降,後發現connector都碎裂了

更換後

亮線部份發現下排線風塵有虛焊,經補焊後燒機3小時完工.

网友:
恭喜您完修了,很詳細的圖片加說明,學到了虛焊也會造成亮線的原因
那線頭會燒到碎列,可能是接觸不良而發熱,加上長時間使用的結果吧?

网友:
插座換了,也別忘記更新插頭,較不容易再度接觸不良而發熱~

网友:
原來虛焊會造成亮線啊?

是因為信號輸入不良~~

造成只有背光~沒有信號的情形嗎?

看來以後遇到這種情形可以當作參考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據客戶敍述剛開始還可以看,一陣子會自動關機(時間會越來越短),所以接觸不良應該是主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個一定要的,pin都已嚴重生鏽了,連線都硬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虛焊會造成的亮線主要以白色背光為主,中間摻雜其它顏色,所以電漿電視的亮線大多是接觸不良或接座虛焊造成.
這兩天會發個SONY 42" PDP 也因為是排線接觸不良造成一排的亮線的實例
但若是橫排的亮線就較複雜些,牽涉到X,Y排的問題.

网友:
電漿電視維修也是一門學問呢~

网友:
想請問一下,
我有一台西屋的電漿電視,外型看起來和聲寶這台很像,
不知道是不是聲寶代工的...
不過我的問題是畫面會有嚴重殘影,尤其是在黑白轉換時尤其明顯,
不知道這是什麼問題?有辦法維修嗎?

网友:
圖文並重   原來虛焊會造成亮線 感謝大大為私的分享  有勞嚕....

网友(2010-11-09):
現在先學維修小螢幕,哪時候才能像你越玩越大呢?佩服佩服~~~

网友:
先恭喜大大完修  ~   我到目前還沒碰到 液晶電視~

网友:
那種接頭在外面有的買阿?

网友:
技術就是技術......................不是蓋的

网友:
牛今天把電視拆了, 打算把那五顆電容給換掉...
但找了 西寧/光華/國際電子廣場 都說缺貨!!!
有人知道那裡可以買到 KMH2200UF100V NIPPON CHEMI-CON 2200μF 100V KMH 105℃

Thanks!

网友:
感謝大大為私的分享

网友(2010-12-27):
好文趕緊收藏

网友(2011-04-17):
不錯喔!實用的案例,謝謝分享

网友:
如果是拍拍 顏色會變色 請問那是什麼情況?

网友:
運氣很好都撿到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請問如何判斷那個接頭虛焊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只要用電錶測量接點即可得知!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原來如此,那已經虛得很明顯了

网友(2011-05-23):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
手工細膩n_116|

网友:
恭喜完修  每個人的經驗都非常讚~~

网友:
牆邊那台40吋的不知何時可以完修啊。

网友:
對亮線的查修有幫助,好棒的維修文感謝分享

网友(2011-06-26):
趕緊收藏.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
那個日規大電容可不便宜,台中電子街一顆$100
買了五顆,好痛

网友:
這電容式幾V的??

网友:
電子的東西怕過熱,以後我買電視要自己加個風扇,感謝分享

网友(2011-08-20):
玩大耶!!粉想玩...但很佔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