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SMT-32LD8換新POWER 開機後會狂選台(已解決)

楼主(2010-07-06):
本來POWER故障換了一個新的POWER一開機它就好像有一個按鍵卡住的樣子開目錄他也是一直跑關掉目錄他就一直跑台數檢查按鍵都正常紅色區是key的排線http://www.badongo.com/t/800/9875863.jpghttp://www.badongo.com/t/800/9875865.jpghttp://www.badongo.com/t/800/9875868.jpg請求大師門的幫忙
以解決以下是測試實用的方法與最後解決方法http://www.badongo.com/t/800/9943589.jpg

网友:
若是拔掉按鍵板排線還是會一直選台嗎?

楼主:
拔掉插頭也是一樣狂選台.紅外線把掉也是一樣.狂選台

网友:
檢查按鍵板接頭各按鍵腳位對地阻抗情形,可能是內部迴路有異常。

楼主:
按鍵板量測過都正常.阻值與按鍵都有查詢過. 線的部分也有查詢key只有兩條 一條3.6V 一條GND 無短路現象

网友:
AD端的接頭各針腳有無量過呢?

楼主:
有量測過電壓都正常目前待機電源是5V,不知道之前那顆power是幾V 其他電源都正常12V-24V都無異常

网友:
我遇到是它一直自己選台{由上往下跳}.我也是被攪的
頭腦發燙.我按鈕也都換過.心想會不會是主板髒.最後沒步我就用肥皂水幫主機板洗澡{外行請不要學.不懂也不要亂批評}
曬乾後裝上就好了~~參考就好~~

网友:
chgk網兄說的是有可能的,前陣子小弟才維修好房間的冷氣,
故障問題是線控器無法正常控制、且溫度顯示亂碼問題,原本
以為是受潮問題而拿著電表檢查了老半天都無法解決,最後發
現是中控電腦電路板背面防水膠可能因為老化或沾染灰塵,導
致會有些微的導電問題,而使中控裡的IC不正常動作!(電表量不到阻抗)

最後是將IC所有腳位間的防水膠(或是防氧化?)用小一字去
除後,才解決該問題。(這中間還因為誤判而花費許多時間解焊
元件一一量測)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量測過電壓都正常目前待機電源是5V,不知道之前那顆power是幾V 其他電源都正常12V-24V都無異常

最好先弄清楚一下原先電源的輸出,避免因為電壓問題導致誤動作。
不過在下是指直接用電表測量AD上連接按鍵板處接頭,看看選台鍵對應到的針腳與其他按鍵針腳有無阻抗差異。

楼主:
選台鍵對應到的針腳與其他按鍵針腳有無阻抗差異。 各按鍵的對地電阻都有明顯的差異

网友:
有沒有特別高或是特別低的情形?

楼主:
就1.75Vpower 2V訊號  2.4V功能  2..6v聲音+ 2.8v聲音-  3.4v選台+ 3.6選台-  量測的電壓

网友:
屬於分壓式控制,那可能問題就出在內部電路上了

网友:
那拔掉按鍵排線後端點電壓為多少?
一直狂選台是往上還是往下?
按鍵接上後,按住任一按鈕後不放會繼續跳(選)台嗎?

楼主:
拔掉電壓3.7V 不管有無拔除排線他都只有固定往上跑 按任一按鈕後不放他就不會跳 一放開他就開始跳

网友:
"  3.4v 選台+  , 3.6V 選台-   "  拔掉電壓3.7V 不管有無拔除排線他都只有固定往上跑 按任一按鈕後不放他就不會跳 一放開他就開始跳

這塊電路的分壓設計我不知道真實電壓為何? 但由以上資訊看來,拔掉的電壓與 "選台- " 最接近? 若是固定往下跑就比合邏輯 ex: Ch55 -> Ch54 -> Ch53 ....
會不會正常位按鍵時電壓為+5V ? 請查一下這幾個按鍵的電路圖尤其是其供應電壓源在哪? 再依各電阻分壓計算出正常電壓為何?
另再查板子上這兩條訊號線連到Chip / MCU 間還有其他連接元件嗎?

网友:
可能是你高壓的頻率跟遙控器的頻率有干擾到了,把亮度調高避開遙控器的頻率,應該可以解決

楼主:
他是這樣Ch53 -> Ch54 -> Ch55 ... 一直循圜的跑
請查一下這幾個按鍵的電路圖尤其是其供應電壓源在哪?
我再一個一個對對看
再依各電阻分壓計算出正常電壓為何?了解

可能是你高壓的頻率跟遙控器的頻率有干擾到了,把亮度調高避開遙控器的頻率,應該可以解決 這部分我還沒試過我直接改inverter的頻率看看

楼主:
感謝港都狼仔 幫我導出問題的所在 linshyu 你回問的方向 還有一些熱心的大大的解決方法
我解決的方法用一顆5k可變電阻 中間接ad的待機電源輸入 左邊接待機電源5v 右邊接地 調整電壓至3.3v 開機 奇蹟就此出現完全不跳  正常觀賞中

网友:
恭喜完修,不錯的經驗

网友:
這樣的解決方法令人意外,不過恭喜完修~
看來分壓式OSD按鍵控制對於輸入電壓比較龜毛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