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P31-S3G 3.3V問題

楼主(2010-07-06):
原本的主機板+記憶體+顯示卡+POWER一開機就斷電,拆下來量了一下主機板的POWER座,PIN1,PIN2...有關3.3V用電錶量都逼逼叫?
量了很多塊主機板比較沒遇過這樣的?可是這樣會慢慢傷害到顯示卡嗎?因為原本的顯示卡如果裝上就會觸發斷電,
另外新的顯示卡換上去又可以開機了?

网友:
原本的顯示卡如果裝上就會觸發斷電,
..............這塊 OK嗎?....

网友:
可以檢查看看,當拆下那塊顯示卡時,3.3V還有沒有短路喔!
那張顯示卡,大概已經損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顯卡晶片 以短路 請更換 調他 一一!!

楼主:
回复 网友B:

顯示卡的確有短路,比較過幾張主機板靜態測試對地阻值都不會逼逼叫,唯獨那塊對底阻值會逼逼叫真詭異,
但是開機卻又都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經更換~狀況正常~只是比較好其那塊主機板的靜態測試為何會逼逼叫?一般正常主機板都不會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