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E710s 燒焦+白屏 (已修復)

楼主(2010-07-06):
故障狀況是聞到燒焦味  所以先拆了再說
這顆是用台達ADP-40AF 的高壓板
拆開後很明顯發現其中一組高壓焦黑 銅箔面已經乾掉(一般銲錫融化時會感覺水水的)
把2顆高壓及週邊零件都拆下測量
發現有一顆c5706已經爆開 手邊沒有 故全部換上4顆c5707
電容測試容量正常所以不更換  高壓用歐姆檔比對之後確定沒有異常短路  所以也不更換
裝回去之後 將高壓燒乾的銅箔刮乾淨 重新上錫  然後目視檢查板子其餘焊點  順便補錫
然後開機測試  發現白屏........
關機也白屏 開機也白屏  但是如果有信號進去就正常顯示
這表示液晶板沒有問題  控制板也沒有問題
很明顯是我的問題  剛剛一定有地方沒檢查到
重新拆開 沿著ON/OFF線路查回去 可以發現一顆ic 編號bi3101a
上網查了一下資料  最後第三頁有示範線路 上面記載著8.9腳控制著高壓開關
也就是說 可能是那2顆mosfet開關短路 導致一直開啟背光  (編號Q201和Q202)
果其不然  循線查到其中一顆已經三支腳都短路了
按照慣例 手邊也是沒有這種東西  所以就去拆廢顯示卡上面的mos來用
找了編號相同的2顆  歐姆檔測試一下跟那顆的沒壞的差不多
2顆一起換掉  天啊  簡直是在賭博

結果 我贏了 運氣還算不錯
參考了本站很多大大發表白屏的文章 謝謝你們
因為這種貼片晶體太小顆  我都是用夾子夾著  隨意焊在廢板上再做測量

网友:
感謝分享 不錯很像詳細的維修經驗過程 ~
~哪種 SMD 超小的 很難測量 ` 黏起來真的是好方法~.

网友:
這真是好招,不然每次量SMD電晶體都搓來搓去的n_070|

网友:
我是土砲一個治具,
用可調機構.....
不然怕焊接技術太糟糕,
把IC給熱掛了。

网友:
好精采的維修
on/off有問題背光也會關不掉

网友:
想請問一下Q215這顆零件的型號你還記得嗎?謝謝

网友:
背光不會自動關...又學到一招了。
D大好功夫啊~~追線路追到那麼深~~~~
遇到這我都叫客戶...關總電源n_136|

那招測量法也不錯...不然都會一直亂跑~~

网友:
算是這款P+I的通病,MOSFET容量太小又沒在電源加保險絲,高壓電路短路後就會掛掉該MOSFET,同時也可能讓該區燒黑。

楼主:
Q215 沒有編號  量起來好像是電晶體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精湛的維修範例

网友:
感謝分享 不錯很像詳細的維修經驗過程

网友:
我的polyview v396也是白屏
慢慢查察到了一個IC故障
找不到代用品
真是糟糕

网友:
引用 楼主:
Q215 沒有編號  量起來好像是電晶體

謝謝,查過電路圖確定是一顆PNP帶電阻的電晶體,不過確切的R1和R2阻值不知道,也找不到型號,真糟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大大大無私的分享
:) :)

网友:
感謝各高手門的分享~~

网友:
謝謝您將檢查步驟一一說明,對新手來說很有幫助,您辛苦了n_149|

网友:
這樣業被你凹到大大太厲害囉..不過大大如果沒有一點底子..我想也不可能會修好..
太敢謝大大囉..優學一招..

网友(2010-08-08):
技術高超...................佩服,佩服.................
學習不少...................謝謝您

网友:
恭喜修復...好資料
不過我的一台掛掉的VE710S P+I跟AD都跟您的完全不一樣
遺憾參考不到
我的P+I板上居然打的編號是VA720....但是我是掛AD板
某次接客戶的NB電腦獨顯卡有問題...NB外接VE710S一開機螢幕就聞到燒焦味
把它們全部斷電後..D-SUB空接只開螢幕電源
畫面全是直線彩條...面板接其他AD確定是好的
AD量測5V.3.3V.2.5V都正常(面板有接上)
有可能是24C16掛了嗎?量測訊號輸出腳電壓都是DC 3.2XV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寶貴經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是好棒...好羨慕(修好)
自己也很想學
這樣很有成就感耶

网友(2010-09-08):
请问一下所换得电晶体的编号是多少,(Q201,Q202)

网友:
我的VE710b故障情形也是跟大大一模一樣,C5706全部四顆都換掉後有畫面,無訊號時變白屏,再查Q202被擊穿,不知道Q202及Q201這兩顆可以用甚麼型號代換?希望有高手可以指點一下....謝謝

楼主:
這2顆是作開關用的 所以不需要很特別的參數
我的做法是2顆都拆下來 然後測量好的那顆3隻腳的阻抗
然後再去找廢棄的版子(顯示卡或主機板都有)  找2顆編號相同 阻抗也差不多的來用即可
不然上拍賣網去購買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成對裝上比較好

网友:
應該是n通道的mose   是A6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doraemon大大的回覆
Q202上次也是用量Q201的阻值方式找大致相同的,可能運氣不好吧,換了好幾個都不行,後來變成都黑屏
我再試試看"成對裝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謝you you大大的回覆~
我在6600GT的廢顯卡上有找到兩顆A6編號的管子,在一棵 PWM (ISL6534CV)旁邊,可以代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