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冷氣搞定了馬達和電容,可是卻不冷了...

楼主(2010-07-06):
先聲明,這是我第一次自己拆家中冷氣,
我對空調是一竅不通....總之...就是先做了再說...
家中房間冷氣原本只是風量變很小,
馬達軸承有異音,
拆解後,將軸承上了油,搞定了,沒問題了...
可是風量還是很小,
打電話請教了shunxing大,說是啟動電容壞了,跑了趟光華商場,換好裝回去,
問題果然解決了,風量正常了...
可是...卻冒出另外的問題...
冷氣變成不會冷耶....
搞到快暈倒了....
是漏冷煤嗎?還是冷煤不足?

裝回去後,風量都正常,就是不會冷

裝回去後,風量都正常,就是不會冷

冷排右半部有兩支管結冰...

冷排右半部有兩支管結冰...

冷排左半部完全不會冷...

冷排左半部完全不會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漏冷煤嗎?還是冷煤不足?

八成是了,順興大大要出動啦!
如果漏在散熱鰭片那裡的管線可就頭大了.

楼主:
剛剛有用洗碗精水拿刷子去抓漏了...
整排都刷了....滿堆泡泡中就是找不到哪裡漏....完全沒有漏的跡象...
刷之前有先摸過了,沒有冷凍油外漏的油膩感...

网友:
結霜漏冷煤
也要查室內機與室外機銅管相接的地區
也會漏冷煤
那個就要請專家出動

网友:
冷媒不夠了
如果原本會冷就可能是拆馬達時所造成漏冷媒
先查室內機冷媒管的聯接部份
但手路不好要小心以免越弄越糟
最好給專業的處裡

网友A:
看起來是外機漏的情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是外機漏的情形

這跟我在電話中跟他說的一樣....我也懷疑外機的冷煤接頭那附近漏冷煤了....

网友:
carl0804大記得shunxing大發過一篇分離式冷氣清洗安裝時冷煤不足時.會結霜.您這案例應該是冷煤不夠了n_073|

网友:
正常情況下
壓縮機啟動之後會先結一層薄霜
之後慢慢的就全部退霜只有冷凝水
一直保持只有冷煤入口處結霜
就表示冷煤嚴重不足了

苦主在新竹
順興大在彰化

网友:
結冰,可能是洩氣了吧,看那個銅管好像也爛爛的,有可能有破喔

楼主:
已經打電話請朋友的學弟這兩天有空來一趟了...
原本想說如果自己可以搞定馬達和電容,
之後還可以發篇維修實例說...看樣子是不行了...
沒辦法,畢竟這不是我的領域範圍...
如果是說LED大型看板工程或是電視牆,我就比較熟悉了....

熊爸,我不是在新竹,我是在台北...
只是我常常要跑新竹開會...

网友:
c c ~~~又一個搞電視牆的~~~~
真好~~~現在這種很多~~~~

楼主:
電視牆不好搞啊...冷門產品,市場有限...
加上公司賣的是市場上最難賣的品牌...日本某大品牌...(不方便說,自己從下面那一句去猜...)
連原廠業務都說他們家的產品是"零服務,零保固,價格多個零"...
現在大陸貨台灣貨滿街都是...
日本原裝進口又怎樣,業主看到價格都是直接皺眉頭....
不過我只能說,國產品和大陸貨,大多數真的還是不太能用...
光是做戶外看板,有幾家拿的出IP65防水測試報告和認證呢?
之前做聽障奧運田徑場,見識到台灣光X(X磊)的品質...除了搖頭,外加嘆氣,還能說什麼?

楼主:
我放棄了...
前天晚上請人家來灌了冷煤,裡外也大致上看一下,沒看到哪裡有漏...
今天晚上剛剛給它開下去,挖哩咧...又不冷了....
將外殼拆掉,看到又是兩根銅管結冰...暈倒了...
救人喔~~~
有誰可以跑一趟台北幫我抓漏維修一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放棄了...
前天晚上請人家來灌了冷煤,裡外也大致上看一下,沒看到哪裡有漏...
今天晚上剛剛給它開下去,挖哩咧...又不冷了....
將外殼拆掉,看到又是兩根銅管結冰...暈倒了...
救人喔~~~
有誰可以跑一趟台北幫我抓漏 ...

.....灌冷煤的不會抓漏???
我昨天晚上敢通宵~才把冷氣裝好...抽真空抽了2小時..當時也晚了...先把高低壓表鎖緊..
睡醒之後..真空壓力...沒了~~~變成常壓...挖哩勒~~~白抽了...灌冷煤進去抓落漏...
電子檢漏器..居然給我叫不停.....只好拿出工業用風扇先把冷煤吹掉在抓..
最後~~居然抓到其中一之銅管的喇叭頭...沒做好~~~就這樣給我漏冷煤~~只好拆下重做...
在來去搞那台冷氣~~~~最近這幾天~~~真的忙翻了拉~~~我目前進度要是趕的完~~~
下星期就可以玩電子風扇了~~

网友:
一般我的做法,先上冷煤表確定壓力瑣掉高低壓閥,早期我都是直接用縮機加壓抓漏,現在都改氮氣下去抓,壓力250~350做了20年沒用過電子測漏工具,都是用肥皂水,最近發現我家的小朋友愛玩的泡泡水,比測漏劑好用而且還很便宜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通常沒幾個修冷氣的,幫你灌冷媒,又幫你抓漏。....也就是說,像shunxing大您這麼「足感心」的師傅找不到幾個了。

幾乎請來灌冷媒,幫你灌好,收幾張鈔票,拍拍屁股就走人了,有沒有漏冷媒,是你家的事。.............這是我們最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放棄了...
前天晚上請人家來灌了冷煤,裡外也大致上看一下,沒看到哪裡有漏...
今天晚上剛剛給它開下去,挖哩咧...又不冷了....
將外殼拆掉,看到又是兩根銅管結冰...暈倒了...
救人喔~~~
有誰可以跑一趟台北幫我抓漏 ...

記得有位狗狗大在台北原廠工程師,
找看看!

网友:
只要是有使用壓縮機的冷凍空調設備
冷氣(家用.車用.水冷.氣冷)  除濕機  冰箱(冷凍庫.冷凍車)  熱泵
系統的管路是絕對100%密閉的
哪怕只有那0.X%的"砂瘡"(盲孔)
久了一定會變成冷煤不足
千萬不要只是"補充冷煤就了事"
否則都只是"多花冤枉錢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常沒幾個修冷氣的,幫你灌冷媒,又幫你抓漏。....也就是說,像shunxing大您這麼「足感心」的師傅找不到幾個了。

幾乎請來灌冷媒,幫你灌好,收幾張鈔票,拍拍屁股就走人了,有沒有漏冷媒,是你家的事。.............這是我 ...

灌冷煤在加抓漏補漏的價錢都很高...通常問我灌冷煤多少錢~~~~我都會先問清楚狀況...
不是只去加個冷煤收個錢就走人~~~說真的~~~我也可以這樣做~~~但~我是在地的維修者~~
所以~~
顧及以後的信用~~我也不可能只報灌冷煤的錢....通常聽到價錢喊貴的~~~那就謝謝在連絡~~以後就不會在見到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謝謝雄爸爸、shunxing大,原來報價那麼高啊!聽說灌個冷媒就要1000多起跳,那加上抓漏...........這.......

是不是還有花時間多的問題吧?因為很多好像還有時間上的問題,就乾脆就不抓漏了,直接灌一灌,就閃人。

网友:
回复 网友E:

抓漏確實是很耗時間,
必須找遍每一個焊接過的地方(焊接不良)
連接口(喇叭口連結不良)
這些都是較容易出現問題的地方
曾經遇過毛細管因震動與外殼摩擦破洞的
找到洩漏處重新修補完成,再測漏一次,
卻認無洩漏再抽真空灌冷煤
以S大的工法來計算工時
一個工作天就過去了

网友:
抓漏是最麻煩

若機器帶回來我是用氮氣測漏省一些成本

网友:
以前偶也搞過管線的
如果可以浸入水中
灌入高壓氣體
看有沒有冒小泡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