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PHILIPS HNB7190T 跳出音量調整選單 [維修實例]

楼主(2010-07-07):
此機的的情況是會一直跳出音量調整選單
先看圖片

電源板無明顯故障▼

應該是按鍵的問題▼

直接換音量控制的那顆,故障情況一樣,
把按鍵全部換掉看看。

果然是還是要全換▼

完修了~

這一台算是軟的了,哈哈,真好~

网友:
換一個按鍵就是軟的
按鍵全部換掉就不是啦

网友:
PHILIPS的通病就是按鍵很容易掛掉

真不知道是不是用料太差還是怎樣的

全部換掉是正確的決定啦,不然下次又換其它按鍵有問題了

恭喜完修

网友:
跟BENQ相同,按鍵很容易故障,換掉是最保險的處理。

网友:
恭喜完修阿.總覺得螢幕上的按鍵如不常用都容易氧化接觸不良n_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