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E710s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0-07-07):
這顆的故障情況是,不過電
心想,不會是硬的吧...
先看圖片

無明顯故障,保險絲測量也正常
應該不嚴重▼

量了一按鍵阻值都不正常,灌了wd40,再按它個100下▼

完修了....

又撿到軟的
這一台真是有夠難拆的,光是腳架就拆了好久,
好在站內也有大大分享拆機圖片,真是太感謝他了。

网友:
這台真的不太好拆....
又撿到軟的真不錯~~

网友:
謝謝分享 ~雖然~很軟 ~...還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哈哈 `

网友:
這部難拆+1
前兩天剛修公司的一部
外殼沒螺絲且下方沒縫

网友:
拆殼硬的
按鍵軟的
結論
軟中帶硬

网友:
這台真是有夠難拆的

偏偏ViewSonic又有許多型號是這個類型的

已經綀就了一身拆這一台的功夫了,多拆就有經驗了

恭喜撿到軟的了

网友:
不會難拆啊= =  先把底座折到最後面

把左右兩個銀色的蓋子打開 就可以把底座卸掉
背蓋我記的中間一個 左右兩個 拿電話卡一刷 就開了!

優派 新款的就真的很難拆= = 黑色 外型式有波浪造型的...
拆到會幹幹叫><"

网友:
新款外殼用薄鋼片就可以輕鬆搞定~

网友:
恭喜完修n_116|
又一篇參考實例了n_136|

网友(2010-11-10):
挖~還有這招呀
小弟拿壞掉的來修修看
小弟是新人
初學者
盡量低挖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