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變壓器問題

楼主(2010-07-07):
不好意思n_020| ~又上來請教大家了!!

小弟在維修中的碰到電源變壓器問題的問題

在爬了Wish大大的文章後,發現小弟的變壓器一次側有電壓輸入

可是另一邊(二次側)沒有電壓輸出,通電後也沒有發熱

用蜂嗚檔會如下圖有導通,請教各位大大還什麼方法可以知道變壓器好壞?

网友:
這是鐵粉心高頻變壓器
工作頻率都在20Khz以上
要故障的機率是微乎其微的
通常都是主IC
(TL494.SG3525.TOP2XX.) 沒有動作
請先檢查此類IC的VCC電壓
是否達到IC的最低工作電壓

變壓器基本最少有2~3組線圈(視使用IC與電路形式)
第一組:輸入線圈(高壓輸入)
第二組:輔助電源線圈(低壓迴授到IC.一般都在8V~16V)
第三組:輸出線圈(低壓輸出)

堅持檢查高頻變壓器是否短路故障
可以在高壓線圈端輸入一般的交流低壓
(用一般矽鋼片變壓器)
在其他組線圈.理應當可以得到相對應的電壓輸出

楼主:
謝謝雄爸爸的回答,工作IC之前燒毀已經有更換過

http://bbs.pigoo.com/thread-21825-1-1.html

就是因為變壓器有電源輸入,卻沒有電源輸出

故小弟才會發帖請教各位大大!!

网友:
已在原帖附加該IC的DATE與個人查修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