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樓上】冷氣滴水到鐵皮屋如何處理??

楼主(2010-07-07):
====================此為重點。。。
請問一下。。【樓上住家】冷氣滴水【到咱家的鐵皮屋】如何處理??
ps:好像是小問題而已。。因為我家的屋頂【防水工程】做的不錯。。目前沒有水進到家中的情況發生。。。

==============以下為全文。。。
請問一下。。【樓上住家】冷氣滴水【到咱家的鐵皮屋】如何處理??
我家住2樓。。。
3樓【滴水到我家】~【已經 1個禮拜了】。。一直在滴。。。而且是滴在【到咱家的後面陽臺的鐵皮屋】上面。。。咱在考慮要不要跟他們說一下????》《

【問題1】冷氣滴水。。。一般都怎麼處理??
因為【聽說除了】【歌林冷氣】外。。。所有冷氣都會滴水。。。
一般會接一條管子。。這條管子開口最終端。。一般是綁或放在那裡??
《--》現在怎麼會【滴水到 俺家的鐵皮屋】上面呢??

【問題2】一天大概要滴【12~16小時】。。。是滴水【不是漏水】。。
要不要 跟他們講呢???
ps:是没有滴進來我家里。。因為鐵皮屋【整個屋頂 才換了一年而已】。

网友:
摘錄一篇貼文,您可參考一下處理方式,相信可以圓滿解決

http://blog.sina.com.tw/qq1200/a ... 568&entryid=199

网友:
反正住樓上樓下都是有緣啦!
你就直接先去拜訪他看是不是可以接個管子往其他地方排出去
我想你的鄰居應該願意處理吧

网友:
冷氣底盤的排水孔如果阻塞
無法順利排出,底盤滿水之後依然會漏水
如果只是因為沒有接排水管滴水
只要接妥排水管再導至適當位置排放即可
如果對方態度不佳
只好拍照舉發 (新法規定冷氣滴水罰六千)
舉發前先確定你家的鐵皮屋不是違建

网友:
3樓沒很高.如雄爸說的.底盤排水孔如沒堵塞.請他們拉一條水管到1樓即可.先客氣禮貌拜託他們.說冷氣滴水的聲音會影響您的睡眠.麻煩他們改善一下n_136|

网友:
對啊!先和氣請鄰居改善啦!相信對方是明理人,改善一下花費不多卻是功德一件。

网友:
這不是小問題喔~~
那個聲音非常吵,尤其是睡覺時吵到屋主睡不著。

我建議在鐵皮屋塗上CILICON或鋪上防曬橡皮,順便引道排水

网友:
【1】【抹布】擦乾
【2】用【水桶】接
【3】圍堵
【4】做個【導水溝】
【5】衝到【樓上】,【委婉】而【堅定】,【大力】把【門】【敲下去】

网友:
小問題啊...
直接先和鄰居反應,大多數都會直接請水電行來改善,畢竟花費不多...
如果水電行一時之間沒空來處理或是其他狀況無法馬上處理,
先殺去五金行買塊人工草皮先鋪著,就沒有聲音了...
之後人工草皮還可以拿來當做門口的踏腳墊...絕對不會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