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的分離式維修經驗分享

楼主(2010-07-07):
1.去年底新裝的2噸冷氣,屋主買中古屋,管路埋在裝潢裡,所以未換。
2.6月20日左右接獲通知不冷。
3.現場察看,壓縮機很小聲,壓力表只是右邊到底。研判可能壓縮機問題。通知原廠維修。
4.原廠檢查後說是銅管出牆位置折到,要我去處理。
5.昨天再去,花了三小時處理外面銅管。期盼開機正常,但...........還是不行,只是壓力有提高變110,但 是在無冷媒狀態。只好再通知原廠處理,客人開始生氣了
6.我在士林,客人在桃鶯路
真該去燒香拜拜了

网友:
再這樣跑下去油錢都不夠了,還要被客戶罵,
管路沒換是一大關鍵,因為狀況不明啊!當初應建議屋主換新的,否則日後導致故障要另外收費,這樣也比較沒有爭議。

网友:
低壓壓力??
高壓壓力??
運轉電流??
額定電流??

网友A:
又是銅管沒換惹禍...這案例已經遇多了...
遇到這種案子...我通常都直接推掉....畢竟埋在裡面的銅管
以前是用哪種冷煤跑過~~你知道嗎???
若冷煤混用~~或是裡面殘留的變質冷凍油被流入壓縮機...
那問題可就嚴重了....現行的壓縮機可不像早期的那摸耐操..
所以~~有客戶要求裝新冷氣又要求用原本的..我通常都拒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是銅管沒換惹禍...這案例已經遇多了...
遇到這種案子...我通常都直接推掉....畢竟埋在裡面的銅管
以前是用哪種冷煤跑過~~你知道嗎???
若冷煤混用~~或是裡面殘留的變質冷凍油被流入壓縮機...
那問題可就嚴重了.... ...

高手的建議肯定受益n_061|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的建議肯定受益n_061|

原廠的服務人員也不是傻瓜....他們看到這種用舊銅管的...
他們會直接跟你說...因...人為因數損壞不保固....
我就真的遇過....有客人這樣跟我抱怨過....
好在不是我裝的....

网友:
我也遇過一次答應親戚用舊管結果前後多跑了3趟
現在絕不接舊管case

网友:
使用舊管問題多多
最好還是不要玩

楼主:
受一次教訓學一次乖,謝謝大家指教

网友:
好人難當 良心的建議- 客戶當作你在敲竹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