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富士通MO機維修

楼主(2010-07-07):
話說這台MO機.當時購買時近1.5萬.壞了好久.狀況是讀取頭一直跑來跑去不不到資料.判斷為雷射頭問題
MO機外觀.
拆開發現雷射頭有看到光線.雷射頭沒問題
看一下那個鏡頭.好像有點模糊
將整個鏡頭拆下.這MO機跟我們光碟機的讀寫頭不一樣耶.雷射頭跟讀寫頭是分開的
拆下用手電筒直接照讀寫頭.後的曲光鏡片.竟然發現都發霉了
拆開讀寫頭.我是以去漬油+棉花棒.在曲光鏡上清理.讀寫頭只用清像機那個吹氣球吹一吹
清玩後的曲光鏡.很乾淨了.但邊邊好像無法完全擦拭到.裝機
裝機後讀寫頭跑一下就定位了.不在跑不停了

网友:
Dave,你這台最大可讀到多少 MB..

楼主:
回复 网友A:

CreMaker大只到640M~"~

网友:
酷喔! 不過我看WISH大大說過,鏡頭上有一層膜

頂多拿清水或專用洗劑擦拭就OK,拿去漬油似乎會把那層膜破壞。

話說 MO還有人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tony6605大.本有想用清水擦.因是發霉.又怕水會留下些水痕.賭下去了.
沒人在用了.但有時會遇到當時客戶保留在MO片裡的資料.需幫他們燒出來.但機會少之又少n_136|
還發現裡面有A圖耶

网友:
這台鏡頭是玻璃的,可以用力的擦下去,小弟也有1台,因為讀寫實在太慢,早就供起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ony6605大.本有想用清水擦.因是發霉.又怕水會留下些水痕.賭下去了.
沒人在用了.但有時會遇到當時客戶保留在MO片裡的資料.需幫他們燒出來.但機會少之又少n_136|
還發現裡面有A圖耶 ...

拿這個放A圖....難道...是不典藏起來會後悔一輩子的精選集?

楼主:
conbawa大您錯了.這裡不方便貼.貼了保證你吐血n_136|

网友:
這是看了我的實例有感而發嘛????
其實我在清鏡頭...都只有用棉花棒....任何東西都不沾....
都直接用乾淨的棉花棒下去清...就可以了

楼主:
回shunxing大.如果我說是.您會開心一整天嗎n_136| .答案是~~~是的.看了您的精闢維修.讓我茅塞頓開.有如神助.

网友:
MO...好懷念喔...
以前那年代,MO可是超級了不起的設備耶...
"大容量"可反覆讀寫式光碟片....現在看640M是很小啦....
可是當你看到自己的硬碟還只是顆Quantum Fireball 1.2G的時候,
兩張MO片可以抵一顆硬碟...就這樣的比例來看,容量算大了吧!!!
以前的讀寫頭真的用料好好喔!
玻璃的,無水酒精大力給他擦下去就是了,
不像現在好像都是塑膠的...沒多久就壞掉了...

Dave大,您那台是Ricoh的還是Mitsubishi的?
看了您的MO機,害我又想去翻看看我的箱子,找看我的MO是不是還可以用說...

後來有出ZIP...光看到那容量只有100M....就不想去買來用了....

附加一點.當年的A圖可以寄一份給我看看和現在的有啥差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shunxing大.如果我說是.您會開心一整天嗎n_136| .答案是~~~是的.看了您的精闢維修.讓我茅塞頓開.有如神助.

想說你怎麼太閒~~~去修一台古董機~~~
原來是看到我的實例...才去把它修好~~~順便把珍貴的...A圖給備份起來

网友:
沒有用了,為什麼會想去修它呢?

肯定有動機的...

而動機就是為了看裡面的A圖...

楼主:
回复 网友C:

Carl大.您真的要看.mail給我吧.

原來是看到我的實例...才去把它修好~~~順便把珍貴的...A圖給備份起來
那不珍貴耶.好像是泰國還是那一國的.感覺有點想吐.是拍得有點給他粗糙.不是唯美的

chi大您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阿.但這不是我的動機n_132| .動機是當時買這麼貴.捨不得丟阿.本來都忘了這台存在.但又被我從工作桌底下挖出來.

网友D:
引用 楼主:
Carl大.您真的要看.mail給我吧.

原來是看到我的實例...才去把它修好~~~順便把珍貴的...A圖給備份起來
那不珍貴耶.好像是泰國還是那一國的.感覺有點想吐.是拍得有點給他粗糙.不是唯美的

chi大您真是一語驚 ...

不知道DAVE大 買這一台花拉多少小朋友
只有買過CD-RW 當時買啦快七千塊
拿起來滿有重量的 當時買好像6倍速 RICOH
壞啦之後再去買更高倍速  不過是中國製  ,用啦還滿久拉
現在藍光都出來啦  不過好像價格還滿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DAVE大 買這一台花拉多少小朋友
只有買過CD-RW 當時買啦快七千塊
拿起來滿有重量的 當時買好像6倍速 RICOH
壞啦之後再去買更高倍速  不過是中國製  ,用啦還滿久拉
現在藍光都出來啦  不過好像價格還滿高的 ...

藍光~~目前好像都沒有人想去敗~~~~
最主要原因....隨身碟的方便性...都遠大於光碟的便利了...
在高在大的容量...用於燒錄...放久了還是會壞...
現在的隨身碟耐超又耐用~~價錢平於近人...除非突發性故障..
要不然放久了~~~還是一尾活龍~~~~

楼主:
當時買這台全新記得是12xx還是15xx.有點給他忘了.後來也有出1g的.當時還真的有點心動.還好沒敗.不然就心痛
我現在都備一台行動碟.320g幫客戶整修電腦時備份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