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主機板P4S8X-X記憶體電壓偏高維修實例

楼主(2010-07-07):
這塊板子是妹妹電腦的,這塊之前到手的時候,記憶體供電MOS炸毀,有修過。
那時候才剛學,拆MOS不熟練,旁邊的電容外皮燙傷、記憶體插槽熔化一角、MOS的閘極銅箔脫落......
修好之後,擺了有一陣子,妹妹的電腦,我都會一段時間,換主機板測試,大約兩個月前換輪到這片了,幾天前,妹妹向我反映開機開不起來,一看,原來windows進不去,原本懷疑硬碟損毀,也已經檢測並排除了,但有懷疑主機板有問題,故障又消失了,作罷!暫時能用就好了。
接著有一些時間,就再開啟電腦,挖哩!這一次是卡在BIOS的POST畫面,我不斷按reset,有幾次能開啟作業系統,但不是藍底白字死機,就是出現檔案損毀訊息,這下問題越來越明朗了。決定拆下來進一步檢修主機板。
就是這張板子。
問題直接朝記憶體下手。有看到之前修的痕跡囉!........夠扯吧!
檢查記憶體供電,由RT9173A提供。量一下旁邊沒有焊上電容的焊點,電壓怎麼是1.34V呢,感覺很低,其實不是。
量一下RT9173A的Vout。也差不多,1.36V。
參考電壓。也是1.36V......
Vin與Vcntl的銅箔相連,所以兩者電壓相同,直接從ATX 3.3V取得。
跑了一下線路,參考電壓,源頭是由這顆MOS掌控,電壓偏高。
照理說RT9173A的輸出,也應該是這樣的電壓啊!(參考電壓的兩倍)因為誤判,以為RT9173A壞了,所以拆了。
量了這些之後,問題與RT9173A無關,索性再追線路,終於追到比較器了,這顆比較器,掌控南北橋、AGP、記憶體的供電,所以問題就剩它了。
量測一下電壓,依序為記憶體、AGP、南北橋供電基準。
大家可以發現,除了記憶體電壓偏高外,連AGP的也一樣,都偏高,只有南北橋無法確定,所以暫不理會。
經過一番思量,檢測,看來問題出在比較器得到錯誤的輸入基準電壓,所以連帶控制MOS,得到回授,也是錯的。
這中間的檢查,蠻刺激的,因為太過癮了,我沒有拍照了。
因為找不到合適的RT9173A,去拆了一顆SO8封裝的RT9173A,故障依舊;想說完蛋了,決定硬改電路,先改MOS,強制從比較器拉出線路改出閘極需要的控制,源極從3.3V來,汲極拉到原本的RT9173A的輸出,電壓拉為2.7V了,與參考電壓來源一樣,上記憶體,跑碼卡C1C0;再更絕的,好像沒用,去拆一顆二極體,硬是從3.3V拉下來,將切入電壓,拉到RT9173A的輸出,上記憶體,還是卡C1C0。
直到修好,才發現,我搞錯了,還真幸運,記憶體竟然沒被燒掉.............
繼續看囉!於是著手查這些電阻的線路,找出線路、故障點。
總算找到了,兩顆電阻,大約一顆10K、一顆40K,經由計算,這樣的組合,果然是造成故障的主因。
重新去拆廢板,找合適的電阻,重新計算,配對組合,終於找出比較相近的組合。
換好之後,再將焊油洗乾淨。
然後將RT9173A再焊回去。
量測電壓完之後,決定再試一次,這次終於跑碼了,讓我進BIOS。
進BIOS之後,第一件事,看記憶體電壓設定,2.5V沒錯。但我電錶量到的,卻是1.21V。
再進一次,這次一口氣調2.7V,電錶量到的,1.23V,看來有提高了。
弄好之後,決定要燒機。
跑XP的開機跑碼條了....咦?不會當機了?看來修好了。
開燒機程式,燒機一下好了。
經過燒機,應該沒問題了!........蠻穩的。
等下次幫妹妹換板子的時候,再讓她操一下。.......偷懶。

------------------------------------------------------後記--------------------------------------------------------------------------------------
其實在這次的查修過程中,發現原來板子設計的方式,竟然與我印象中的不同,PT9173A輸出,並沒有兩倍參考電壓,是一模一樣,其實那是記憶體的邏輯提升電壓,跑了線路後才發現,這個電壓,沿路鋪銅,但有一堆47歐姆的提升電阻,與之連線,然後直接鑽到記憶體插槽了,真正2.5V的記憶體電壓,是由被我挖壞銅箔的那顆MOS提供,等於說,查修過程中,走了些冤枉路。
不過也難怪,因為自己偷懶,不想去背誦記憶體插槽相關腳位測試點,所以就只憑藉旁邊的供電迴路,來抓問題。
這樣修好之後,記憶體電壓低很多囉!就算BIOS調到2.7V,其實只有2.4V,若要正確改善,就等下次去找SMD電阻再重新配過。
到此,完修囉!

网友:
呵呵~S大放暑假了~還在施工~我先來坐沙發...哈...

网友:
哇剛剛來還在施工.去了外面晃.好奇大您就進來佔位子了阿n_136|

网友:
哈哈~D大~這沙發有三個位置~
一起坐吧~中間給S大坐~我們在旁邊看~哈哈...(監工)

网友:
......現在的S大.....有很多位喔~~~~

网友:
shunxing大太慢進來了.偶去搬板蹬給你坐n_136|

楼主:
挖哩!

弄好囉!.........這個問題應該要算軟的吧?
這塊板子.........其實昨天修了一整天.......

网友:
恭喜完修~~
看了您的維修.真讓人讚歎.能這樣一步一步追線.我沒這麼高的基礎.看了真令人稱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還好,這邊的線路並不會太複雜,小弟我只有抓主要線路,真幸運,就找到比較器了,還真的問題出在那邊。
修這塊,所花的時間,可能shunxing大已經修了不少東西吧!tony6605大可能也已經不知道秒殺多少主機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還好,這邊的線路並不會太複雜,小弟我只有抓主要線路,真幸運,就找到比較器了,還真的問題出在那邊。
修這塊,所花的時間,可能shunxing大已經修了不少東西吧!tony6605大可能也已經不知道秒殺多少主機板了! ...

想太多~~~~我現在一天賺不到5百元.....快過不下去了~~~
忙的事情太多了.....等忙完要趕快賺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太多~~~~我現在一天賺不到5百元.....快過不下去了~~~
忙的事情太多了.....等忙完要趕快賺錢...

現在太難搞了,很多東西爛到不好修,主機壞好幾樣報個價1500元客人就說不修了.像我們硬體不大會的,現在都很難搞新的太便宜了.
現在報價不修的客人蠻多的,真是浪費太多時間在檢測上,不收個檢測費真的不划算.連不值錢的屍體客人都要拿回家,真是!@#!@#!@
你還有很多技能應該還可以吧!

网友:
厲害~電阻有問題都找得到~如果是我應該就放空了...
不過記憶體有電壓升高的問題~真的滿少見的~
這個要學起來...
Shunxing大這陣子應該是在籌備婚禮的事...呵呵

网友:
我剛剛才把內容全部看完......因為照片根本看不到...
到底~真正的電阻~是多少阿~~~讓大家玩~~猜猜樂~~~~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被發現囉!因為拍電阻那邊沒用三角架,拍起來就沒那麼清楚,只有兩顆有焊接的痕跡。
先給大家玩猜猜樂。明天我再更新圖,把電阻圈起來。
不過如果有仔細看,拆掉電阻那張,會看到光溜溜的焊點,再比對一下位置,應該不難發現囉!

网友:
後記中,你對記憶體的供電,似乎有了疑惑...
在你上一篇實例20樓的回文中,你有說到"因為記憶體的最大宗電源,還是由RT9173B來提供"
本來就想提出質疑,但是論壇那幾天不是很穩定經常上不來,想回時,看了帖子已經沉底了,也就算了。

就我所知的...
DDR記憶體有兩種需求的電壓,VDD 2.5V(主要供電)、VREF 1.25V(終端電壓)(負載電壓)。
記憶體工作時對VREF電壓的精準度的要求很高,所需電流並不大,所以常見的設計都是使用專用的IC來產生,如常見的RT9173就是為此而設計的。
而對2.5V主供電的精準度就沒有要求那麼高,所需電流則比較大,所以一般都是用MOSEFT來提供,較好的還會用到上下管來驅動。

其實單看RT9173的規格,電流3A,就不可能提供記憶體主供電所需的電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的確產生疑惑了!不過也由此,弄清楚了!有質疑是好事!讓我知道盲點在哪。
看到chi大您的解說,我再回頭去量測上次那塊板子Vout真的還是1.25V,真的是我弄錯了!
也有很驚人的發現,那塊板子,記憶體主供電2.5V,竟然只有靠一顆SMD的小BJT來弄出來。
我再仔細看了一下資料手冊,真得暈了,輸出的確是1.25V,是輸出Vref提升電壓。
不過那篇拆掉BJT為什麼還有2.5V,我會在修改那篇一些內容、電路圖時,PO出一些查線的結果(目前還不知道,到時候查看看,看能不能夠找到原因。)
我會利用回文方式,修正,把它推上來。
最近新書的事逼得蠻緊的,要等忙一個段落,再來搞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