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叫什麼變壓器

楼主(2010-07-07):
請問這叫什麼類型的變壓器? 是不是黑白接起來就是AC 40V 黑綠接起來就是AC 12V 請問他最大幾安培 還有摸旁邊鐵環會被電嗎?

另外請教 擴大機殺肉 要殺哪些零件比較有價值 我有十多台可以殺 不知要保留哪些零件說

网友:
是EI傳統變壓器一般是給擴大機用,白黑白是後級用電流最大,綠黑綠是前級用,單組白黑是AC 40V ,單組綠,黑是AC 12V ,摸旁邊鐵環會被電那這變壓器已經損壞了,看起來大於10A以上(約500W),一般會留功率晶體,OPIC,金屬或特殊電容等

网友:
可以拍幾張擴大機的圖來看看嗎?
想看瀘波電容,我對它有興趣

网友:
沒錯黑+白是40V.如白+白=80V. 綠+黑是12V. 如是綠+綠就是24V囉n_131|

网友:
拍張擴大機的照片,大家就可以告訴你哪些東西可以「殺」!

楼主:
大多日本BMB DA-X2
兩三台國產價格1-2萬區間的
BMB的大電容 是TSU 8200u 63V
國產的是C.Y 10000u TEAPO 10000u
下面是BMB > FNSO >bypass這是新機不是要殺肉的 > Palamon
倉庫裡幾乎是BMB就不照了
殺了三台了

网友:
我以前也常又這類困擾,東西太多沒時間用也沒地方擺,殺肉也殺不出好料來,要賣也賣不出幾塊錢(有人要就偷笑了),最後還是乾脆送人當人情較不傷腦筋。

如果不是用錢去拿到這一堆那就還好,如果是愛玩亂買亂買的就要記取教訓了,錢能存下來最實際,但是當初沒有亂買這些也學不到技術與經驗,真是兩難阿!

网友:
現在因為景氣不好,玩音響的人口減少了,像圖中這款變壓器,若在自已裝盛行之時定能賣個好價錢!

建議您,品相性能不錯的話,整台賣價格會好一些,不然殺肉之後總會留一堆廢鐵
BMB 是有名卡拉OK機品牌,到網拍區貼看看,說不定有人有興趣
我對電容有興趣,是因為有台後級待料6800uF/100V,不知您手上有否此規格可供殺肉?

楼主:
電容都63V的 有殺到在跟你講
這些不是我買的 是公司的 公司營運KTV最近換一批JBL喇叭+ByPass擴大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那就先謝謝您了!

网友:
如果是淘汰下來的二手貨,堪用的話,到拍賣網站便宜賣掉比較划算。

殺肉的話,大概就是,變壓器電容大功率晶體含散熱片。

网友:
我過陣子可能要裝一個音響套件...

因為變壓器是獨自放在一個外殼,所以EI變壓器也OK...

我手上是有可用變壓器,但用了有點可惜(殺雞用牛刀,因為是高品質的環型變壓器、輸出很多組、可達3A)...

不知樓主有沒適合的殺肉變壓器(重點是便宜)....
殺肉變壓器,電流2A就非常足夠(1A都應該夠了)...

此套件預估,需要的直流供電電壓是: DC15V一組(+15VDC、-15VDC)  、  DC5V三組(+5V)....
                                                 如果可以,希望DC15V是兩組(就是兩個+15VDC、兩個-15VDC)

所以變壓器的輸出規格(AC)是:

15  0 15  、或 15 0    15 0  (14的更好)

6 0 (7附近左右都OK)

楼主:
目前殺下來的那三顆只有40V輸出 沒有看到那麼小電壓輸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殺下來的那三顆只有40V輸出 沒有看到那麼小電壓輸出的

我這種應該是屬於前級擴大機用的變壓器....

你那3顆,應該算後級擴大機(綜合擴大機)用的,電壓較高、電流大...

网友:
完整的機器共有幾台?現況如何?有意要出售嗎?

网友:
BMB 是有名卡拉OK機品牌,到網拍區貼看看,說不定有人有興趣

歡迎貼到網拍區
http://bbs.pigoo.com/forum-105-1.html

【1】
您如果有  【【BMB 擴大機故障機】】《--》【可開機有小燈。。可是喇叭輸出沒聲音】。。。說不定咱可以跟您買個一兩台。。。^-^
價錢大約400~820元。。。

聯絡方式。。
PM給我。。。^-^
或寄信到 bglmlm@gmail.com

======最后補充一下
這裡2樓。。 有我的聲音10秒+ marantz擴大機【的閩南語試聽音樂】【約30秒】
http://bbs.pigoo.com/thread-20413-1-1.html
歡迎下載。。。這是咱們音響發燒友【在線上】。。。互相認識【歐美與日本音響設備】與互相交流的大好機會!!

ps:預告。。。
下次將會放【harman/kardon】擴大機。。的【試聽音樂】【約30秒】^-^

网友:
另外請教 擴大機殺肉 要殺【哪些零件比較有價值】 我有十多台可以殺 不知要保留哪些零件說

【1】
要用的時候才有【價值】。。。如果有同型號的【BMB DA-X2】 的機型故障機。。只壞一個【零件】..。。你用一個【零件】把它修理好了【那就值 2000~3000元】了^-^

【2】通常是 IC最貴【50~200~600元】。。。因為電子材料行【一定買不到】。。會修理而且修理費便宜的老師傅。。都是拆【老的零件】的來修理^-^
=======================

网友:
]請問這個變壓器~ 是不是黑白接起來就是AC 40V 黑綠接起來就是AC 12V 請問他【最大幾安培】 還有摸旁邊鐵環會被電嗎?

電流。。。要看你後面接的電路板。。。
您可以 接個5W燈泡...【買個可以測電流的【電流表】】來測量
就知道 幾安培了^-^

=========================以下是我未買【5000元 電流表】前。。所推算的電流值。。您可參考下~ 結論是 250W變壓器【MAX  會有20A】
但是它【實際會 用到10A】

=================================以下為俺的推測。。
擴大機後面會寫【110V  250W】

如果是 250W
P=IV
功率【瓦數】==電流X電壓
250 【Watt】==I x12  【伏特】。。。所以 理論值最大電流==20.8A
========================
不過 我玩 擴大機4年多。。。你要看【橋式整流器】比較準。。【一般是 5安培】它的編號 5Axxxx   《--》我的兩台【pioneer 擴大機】 250W 【裏面 就都是  2個橋式整流器】。。所以估計【變壓器電流】最大【負載電流】為 【10安培】

========
ps:我不是 電子科相關科系。。也不會修理。。僅提供 咱所看到的。。。
ps:如果 咱有錯。。大家可糾正。。。

网友:
可以整機賣嗎?價位多少?

网友:
不好意思。。。我剛才花了 1.5個小時 。。。把我的marantz擴大機【開機試聽】。。。順便用【電流錶】【量測它的【變壓器的輸出端】】~【實際量的運作[電流值]】。。。結果如下。。^-^

深藍色線==0.22  安培
黃線==0.13  安培
橘色線==0.17 安培
黑線==0.37 安培
灰色線==0.3 安培
所以可以看到。。變壓器輸出電流不是很大。。。產熱不是很多!!

ps:說[不好意思]  is因為咱沒有 【BMB同型的EI變壓器】可測!!
ps:還有 變壓器。。電壓【一般人都有3用電錶】。。很好量可以自己量。。。我就不量了。。
《--》只要知道【黑線為地線】+旁邊另外一端。。。兩端接【3用電錶】。。電壓就知道了。。

ps:
另外~題外帖~參考的物件
1000W吹風機。。產熱就很多。。。電流為 【8.16安培】
ps:測電流的方法。。用電流錶的鉤子。。去鉤【一條線】。。

Marantz  pm500avk
網路資料[輸出280W]!机器重量10kg!

楼主:
品項都不是很漂亮 麥克風旋鈕都有打上一顆螺絲固定住 要不然都用熱熔膠黏音量旋鈕
另外勾表 因該不能檢查能承受的最大安培數 那只能檢查目前用多少安培 不是嗎?

网友:
最好還是不要測【【一台擴大機】能承受的最大安培數】。。。
因為安培數越大。。。表示能量越大。。
因為現在电器的焊錫通常很少。。。只要某處的零件空焊。。。你的擴大機就可能故障與沒聲音了。。

ps:你的【【變壓器】。。。你如果想測試【承受的最大安培數】。。。
可以去買 12V 的50Watt燈泡測試!!   並聯5個燈泡【計250W】...超不多5分鐘~10分鐘。。.。。有焊錫的地方。。。就會逐漸熔解掛掉了》《
《--》這個時候~你就能檢查出。。。【變壓器】能承受的最大安培數。。

ps:不過。。。你自己要先去買個【能測電流】的 電流表!!才能測出瞬間的電流有多少。。。

楼主:
我先看看公司是否要賣出 在跟妳們講
幾乎都可以使用 沒有什麼故障 只是外觀不是很美而
to: bglmlm
之前我檯燈不小心20W用到50W的 用了幾小時後 整個傳統變壓器燒毀 整間房子臭死了 好在有人在旁邊
你說用燈泡測極限 這樣不會燒毀嗎?

网友:
之前我檯燈不小心20W用到50W的 用了幾小時後 整個傳統變壓器燒毀 整間房子臭死了 好在有人在旁邊
你說用燈泡測極限 這樣不會燒毀嗎?

ps1:
我曾經500瓦的灯泡+3安培 汽車用【12伏特保險絲】。。只是用 一分鐘25秒。。電線就要融化了!!
你用50W燈泡。。用了幾小時後。。。傳統變壓器燒毀is正常的
ps2:  你下次要記得【加上保險絲~约3安培】。。。這樣才不會有燒焦味。。

ps3:
我曾經用這種【汽車燈泡】。。來測試【擴大機 12伏特的變壓器】。。
燈泡亮即表示~擴大機12伏特的變壓器[輸出正常]^-^。。。估計6W~12W的燈泡
http://bbs.pigoo.com/thread-20998-1-1.html

ps4:理論上也可用~ 12伏特的散熱风扇【來試】~因為耗電量【更小】。。不過您就要到【汽車或機車維修店   電腦店。。問看看了】。。《--》測試前~您可以【用 12V 300mA~750mA的旅行用變壓器或 電腦電源供應器】。。。【確保】12伏特的散熱风扇【是個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