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優派 VA1912W 出現雜訊和水波紋 (已完修)

楼主(2010-07-07):
前幾天開始就覺得螢幕有雜訊...

經過換了幾次顯卡和螢幕線,確定是螢幕出問題了

拆開來之後看見有幾顆電容爆了

不知道是不是電容所引起的...

目前手邊沒工具和材料所以不能換電容

出現症狀

面板型號

高壓板型號

台達
A190E2
DAC-12M030A
REV:3F

A/D 板

A/D 板晶片型號

TSUM17AK-LF-1
ASMS607017D
0619C

所有電容規格(字有點醜...)

更多電路板圖請看以下網址

网友A:
1000uf/25V兩顆
220uf/25V兩顆(可以使用470uf/25V替代)
以上4顆電容器換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uf/25V兩顆
220uf/25V兩顆(可以使用470uf/25V替代)
以上4顆電容器換掉就行了.

感謝 海洋 大大的解答
有機會來換換看電容

网友:
我跟你的狀況一樣,壞那四顆電容,換了就好了

网友:
嗯,有用心有先做功課。
的確這問題把哪幾顆已禿頂的電容換了,原則上就好了。
去買電容開始動工了

网友:
1000uF 25V最好兩顆一起換掉,以免過一段時間另一顆沒換的鼓了。

网友:
大大您好:小弟也有一台奇美CMV 736a,高壓板跟AD板與您這台一模一樣,上面那兩顆電容突起,問題也是有水波紋外加白屏,白屏是開機一分鐘後螢幕淡化成白屏,請問我該往哪方向著手,因為這台店家不願意修,只好自己來,麻煩各位先進前輩指導,謝謝

网友B:
這種狀況換電容就能解決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種狀況換電容就能解決囉

謝謝大大指導,小弟換看看,謝謝哦!!

网友:
我習慣性會將1000u25V*2跟220u25V*2一起換掉一勞永役^^

楼主(2010-08-14):
歷經的幾周後終於把電容買好了~
於是再次拆開螢幕
把新的電容換上,插上插頭
終於把惱人的水波紋及雜訊趕走啦~
不過因為換電容的過程太緊張了忘記拍照
事後才用手機拍換下來的電容及正常的畫面
換下的電容規格
2200uf 10v x1
1000uf 25v x2
1000uf 10v x1
220uf  25v x2

再次感謝各位大大熱心幫忙及指教,謝謝你們!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會逐漸反白 PU板上有零件掛了  季的檢測 AD板上 的功率晶體 與電晶體 有時候都3之腳的掛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會逐漸反白 PU板上有零件掛了  季的檢測 AD板上 的功率晶體 與電晶體 有時候都3之腳的掛點

感謝大大熱心指導,小弟的螢幕已經完修,再次謝謝大家,感恩

网友:
我的CMV 736A跟你用的是同一塊高壓板,狀況有水波紋與還有在亮度小於100時會有小小的高頻音出現,

更換完禿禿的電容後,已完修水波紋,但高頻音還是存在,請問小弟該往哪個方向著手?

网友:
哈哈  電容真難搞  不錯不錯  很好的例子

网友(2011-09-16):
不錯的維修實例,這是很典型的故障情形.

网友:
這叫好運中時鐘,歹運中番仔火...我都壞AD阿

网友:
近身騎士 大大  歡喜您完修
水波紋的情況 是電容造成地 現在又有一次機會了解 液晶螢幕的通病

网友:
謝謝哦!!液晶螢幕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