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710的問題!

楼主(2010-07-07):
請教各位大大一個問題!
我手邊這台VX710的LCD,朋友說壞掉了,不要了,
我心想,在痞酷網窩那麼久了,都沒有修過LCD,
剛好有一台可以練練,就跟朋友要回來了!
一拿回來,上電試看看,結果就看到電源指示燈一直閃,都沒有畫面,
想說朋友真的沒騙我,真的壞了!
反正人家不要了,就是給它拆下去了!
拆開一看,就像之前爬文的,電容都禿起來了!
想說應該也是軟的,就把有問題的電容都換掉,再上電試!
結果! 狀況還是一樣,電源燈一閃一閃的!
就再爬文,有看到一些大大說那個最大顆的電容也會壞!
就再買回來換上去,不過最後結果還是一樣,沒好!
拿了電錶量一下電壓,發現那顆最大顆的電壓只有10v左右,
不知道是那個地方出了問題?該如何量起?
附上電源板的照片,讓各位大大可以方便指點一下小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背面應甘有貼片是MOSE管 檢查他

网友:
您的測量似乎出現了問題.
大電容如果只有10 V,是無法啟動電源管理IC的,
電源沒有啟動,二次側就沒有電源可以供應給A/D板,
當然就無法開機,也不可能看見有綠燈閃爍.
可能是測量方式錯誤或是搞到電源保險絲燒掉了,
大電容測量必須使用直流檔位測量大電容的兩支腳,
正常電壓大約150V,有些人會犯下的錯誤就是測量
一次側時將負端接機殼或是接了二次側的地,兩個
接地是不同的,一次側是熱接地,二次側是冷接地,
測量時接地點一定要正確,才能正確測量出電壓.

网友:
如海洋大所描述,可能剛開始小問題! 後來量測時冷地與熱地沒分所以燒更大了n_040|

希望不是這樣~~~

請再次檢測一遍,直接插上電源看看原指示燈還會一閃一閃嗎? 若會閃可先放心了,最起碼前端還是好的。
再用電錶復測大電容2隻腳應該150V左右的電壓應該正常的。
確定都OK再慢慢找LED會閃的原因

楼主:
看了上面幾位大大的指示後,真的是我的測量方式有問題的樣子!
那我應該是在接上電源後,測量大電容時,應該是要紅棒接正極,黑棒接負極去量囉!
我是還沒有換電容時,電源一接上,電源的指示燈就會一閃一閃的!
所以應該不是因為我測量電容的錯誤造成的!
還有發現電源燈會閃時,燈管的部份也會亮一下就滅了!
不知這樣又是什麼問題?是電壓不夠,無法啟動燈管嗎?

网友:
高壓電路若有異常也會因為過載使電源燈閃爍。

网友:
低壓側過電流或是輔助電源異常也會出現此狀況
背面也拍個仔細的圖貼上來吧

网友:
0.15uF電容故障
DK電晶體短路擊穿

楼主:
嗯!感謝大大的指導!
等小弟有空再來去量看看!

网友:
可以買一塊好的拿回去研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6251285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