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一下水溫~~前5大筆電廠~~機器

楼主(2010-07-08):
全球前5大~~筆電~~配備如下~~請教一下~~可以買嗎??
cpu  i5-520M
記憶體 (2G*1)  1066MHz DDR3
晶片組 Intel® HM55
顯示卡 512MB ATI Mobility RadeonTM HD5430
14 吋高解析度 (1366*768) WLED
硬碟 SATA 160GB 容量
DVD+/-RW 光碟機
AC 整流器連接器
重量:起始重量 4.81 磅4 (2.19 公斤) (14 吋 HD 顯示器,搭配 6 芯電池)。

一台~~$21000保固一年(員購機)
朋友的目前已賣光~~想問一下!!以後如有機會我可以買嗎??

网友:
感覺~~很濫的機器....我應該不會建議你買.....

网友:
   I5耶~~~
雖然很高檔的感覺~~剛剛去Y的 購物中心看一下....隨便一台都破三萬~~~~
價格很漂亮~~~~~但.....我不會買~~~XD

因為用不到~~買那麼高檔的東西...被我拿來上上網...實在是浪費啦~~~~~本人不玩GAME~
一台客戶不要的中古機我就覺得很好用啦~
所以阿彰大看您的用途~真的有須要再買~~雖然價格漂亮.....(買回來再轉手好像也不錯)

网友:
cpu  i5-520M 是不錯,但其它如HD才配160g就覺得的配的很怪,
網路上也找到類似規格,硬碟;應該更大才是,
其實網路上應該可以找到適合你要的功能和規格的筆電,
因為沒型號,覺得還是買市面上有在流的型號較好,
阿彰大,可以從你維修中的筆電,去找出那一家的筆電較適合你

題外話,上次有個朋友透過管道買到的個便宜的讀卡機,
結果用了三、四個月,那讀卡機就壞了。
感覺就是一分錢一分貨!

楼主:
回复 网友A:

shunxing大~~是還好~~也是轉手出去~~所以沒那麼差~~

就是想轉手~~水哥~~
因為買來也是用不到!!
我目前用的就很不錯~~T9400~~VGA9600GT 512m~~藍光combo~~4g
我是在想~~如果可以準備要轉行了!!
因為~~機器還很好賣!!有進幾台一下就賣光了!!
最近沒上來就是在玩這個~~覺的還不錯~~

yoyomay大~~(ㄚ碰)

這是有保固的(因為朋友在那上班)~~但還是謝謝你的建議~~我是想多一個收入~~才想試試看!!
謝謝你的建議~~我會考慮一下~~

网友:
轉手賣給客戶,那日後的保固又有得搞了,聽說這種機器都不能送原廠,必須(員工)自行拿回去修,
況且,員工機大多是被淘汰回來的機器,外觀漂亮,但是內部就........
賣給認識的可以先說明機器的狀況,但是價錢就不漂亮,
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网友:
OS的部分也是一大問題(不過個人比較傾向不附OS減價)

网友B:
這台的價格頗水的。敗筆就差在硬碟!
轉手賣,客人若不太懂電腦,可以坑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台的價格頗水的。敗筆就差在硬碟!
轉手賣,客人若不太懂電腦,可以坑一些。

你還年輕...沒待過電腦公司...
這種電腦轉手可是坑很大的~~~~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光看到那顆I5,就可以大做文章,把客人騙得團團轉,說這顆CPU有多好,接著客人完全不知道那顆硬碟............塞沒幾部「動作片」就滿了。

楼主:
謝謝s10274chen大~水哥~狼大~等各大大的建議!!
說真的空間有一點!!才會想玩~~高階低階前前後後也賣了一些~~
現在還在測試~~所以不敢玩太大~~我是當成一個機會!!
其實台灣代工的機器~~約佔全球7~8成的出貨量!!
且也是那幾家代工的!!所以才會問一問大家~
不知是否好嗎??
如改天真的改行在賣機器~~一定會告訴大家~~謝謝

网友:
阿彰大賣的機器~~維修有保障~~~

网友:
其實~~~員工價的電腦...我朋友就有很多人再賣....
但~~問題與狀況都很多....故障之後~又不能送回原廠...
若真的想賣..你必須自己負責後續維修問題.....
你的能力在於主機板..但要是保內硬碟掛了..就不好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為了生活~~是一定要試試看~~
說真的~~你們還年輕~~
我是快40的人了~~說真的眼睛還可以用多久~~
真的要一直修下去嗎??
過了45給你保證~~已經是老花眼了!!(一定有例外的)
是不是要為自己找出路~~不能等遇到了~~才來想!!
人生如~~棋!!局局新~~誰有辦法一帆風順~~
我又不是~~富在深山~~的人~~我是~貧居鬧市~的小老百姓 ~~
在自己尚有能力時~~尋找自己的第2春~~
也是給自己一個機會!!且~~機會~~是自己創造的~~
它是不會跑來找我們的~~
講了太嚴肅了~~笑笑就好~~

网友E:
如店長所說的~當業務賺得比工程師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店長所說的~當業務賺得比工程師快~~~

但~~有業績壓力~~~~這才是重點~~~
而且還有金錢壓力與客戶的尾款壓力(現金交易就不在此限.若客源充足穩賺~)~~~~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兼著做啊
找一個底薪不錯的正職的
下班再做兼職的也OK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過了45給你保證~~已經是老花眼了!!(一定有例外的)

有時看太小顆的SMD電阻得用放大鏡,看來我慘了....

不過若是機器作工良好,效能不要太離譜,散熱及穩定性也不錯的話,的確值得考慮。

网友:
全球前5大~~筆電~~配備如下~~請教一下~~可以買嗎??
cpu  i5-520M
記憶體 (2G*1)  1066MHz DDR3
晶片組 Intel® HM55
顯示卡 512MB ATI Mobility RadeonTM HD5430
14 吋高解析度 (1366*768) WLED
硬碟 SATA 160GB 容量
DVD+/-RW 光碟機
(14 吋 HD 顯示器,搭配 6 芯電池)。

一台~~$  21000保固一年(員購機)]。

===========================
【1】有用到再買。。。
[14 吋高解析度 (1366*768) LCD]  感觉很小。。[不適合老花眼了]
我都是用桌上型[19 吋 LCD]
=================================
【2】筆電如果 壞硬碟。。。換掉就好。。。
如果壞 LCD。。。整台就沒救了。。一般換的價格3000~5000元
《--》如果是桌上型。。只要換螢幕就好了。。。

如果壞 鍵盤。。。如果要換。。。一般價格 1500~2000元
DVD光碟燒錄機【上次看到全新一台 2200元】。。也比桌上型貴1000~2000元【可能還裝不上去呢】。。

結論就是。。。
筆電壞一樣東西【平均 都要1800~2000元】。。跟修機車的價錢。。。一樣貴 》《

网友:
回复 网友G:

找各適合自己的搞  不然投資 開電腦公司 存做買賣 接點小維修 後送給認識的配合賺差價就好了
也不賴
還可間回收壞主機 影幕 自己修影幕 轉賣

网友:
"好"機器...."好賣"的機器!!!絕對可以買!!!
賣一般使用者的話,強調兩點..."員工特惠價"+"i5"....
絕對有差價可以賺...至於賺多賺少,看你的良心有多少...
像我這種沒啥良心的,可能會賣到市價打個8.5~9折,現金價,
強調沒發票,比外面店家再少個5趴...
不過我應該不會只賣這台筆電吧...
搭配一些其他東西,應該可以賣更高價...
例如搭配某些監控系統使用,或是配合某軟體平台搭配銷售...
以這種方式來賣,這台筆電我沒報價到破4萬的話,我隨便你....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文~~
我因該有方向了~~
我會跑這些機器~~
且一些沒保固的~~
我會丟大陸去賣~~
如有保固的才留~~
最近機器做一台~~壞一台~~
運氣很背~~台語叫~~雖
爆板~~晶片點路~~換新的晶片也不行~~
有些機器是很好做的~~也掛~~做到不要做的~~還是掛
沒有掛的又2修~~ :'(
任何修不好問題~~我這2週都遇到了~~
快哭出來了~~所以今天丟著不做~~
跑去走一走~~明天還是出去~~晃~~

网友:
回复 网友H:

維修就是這樣,欲速則不達,幕然回首卻在燈火闌珊處,真正是氣死人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