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死人的準系統電源維修shuttle 350w維修實例

楼主(2010-07-08):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好可恨的電容,電解的還好,smd的想到要拆就...
原來原廠報價要3000多啊,想說之前幫客人買一顆準系統的power
花了1400,如果是用修的就沒什麼賺了,
如果修要500~800,那客人應該會買新的吧!

順興大,這漏電的問題不處理沒關係嗎,還是其它原因造成的

网友:
結果還是電容壞
不在二次在一次
通交阻直狠角色
上樑不正下樑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可恨的電容,電解的還好,smd的想到要拆就...
原來原廠報價要3000多啊,想說之前幫客人買一顆準系統的power
花了1400,如果是用修的就沒什麼賺了,
如果修要500~800,那客人應該會買新的吧!

順興大,這漏電的問題不處理沒 ...

不管是哪一種電源供應器~~~~都會漏電.....最主要...是有一隻腳接地
而漏電~~是從這隻腳來的....也就是為何~~現在的設備都要求接地(與台電中性線不一樣)的原因..

网友:
你還真有耐心,把所有電容都拆下來量......佩服...佩服n_116|

网友:
這顆POWER算是很特殊,因為供應給主機板的電,包括待命電源都是12V,5V與3.3V只給週邊(大4P/SATA等),外面找不到,所以原廠才敢賣那麼貴。
這電源修過兩顆,都是小顆電容在搞鬼,大顆電容反而沒事。

网友:
用示波器來檢修會不會比較輕鬆呢?

网友:
謝謝分享 ~這種 問體 ~用示波器 有辦法查到嗎?...
不然常常被小電容稿暈~

楼主:
使用示波器會嚴重誤判........
整各後端電壓都上上下下的....
也不容易判斷是哪一顆故障.....

网友B:
哇漏電這麼大.真不用處裡嗎.會不會改天他拖地時被電到昏倒阿n_118|
這麼小一顆.竟有350W. .原來都是電容惹的禍.

网友C:
拆了那麼多電容啊!連鉭電都拆了!

蠻好奇後面那台主機,CPU怎麼只有那麼小一個散熱片,風扇也小小一顆?是CPU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那麼多電容啊!連鉭電都拆了!

蠻好奇後面那台主機,CPU怎麼只有那麼小一個散熱片,風扇也小小一顆?是CPU嗎?

那是主機板晶片....CPU在左邊那大的黑色導風罩那裡....

引用 网友B:
哇漏電這麼大.真不用處裡嗎.會不會改天他拖地時被電到昏倒阿n_118|
這麼小一顆.竟有350W. .原來都是電容惹的禍.

這高電壓~~是因為接地不良....在來就是~我身上的水分高達100%...完全導電狀態...才會測到這麼高的電壓..
平時身體乾燥...也只能測到25V左右~~~這電壓~~本跟不太有感覺...畢竟電流很低...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原來如此!那台是準系統吧!不然不太會有那樣的佈局配置。

网友E:
那一顆應該是PWM IC輔助電源的濾波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一顆應該是PWM IC輔助電源的濾波電容

這讓我想起~~~~之前的液晶電視電源板的異常故障現象...
該不會也與~~電容有關~~~可是~~當時的小電容我也沒漏查~~還是查不到真正原因~~~
以後要在多累加一些經驗~~

网友:
S大好有耐心...把電容都拆下來量...
我維修都是習慣把非日製的電解電容換掉居多...
儘量選靠近熱源的地方換~如果我修這顆...應該會好運到喔~呵呵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雖然小弟修過的power不多,且還未購買電容錶,所以…
我都是把全部的電解電容都更換,連 電解小電容都一起更換,以防萬一

网友(2010-11-25):
大家電容全換,都是換日系的嗎?
大多用哪個廠牌?
台灣產的電容真的一個廠牌都不能用嗎?
像光華的某家電子材料只賣 A 牌(大舟)的居多,我要買日系的,他的牌子也很凌亂,蠻多廠的。

网友:
幫別人修的話...日系就不用了,台系就可以了
用台系電容的話,耐壓可以用比原本的高一級
就算要爆...也不可能用1個月爆吧...
要不然Power廠便宜款還是都用台系,也是過保才出問題
自用的再換日系...

网友:
恭喜Shunxing大熱情分享,那如果說遇到修Power的時候,就可以先從小電容下手囉!

网友:
這個準系統的POWER常常壞

要買新的有很貴

建議有人裝機不要叫他買這種的

花錢找罪受

楼主:
大家電容全換,都是換日系的嗎?
大多用哪個廠牌?
台灣產的電容真的一個廠牌都不能用嗎?
像光華的某家電 ...
引用 网友F:

一切都是~~看品質...只是你不知道哪家的品質最好

网友:
哈哈!我剛好有一顆,情形一樣,一直查不到原因,剛好看到S大這篇文章,真是感溫啦。

网友:
測電容好壞非拆不可n_108|
難道沒有不拆就能測試的方法出現嗎?

网友:
要看週邊電路,通常在有二極體/電阻跨接及多顆並聯下必須拆下來測
不過建議拆下來放電後再測試是最好的

网友(2011-03-01):
偶而來顆硬的練練身體~以免體質變弱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