輻射屋檢測儀有辦法平價購得嗎?

楼主(2010-07-08):
所謂輻射屋指放射性污染建築物之年輻射劑量大於1毫西弗者

幾年前聽一個朋友家裡檢測出輻射污染....
他是社區住戶,透過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申請。

小弟最近想買房子,
看了好多屋主所有權狀都是“無檢測”。
若申請等檢測得花好多時間,沒有仲介、屋主願意等。
且小弟想看的房子還蠻多的。
想說若有儀器,乾脆自己檢測當場斷定。

不曉得游離輻射是利用什麼原理檢測?
游離輻射頻率都高達好幾EHZ....

网友:
輻射~~~要是真的高的話....
使用簡易型的磁振檢測器就可以檢查出來...
或是~數位電表調整在AC來做檢測~~~

檢測方式如下...檢測時請勿本身被輻射涵蓋...會被等化...就如最後那一張在室外..測不到..
黑棒夾在手上...紅棒外露
測量螢幕...人家所謂的高輻射..
電風散馬達~~~~~~
這輻射高達風扇馬達2倍的...可是熱輻射喔...
這是冰箱的側面....
日光燈....這都是在沒接觸到的測量
在室外...因本身都是輻射涵蓋...這招就無法測量了...
只能在屋內使用這一招做簡易測試....
最後....我要跟大家說...不管是什麼東西~~~都有輻射....
只要有用到電..就一定有...差別在於..是熱輻射.光輻射.或是磁輻射...
這些都一定可以轉變為~~~電能...也就是這樣檢測的....

网友:
還還還有這招呀
偶的UT61E沒有白買了n_143|

网友A:
阿咧.....
之前記得有人問說UT61E的電壓檔不會歸零...難道?

那個黑棒一定要握在手心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咧.....
之前記得有人問說UT61E的電壓檔不會歸零...難道?

那個黑棒一定要握在手心嗎?

是的~~
要放手心

网友:
哈哈~是呀~這可以測得電場~
不過...不是每台都能這樣用喔~
我回家試我那台sunwa的cd800a給你們看...
有圖才有真相~明天公佈^o^

楼主:
電器頻率過低,屬「非游離輻射」
「游離輻射」一些微量即可破壞細胞與DNA....

「高斯計」量的是“磁場強度”,
頻譜分析儀可量電磁波的:“頻率、功率、波形”;然而手邊的HP-8596E只有8G,又笨重。

所謂游離輻射“大概”的定義指的是輻射頻率高於X光 ( 含 ) ,
例如:ALPHA、BETA、GAMMA...射線。

小弟買房子比較在意...
【建築物花崗石含氡氣產生的放射性元素、鋼筋受輻射污染】
這些都是非電器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 SHUNXING大大
提供專業知識給大家參考!以予肯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器頻率過低,屬「非游離輻射」
「游離輻射」一些微量即可破壞細胞與DNA....

「高斯計」量的是“磁場強度”,
頻譜分析儀可量電磁波的:“頻率、功率、波形”;然而手邊的HP-8596E只有8G,又笨重。

所謂游離輻射“大概”的 ...

若真的是輻射屋....用我這招~~接近牆壁...一樣可以測試到~~~~
以前我就遇過輻射屋....拿簡易的磁振檢測器就可以檢測出來...
用電表測試..主要是我發現...在相同的條件之下~~~電表的數值會產生變化..
怕買到輻射屋...那就在多花一筆錢裝潢一下...矽酸蓋板隔2層~~這樣你就可以安心..
不怕游離輻射亂跑了~~~最近在研究矽酸蓋板的密度與隔熱效果..防火效果也是一級棒...
它的密度也超密的...游離輻射應該也會被檔掉...
以我目前了解到的...要隔離有害輻射..必須要有30公分厚的水泥牆..

其實~~~~我比較在意的是鋼筋...為何會有輻射污染??
正常來說~~~在經過高溫溶化之後...這輻射污染也早就被破壞了...
怎麼還會存在??這是直得探討的問題~~我對這沒有完全的科學根據~~有點疑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SHUNXING大大提供的意見,我會試試看。

网友D:
Google搜尋"蓋革計數器"

拍賣有看過,有些可以"租用"

這東西,買新的不便宜
而且一般不常用到

网友:
補充一下,一般輻射屋裡面,對人體危害較劇的應該是伽瑪射線(γ射線)跟??X射線??
先自打一下嘴巴,這裏我不太確定X光是否是衰變產物,麻煩更了解的人說明一下
這類計數器有些還量不到
另外,輻射線的散發應該是跟原子核的衰變有關,純粹加熱或是參雜,衰變不大
不然,核廢料又如何人人怕

网友:
轉貼來至於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105052707059

看完這份資料可以明確的了解到...放射性沾染...就是破壞原子核...
而輻射就是~~~~電子在四處亂跑......也然怪~~~美國有辦法做出核子潛艇的核廢料在利用..
能源可持續使用約100年.....

核武器的五大效應主要包括衝擊波、光輻射、早期輻射(貫穿輻射)、放射性沾染、電磁輻射。核武器的使用效果受氣溫、濕度、風力、雨量及氣壓影響很大。衝擊波、光輻射、早期輻射殺傷力強,但持續時間短。放射性沾染殺傷效果持續時間長,特別需要考慮其對我方軍隊後續行動的影響。

  衝擊波是核爆炸時産生的高速高壓氣浪。作戰行動時通常計算衝擊波殺傷範圍是以試驗資料爲依據的,但當衝擊波遇到高空逆溫和急流時,有可能發生折射,就會增加衝擊波對某一方向的破壞範圍,可能對航空兵、空降兵行動造成影響。這是進行核突擊前應該考慮的,特別是核突擊目標距離己方作戰部隊較近的時候。

  光輻射是閃光和爆炸火球發出的強光。大氣對光輻射有吸收和散射的作用,遠離爆心的地方接受的光輻射由直射輻射和散射輻射組成。因此,煙、霧、雨、雪都會減弱光輻射的殺傷效應。

  ①由於人類活動的影響,不同地區的大氣能見度對光輻射的吸收效果有很大差異,在10千米距離上,鄉村清潔空氣、中等清潔空氣、城市含塵空氣和霧對光輻射的削減程度依次爲:30%、60%、80%、100%。

  ②如果在雲層下方進行核爆炸,雲層的反射會增強核爆炸的光輻射效應。如中等厚度雲層會使光通量增加50%。

  ③冰雪對地面反射也會産生影響。

  早期輻射(貫穿輻射)是在核爆炸時瞬間放出的射線,有及強的穿透力。貫穿輻射受氣候的影響與光輻射類似,由於低溫條件下空氣密度加大,早期輻射的強度同時還受氣溫的影響。

  放射性沾染是核爆炸産生的放射性物質對地面、水域、空氣和各種物體的污染。放射性沾染主要由兩部分組成:(1)核爆炸放射性煙雲中落下的灰塵。核爆炸時由於放射性煙雲急速膨脹,在爆心地面産生強烈的上升流,把地面塵土、碎石捲進去,與核煙雲中的裂變物結合,形成較大的放射性顆粒。(2)核爆炸産生的中子流作用於物體引起的感生放射性。核爆炸後,24小時到達地面的是早期沈降,24小時後成爲延緩沈降。放射性沈降的面積和範圍,受到從地面到高空的氣象條件影響很大,影響因素包括風力、風向、雲、雨、空氣能見度等氣象條件。相同氣象條件對不同種類的核爆炸的影響也是不同的。

  對流層頂高度、風向、風力是放射性沈降範圍、面積、位置的決定性因素。例如1954年美國在比基尼島進行的1500萬噸氫彈試驗後,放射性沈降的污染範圍達17000平方千米,但其分佈是不均勻的。整個沾染區成雪茄狀。從爆心開始逆風方向只擴散了30千米,但是順風方向卻超過500千米。跨風方向寬100千米。不同季節大氣狀況也有差異,夏季對流層頂的高度比冬季高,所以放射性塵埃在夏季上升的高度比冬季高。夏季高空多東風,而且風力較弱,冬季高空多西風,且風力較強,所以冬季放射性物質擴散較快。

  降水對放射性沈降的影響:核爆炸之後的降雨,對早期沈降的影響更爲複雜,雨水會把高空漂浮的放射性物質帶到地面,造成降雨區污染特別嚴重。主要是雨雲對核煙雲造成的攜帶沈降,降雨區放射性沾染會增加,大範圍沾染染會減小。雨雲頂高3~9千米,下雨雨雲底部高600~700米。當雨雲水平直徑小於核煙雲直徑時,雨雲下方的核煙雲將被攜帶沈降。當雨雲大於核煙雲直徑時,整個核煙雲將由於攜帶沈降而被淨化,核煙雲受淨化程度還取決於,雨雲相對與核煙雲,的飄移速度和方向。萬噸當量以下的核爆炸,由於煙柱較低,核煙雲直徑較小,核煙雲可以被降雨加速沈降下來;10100萬噸當量的核爆炸,核煙雲部分在降雨區,根據核煙雲和雨雲的相對位置,會産生不同比例的攜帶沈降;100萬噸當量以上的核爆炸,煙柱很高,通常核煙雲在雲上,一般不會發生攜帶沈降(雷暴雨高度可達18000米,雷暴區也可能發生攜帶沈降)。

  地面空氣放射性沾染:地面爆炸時的地面空氣沾染特點是爆區沈降顆粒大,落速快,不會長時間懸浮在空氣中,因此,落下灰塵結束後,空氣沾染很輕。爆區通常會出現這樣反常現象:地面輻射水平高,空氣沾染輕;地面輻射水平低,空氣沾染強。地爆時,雲迹區落下灰沈降過程中空氣會被嚴重沾染,較輕沾染濃度可以維持幾十小時。地面空氣沾染濃度會隨時間變化,當核煙雲到達時,空氣沾染達到峰值,1~2小時後,空氣沾染很快降低,然後空氣沾染濃度,隨時間推移成波浪式下降趨勢。高空風也同樣會影響空氣沾染。高空風平均風速大,各層風風向變化不大時,爆區上風方向空氣沾染輕,反之則重。核煙雲所在高度上,各層風風向不同,煙雲擴散範圍也不同。地面風速大,會産生揚塵,加重地面空氣沾染。下雨可將空氣中懸浮的塵土和微粒沖洗下來,淨化空氣,潤濕地面,減少揚塵,也降低了空氣沾染。空中核爆炸的地面空氣放射性沾染特點爲爆區地面空氣沾染濃度較輕。而雲迹區地面空氣沾染濃度較重。

  空中爆炸在地面産生的放射性沾染主要是土壤的感生放射性。

  ①爆區地面放射性沾:染空爆時火球不觸地,爆區不會有大量裂變物混入地面熔渣形成嚴重沾染。中比高以上的核爆,塵柱與煙雲相接時,煙雲中的裂變物已經凝結成微小的放射性顆粒,不會和地面物質相粘連,由於放射性顆粒小,所以不會很快沈降形成爆區沾染。所以爆區沾染基本上是中子流照射地面引起的土壤産生感生放射性;小比高空爆,由於塵柱與煙雲相接較早,此時煙雲溫度高,塵土可能與結合形成較大顆粒,沈降到爆區地面,小比高空爆比高越小,形成落下灰沈降造成的份額越大。但地面沾染仍主要來自於感生放射性。

  ②空爆爆區地面輻射水平分佈規律:空爆造成的地面輻射比地爆小幾百倍,甚至幾千倍。由於地面輻射以中子流引起感生放射性爲主,而中子流各向同性,且強度隨距離衰減,所以空爆區地面沾染(等輻射水平線圖)基本上爲幾個同心圓組成。小比高空爆,也會向爆區下風方向産生沈降。

  ③空爆爆區地面沾染最強點不在地表,而在地下一定深度,因爲中子和原子核作用時,中子經過土壤衰減到一定值後更容易被原子核俘獲,形成感生放射性核素。根據爆區土壤密度不同,地面沾染最強點的深度也不同。密度大的土壤爲3~4釐米,鬆軟土壤爲15~18釐米。

  ④空爆爆區地面沾染會隨時間而衰減。感生放射性主要是由土壤中的鋁、錳、鈉、鐵的感生放射性組成的,由於土壤中不同元素的含量和半衰期不同,土壤中鋁28(半衰期23分鐘)含量最高,因此半小時內鋁是起主導作用的;0.5~10小時主要來自錳和鈉,錳56爲主,30小時以後主要是鈉,200小時後錳的影響基本消失,鐵的影響上升爲輻射值的1/5。雲迹區地面沾染是由落下灰引起的,高空核爆,爆區很少有落下灰(如果煙雲進入雨雲,會形成落下沾染),而地面沾染區不與爆心重合,隨風力風向條件不同與爆心會有一定距離。

楼主:
引用 网友D:
Google搜尋"蓋革計數器"

拍賣有看過,有些可以"租用"

這東西,買新的不便宜
而且一般不常用到

太好了!幫助很大!

网友E:
電磁輻射與放射輻射是兩回事,所有有通教變電流的產品基本上一定會有電磁輻射,放射性輻射屬於射線,不一定要有電,因此鈾或鈽等放射線物質,只要存在就會持續放射,傷害細胞或nda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電磁輻射與放射輻射是兩回事,所有有通教變電流的產品基本上一定會有電磁輻射,放射性輻射屬於射線,不一定要有電,因此鈾或鈽等放射線物質,只要存在就會持續放射,傷害細胞或nda ...

但是~~據我了解~~光也是由電子產生的.....射線也使類是的物品組成~~~
只差別它的運作週期不同...太陽能產生電是如何來的...是由光轉變為電...
這太陽能板是可以吸收光線或是射線轉變為~~~電~~~~
而放射性輻射與射線....太陽發出來的~~~可是遠遠比我們的儀器還多~~~

网友F:
終於,偶還是忍不住要解釋什麼是輻射
輻射(Radiation):能量經由波或粒子的形式傳送
可見光是電磁波輻射的一種
游離輻射:高能量的輻射,足以游離ionization(或稱離子化)其他物質的化學結構
放射性物質:會放射出高能量的粒子或次原子的物質

网友:
引用 网友F:
終於,偶還是忍不住要解釋什麼是輻射
輻射(Radiation):能量經由波或粒子的形式傳送
可見光是電磁波輻射的一種
游離輻射:高能量的輻射,足以游離ionization(或稱離子化)其他物質的化學結構
放射性物質:會放射出高 ...

....你這圖~~是要證明我說的是對的還錯的~~
耐人尋味.......

另外~~~我也終於知道~為何很多國家都無法處理核廢料..原來所有技術都在美國...
台灣~~因該是意識形態...所以學到的知識...有點被誤導了~~~~

网友F:
光也是由電子產生的.....
沒錯,激發的電子,掉到低能階,會放出能量,有時能量就是光的形式,有時是發熱

射線也使類是的物品組成~~~只差別它的運作週期不同...
意思一樣,就是頻率啦,跟波長成反比

太陽能產生電是如何來的...是由光轉變為電...
這太陽能板是可以吸收光線或是射線轉變為~~~電~~~~
原理:吸收光線或是射線然後有效率的把電洞跟電子帶開形成電流

結論:shunxing大大果然厲害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光也是由電子產生的.....
沒錯,激發的電子,掉到低能階,會放出能量,有時能量就是光的形式,有時是發熱

射線也使類是的物品組成~~~只差別它的運作週期不同...
意思一樣,就是頻率啦,跟波長成反比

太陽能產生電是如何來 ...

不要說我利害~學電子的要是不知道~~就該打屁股了.....
我之前就說過~~~電子是最基礎的東西~~~~所有的東西都由電子或中子組合~~~
也就是原子核...但~~中子也有只一顆~~周圍都是電子...也就是說~~會亂跑亂竄的也只有電子...
所以~~只要我們看的到的東西~~都跟電子有關...物品的組成也一樣...
要不然化學式裡面的電子序是說好玩的阿?(但我背不起來就是了...)

网友:
不要....不要....我不要看化學課本

以前當兵時學長跑去進修....他們化學老師教他們背電子序竟然是照電子序去背
不是從1A 2A 族從上往下背 真是強...還考試..默寫的樣子

原子核裡面中子好像不只一顆...一顆的代表人物好像是重氫--  "氘"  質量數3的是--"氚"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呵呵!真棒!還記得那麼多。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s/forumid_56/20100707_d07444d55e163d8da334sQYKW02tY32a.gif
原子核是由質子與中子組成,包覆原子核的,是電子。
電子是分層的,層數越多,自由電子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真棒!還記得那麼多。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s/forumid_56/20100707_d07444d55e163d8da334sQYKW02tY32a.gif
原子核是由質子與中子組成,包覆原子核的,是電子。
電子是分層的,層數越多,自由電子越多。 ...

 原來是我忘了位置了.....
不過我只知道最小的那一顆~~電子....比電子更小的....幽子~~還沒完全被證實....

楼主:
理論中的粒子有很多,像是...
中子、質子...屬 強子,
強子又由 夸克 組成,三個夸克稱為:重子;一個夸克為:輕子
重子如:核子、超子...
光子為電磁波形式,同時具有「波粒二象性」
唉呀!這個論壇快變成物理版了!
多說無益,物理資料網路非常方便、不多談。

總之,
shunxing大大提供的電表圖片方法很有意思、
mike-ang大大提供的建議幫我解決問題。
這是重點!

网友:
網路非常方便
電磁波檢測 隨手DIY
  降低電磁波的不良影響,就必須養成自我防範的習慣。一般電器行都有販售約三百元一隻的「電磁波測試筆」,可以輕易測出電磁波的強度,只要超過標準就會發出警訊,使用者就應遠離被測物直至警訊消失為止。
  要測知電氣產品是否有輻射或電磁波,也可以採取比較簡便的方式,就是利用家用、小型可接收AM(調幅)頻道的收音機,打開後將頻道調在沒有廣播的地方,並且靠近所要測量的> 電視、冰箱、微波爐或電腦等家電用品,就會發現收音機所傳出的> 噪音突然變大,走出一段距離後,才會恢復原來較小的噪音量;如此即可測出「安全」距離來。
  不同的電器也有不同的防範辦法,像電腦用過最好只關螢幕不關機,電腦螢幕改換成液晶螢幕;接聽手機時,手機最好不要放在腰間或褲子口袋中,而應該用手持或放置於距離人體五十公分處;購買住宅則在遠離變電設備及基地台設置地點。

家庭常用電器用品電磁輻射檢測數據參考表
液晶手提電腦  1 mG
咖啡爐 1 mG
傳真機  2 mG
電熨斗  3 mG
錄影機  6 mG
音響  20 mG
電視  20 mG
電冰箱  20 mG
冷氣  20 mG
洗衣機  30 mG
電鍋  40 mG
影印機  40 mG
吹風機  70 mG
吸塵器  200 mG
電話  200 mG
微波爐  200 mG
電鬍刀  100 mG
電毯  100 mG
圖書館內-電磁波式圖書安全系統
電磁式偵測門間 200 mG
磁條上磁機 2,000 ~ 20,000 mG
(劑量依不同機種而不同)

  1993年瑞典北歐三國研究調查公佈,受到2mG以上電磁輻射影響,罹患白血病的機會是正常人的 2.1 倍,罹患腦腫瘍的機會是正常人的1.5 倍,以上資料摘自日本1996.3出版SAPIO雜誌。

楼主:
回复 网友I:

謝謝rex大大
有誰知道mG是什麼單位嗎?

收音機得到的是電磁波輻射能量,在空氣中的功率是mW ( 亦以db代之 )

网友:
磁場的單位
MKS制時
磁場的單位為  (牛頓/庫倫) (秒/米),單位名稱為tesla
所以1tesla=1牛頓/(安培×米)
1tesla = 10000 Gauss
1G=1000mG

楼主:
回复 网友J:

原來是高斯....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