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作數位電容表LCFM套件DIY就可破萬uf

楼主(2010-07-08):
有關討論的有
diy電容表(純數字電路,1nf-9999uf,線路簡單)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 ... B%E5%AE%B9%E8%A1%A8

數位電容表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 ... B%E5%AE%B9%E8%A1%A8

電容表製作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 ... B%E5%AE%B9%E8%A1%A8

最後需求來選製作數位電容表LCFM套件DIY
1.個功能鍵,功能鍵切換靈活,L-小C-大C-F-L,四功能迴圈切換,為便於讀數採用固定6位元小數的顯示方式,單位自動切換,相當於自動量程。

2.1個調0鍵,小電感小電容處可以調0,在電感擋,輸入線短接,長按調0鍵,直到LCD顯示ok就可以放手,實現了調0,(保持輸入線大概這個位置,進行測量會更加準確)關機前都有效.小電容檔,輸入線斷開什麼都不接,跟著和電感一樣操作,即可調0

3.量程比較寬可以測量常見的電感和電容,例如可以測量到幾pf到幾萬uf的電容,或者幾uh-20h的電感

4.提供一個附加的低頻測量功能,可以測量到400多k的信號.

5.提供一個5-40KHZ的方波輸出功能,可以自己改頻率,500K沒問題.電壓可達3v,電流可以點亮led而又不過大,可作為LED極性測試,頻率到40KHZ,或者可以作為超聲波信號源吧。

原賣套件的所有零件

原賣套件的所有零件

原賣套件lcd組裝

原賣套件lcd組裝

原賣套件完工

原賣套件完工

DIY過程跟賣家到PCHOME
LCF 2010,電感表,電容表,頻率表 信號發生器 電感電容表 套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5178964755

價錢沒附LCD加價改成LCD1602(籃底白字)腳位依PCB主板(L-,L+,D7,D6,D5,D4,E,RW,RS,V0,V+,V-)改好接上,其他依照網址DIY

改買1602lcd顯示狀況

改買1602lcd顯示狀況

另改藍底白字有背光lcd1602

另改藍底白字有背光lcd1602

LCD1602(籃底白字)規格表
PIN1 GND 接0V
PIN2 VCC 接4.8V-5V
PIN3 V0 對地接電阻470-2K
PIN4 RS RS=0,指令寄存器;RS=1,資料寄存器
PIN5 R/W R/W=0,寫;R/W=1,讀
PIN6 E 允許信號
PIN7 D0 資料0
PIN8 D1 資料1
PIN9 D2 資料2
PIN10 D3 資料3
PIN11 D4 資料4
PIN12 D5 資料5
PIN13 D6 資料6
PIN14 D7 資料7
PIN15 LED+ 背光正極,接4.8V - 5V
PIN16 LED- 背光負極,接0V

ps:電源原配用5v,串接78L05就可用7.5v以上鋰電外接移動用,第5項5-40KHZ的方波輸出電壓可達3v,用來配合示波器或指針電表追蹤線路很好分辯,目前6800uf測有7308uf可接受以後可再校準,外殼厚一點就可塞進二顆鋰電

已完成使用中的LCF數位表

已完成使用中的LCF數位表

网友A:
選購套件的話,個人較建議同一賣家的另一組套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5178968029
這組套件包含了藍色背光LCD,但是沒有完整的外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選購套件的話,個人較建議同一賣家的另一組套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5178968029
這組套件包含了藍色背光LCD,但是沒有完整的外殼

當初有比對過這組共差NT$200.-沒外殼沒分離面板也少方波產生,大小量程沒自動,要另買sw,鱷魚夾跟線材還有3個測試孔,少5V變壓器

网友A:
該賣家確實出了很多套件
讓買家有多重選擇

我承認是被他的LCD給吸引到了
所以沒有看得那麼仔細
就下單購買了
應該下星期會到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該賣家確實出了很多套件
讓買家有多重選擇

我承認是被他的LCD給吸引到了
所以沒有看得那麼仔細
就下單購買了
應該下星期會到貨

當初我也是找到這組,看到有配籃底白有背光蠻漂亮的,繼續再找他的做品,LCF2010這組較完整,功能較好才問可用LCD籃底白加NT$100.- 就買了

楼主:
閒來無事22:00做個測試
用多顆電容測試三次取平均值
LCF-2010 DIY表
A6243L-LC表(最高200uf)

電容    LCF2010      A6243L
101     98.52pf      120pf
222     .00226uf     .002uf
10uf    11.47uf      11.38uf
22uf    21.59uf      24.6uf
100uf   102.1uf      110.3uf
1000uf  1011.8uf      xxxxx
L0.5uh  0.54uh       0.58uh
補測大電容,時間超過10秒以上越接近原值
1500uf  1465uf
3300uf  3567uf
3900uf  4071uf
6800uf  7316uf
7/11測試大容量-還不錯用可破萬uf(用原測電容並連)
6800uf+3900uf(10700uf)  測出10870.92uf
6800uf+3900uf+1500uf(12200uf) 測出12837.02uf

diy表跟購置成品LC表比較

diy表跟購置成品LC表比較

网友:
這LCF表功能還真強

方波輸出不知道可以不可調整波寬?

楼主:
可以ㄚ到3V

网友B:
不好意思 我沒說清楚~

應該是下圖的模型,這可以作PWM的功能測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選購套件的話,個人較建議同一賣家的另一組套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5178968029
這組套件包含了藍色背光LCD,但是沒有完整的外殼

雄爸.您太慢說了阿.我已經洗了L大跟P大那個電容錶的板子了.還是跑去做印刷用的底片耶n_078|

网友:
呵~發一個以前做的LC-METER
用80c2051做的
做到現在還沒給它找一個家勒=_=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我沒說清楚~

應該是下圖的模型,這可以作PWM的功能測試~

用74hc14一組只能占空比50%等比率方波,獨立二個VR,可調週期跟波高

方波電路

方波電路

楼主:
pchome是賣家還像沒貨了,找到應該是原作有興趣去看看吧!
http://ctwxdc.512j.com/viewthread.php?tid=38655
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 ... p;extra=&page=1

网友A:
物品今早已收到,下午組裝完成
因手邊沒有5V的變壓器
拿了一顆7.5V的變壓器,加一顆7805穩壓
上電測試,背光板有亮囉n_047|
怎還是沒有字幕勒,翻來翻去查看電路板上的零件
IC也沒裝錯,怎不能正常動作n_058|
找了好久終於發現,穩壓IC是7815n_030|
已向原賣家詢假AT89C2051+LCD(不確定是哪一個故障)
如果報價太高只好放棄

Dave
你說的是哪一個(MADE IN TAIWAN應該不輸對岸的)

楼主:
LCD腳位接反,也會只有背光沒字

PS: 給要PWM的功能,要這款參考看看,電容只到500UF小了點,不過有多新功能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8bba.jhtml?cm_cat=0

网友:
Pin1~Pin16連接無誤
示波器檢查89c2051的pIN4 PIN5震盪正常(漂亮的正弦波)
連接LCD的接腳也都有出現方波(無法判斷正確性)
LM393連接測試端口C L均有三角波輸出
因此合理懷疑AT89C2051(故障或程式錯誤),或LCD故障

楼主:
LCD PIN3 V0 對地接電阻470-2K, 是調字反差改SVR,調看有沒字,無效PCHOME看賣家已有回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物品今早已收到,下午組裝完成
因手邊沒有5V的變壓器
拿了一顆7.5V的變壓器,加一顆7805穩壓
上電測試,背光板有亮囉n_047|
怎還是沒有字幕勒,翻來翻去查看電路板上的零件
IC也沒裝錯,怎不能正常動作n_058|
找了 ...

您買的那台可到70000uf那台.陳x電子.我太慢看到.已洗了P大跟l大上次做的那台.且他不貴耶.顯示器去單買也要250~300台幣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5178968029

网友:
引用 楼主:
LCD PIN3 V0 對地接電阻470-2K, 是調字反差改SVR,調看有沒字,無效PCHOME看賣家已有回應了

超級大烏龍
LCD PIN3電阻一隻腳沒焊接到n_043|
感謝提醒.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買的那台可到70000uf那台.陳x電子.我太慢看到.已洗了P大跟l大上次做的那台.且他不貴耶.顯示器去單買也要250~300台幣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5178968029 ...

我也買了這台...不過還不知道怎麼去安裝s1 s2 以及如何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買了這台...不過還不知道怎麼去安裝s1 s2 以及如何校正...

S1接帶鎖的開關。(測量範圍切換用1UF以上要開關閉合選擇C2)
S2接無鎖開關,上電預設是電感測量檔位,(功能選擇,L-C1-C2-F)

按一下S2切換到電容1模式液晶螢幕第一行後面顯示“C1”。(同時需要將S1開關斷開,此時測量範圍10P-10UF。)

再按一下S2切換到電容2模式液晶螢幕第一行後面顯示“C2”。(同時需要將S1開關閉合,此時測量範圍1UF-7萬UF)。

PS:目前照電路給的阻容不需要校正

网友:
感謝 tfc77大的回覆~

實際上他的價格很不錯,精度也OK~

沒有電容表的真的可以考慮,還有量測電感功能~

网友:
Dave大推薦的,那個賣家洗出來的板子蠻漂亮的說,沒有取貨付款,不然也想買一個來........「複製」,單晶片部分大概有加密了。
如果能複製出來.....................就很好玩了。

网友:
7.5V或9V電源接78L05穩壓5V有點耗電...因為多餘的電都會被78L05消耗轉成熱了..
小弟我是直接使用4顆3號充電電池,每顆充飽電大約1.3V,4顆加起來約5.2V來使用..
沒電了還可充電繼續使用..還不錯,
只是這個陳X賣的電容表套件誤差超過5%,不知有沒有辦法校正..

楼主:
這是原製作回答校正..誤差超過5%

2歐是大電容檔校正用(串聯220歐電阻),4.7k哪個是小電容檔校正用(串聯1000K歐電阻),472電容是電感檔校正用(並聯204電容),
為什麼東西需要校正,無他,1%的5色真金屬膜電阻本身就有點誤差,加上其他元件離散性和溫度電壓,穩定性等因數,微小偏差是有的
用我提供的預設值都已經能保證一定精度,不加改變都可以使用,要求高就自己弄.
對於你的精密小電容,校正是調節4.7k(當然需要先調0),但是這個調節應該照顧整個量程精度,畢竟是大量程實用為止,要考慮線性特性,當然如果你在意的是某局部量程精度,又另當別論,同時你參考比較你的精密電容也要考慮實際電容值與標稱的誤差1%,電容也有溫度特性的,溫度高低也會影響電容值.
觀察了電解檔,不排除有點偏小的可能,加大2歐則可線性的增大數值,話又說回來,電解容量差不多就行,我反而覺得等效電阻溫度體積等重要些.

又有新款,P沒看到有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536110823

网友:
這個好,想辦法買來試看看

网友:
新款的可以歸零真不錯..而且省了一些拉線看起來真清爽阿~

网友:
24#的跟我買的一模一樣
不過我的是"裸奔版"
且完工後不到一週就被我玩死了
原因是量測一顆閒置很久的大電容
應該是內部的電荷沒有完全放掉
PIC因此就被電死掉了
從此之後它只會顯示一個畫面

楼主:
電荷沒有完全放掉
PIC應該沒死,會容易死LM393那顆8腳IC

网友A(2010-08-09):
之前也有仔細檢查線路結構
測量電容的+端是直接進入LM393的,在進入PIC之前還有接一電阻
想說應該是OPA故障,就拿了一顆其他編號Pin to Pin的OPA代用
結果還是一樣
當時就一直在想,該OPA是用在震盪器產生三角波的
很有可能因為IC參數不同,導致無法起震,今日新購LM393安裝,目前已恢復正常

圖片是測試  35V / 47000UF 電容
測試時間  12595.8us
測得容量  55535uf

因為"大雄比較懶"
所以設備都是湊合著用的
讓各位見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有仔細檢查線路結構
測量電容的+端是直接進入LM393的,在進入PIC之前還有接一電阻
想說應該是OPA故障,就拿了一顆其他編號Pin to Pin的OPA代用
結果還是一樣
當時就一直在想,該OPA是用在震盪器產生三角波的
很有 ...

......那這台測試器~~~不就要請多拉A夢(小叮噹)幫忙設計製造????

楼主(2010-12-15):
pcxx有再賣了
LC2010-MINI 迷你電感電容表 電感表 電容表 LC表 電感電容表套件
電容10pF-70000uF
電感10uH-20H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2068139126

楼主:
淘宝有賣48+12=60x5=NT300.-算起來蠻便宜的,有誰可代購淘宝的,通知一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53611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