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POWER 電解電容疑問

楼主(2010-07-08):
小弟是賣電解電容的業務,想請問各位大大,有的POWER的設計裡,為什麼一定要用到63V的電解電容?因為63V的電解還算蠻偏的.謝謝~

网友:
容量跟耐壓如果不是一般通用規格的話
既然一樣要訂製,那麼只要容量夠,耐壓夠就好了
不用訂做到太高的耐壓來增加成本
或者有廠商專門生產冷門規格
形成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狀況

工程師設計到使用特殊規格的零件
只會害死公司的採購&配合的業務
還有增加公司備料的成本
一點好處都沒有

常規的電容就能正常使用了 (常規零件大量製造較易取得且較便宜)
為何堅持要用特規的勒 (特規零件看都沒看過有錢也買不到)

网友:
看到這篇不知道要笑還是要哭,大大沒提供電路也沒指哪家的,有點難分析;正常電路設計的話,一般標準品50v 的應該夠了,會用63v 的,大多給客戶掛保證,說自己比別人用料更好,不知大大有沒有接受製程訓練阿! 去了解一下,你會發現有這種情形, 50v和63v 好像一樣耶! 外套不一樣,另一種好像會賠比較多  ;所以只要您別把50v跟63v賣一樣的價錢就好了,管客戶要幾v的,屬特殊品就加錢就對了   以前有個業務也是這樣跑來問我說:客戶要以前的規格尺寸品(2200uf/10v 13*25),不要現在做的縮小標準品(2200uf/10v  10*25) ,我就問他說哪個比較貴?哪個比較好做?他只回答:13*25 卡貴,好做不好做他不知,這就對了,你管客戶要哪種,價格好就好了且13*25有比較好做,這種事客戶爽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常我遇到耐壓 63V 規格的大多是 歐系電容 , 例如 :  PHILIPS (BC) ; ROE ; SIEMENS ; EVOX RIFA  。

承 米多力 (大) 說的 50V 與 63V 耐壓值其實差異不大 , 重點是 歐系電容本身就是一個字形容 , ~~~ 貴 ~~~ !   電解電容除了電容值外 , 其內容物如 電解液 ; 鋁箔片 ; 紙捲 , 都是電容製造公司的 《 製程機密 》, 尤其是電解液更是重要 , 電解電容能否在標示的溫度撐的久一些 , 秘密就在電解液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