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灌時系統會自動跳到重開機的畫面(請版主刪除此帖)

楼主(2010-07-08):
我在重灌系統時,本來跑的好好的,可是卻突然變成重開機了(在格式化尚未達到100%時跳出),試了很多次還是一樣(之後跳出的位置不一定在同一個畫面上),朋友說是power有問題,叫我換別顆試試,我換了三顆問題還是在,本來以為三顆都有問題,我就試著用修軌軟體去跑看看,跑了一整晚,隔天再來看,電源都很正常,並未看到有重開機的畫面,但是我只要是要做重灌就會跳出畫面變成重開機,請問有人有踫過類似的問題嗎?
有用搜索但找不到類似的文章!!

网友A:
換一顆硬碟,再重灌看看是否會出現相同問題點
如果會,問題應出在主機板
如果不會,問題在硬碟
先用基本配備安裝,確定沒有過溫的情形
試試看了!

网友:
有遇過..檢查硬碟.記憶體..power..軟排..分開測試.再來就是目測主機板有無電容爆漿..接下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一顆硬碟,再重灌看看是否會出現相同問題點
如果會,問題應出在主機板
如果不會,問題在硬碟
先用基本配備安裝,確定沒有過溫的情形
試試看了! ...

嗯,有換過HD了,情況有變得比較好,可是還是會跳到重開機的畫面,主機版是中古的(原來的掛了),跟朋友拿的,他說他有在店裡測試過,是正常的,由於事情繁多,只好拿去請朋友看看了,看來技術還有的學呢!

网友:
這情形我好像也常常遇到~~

其實電腦中的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再重灌的時候都容易當機

比較常出現藍底白字當機重灌的~記憶體~硬碟~CPU~主機板

灌到一半突然停機 重新開機型的~POWER(供電不穩)~CPU(過熱)

网友(2010-08-08):
(在格式化尚未達到100%時跳出)
強烈建議換一片光碟測試看看是否問題依舊或是換一台光碟機看是否可以正常
另外硬碟也可以用偵測軟體進行修復的動作看看,另外檢查記憶體是否有故障
下面有附上檢測軟體下載點還有檢測硬碟的復件也許現在你用不到但是可以先留起來已備不時之需
http://www.memtest86.com/memtest86-3.5.iso.zip 記憶體檢測開機工具請將iso映像檔用nero燒成光碟

http://w13.easy-share.com/1053687.html WD硬碟檢測工具解壓縮密碼在底下框框內
{ WD_Cyrillkk@fdzone.org }

677.84 KB, 下載次數: 47

522.93 KB, 下載次數: 51

网友(2011-03-06):
哪一個板子...會不會你的板子支援的頻率與硬體不搭配
比如說記憶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