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宏碁共用版19吋液晶螢幕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10-07-08):
圖借網友的.原本開機就不會亮.電源燈一亮一滅.換好電容還是一樣...
如圖換好後.試機正常

网友:
嗯,之前也碰過一台奇美937a的樣子,印象中也是用此板,但找不到那4個ic ,請問您再那買到的?或是找板殺肉的呢?

网友:
露天拍賣有看到在賣此顆

网友:
回复 网友A:

P605 殺肉版有 買新的ˊ也可以阿一一

网友:
先找規格書確定腳位

這是內含2顆MOSFET ( N + P )

先量有無短路 !

网友:
重點是買不買的到那顆ICn_019|

网友:
可以搜尋拍賣網站看有無賣家在出售。

网友(2011-04-16):
不然請店家代訂也是ok,台中的話一次是5顆 店家就會幫代訂囉...

网友:
大大,,,,,,,,,,,,,,,,您的P+I 電源板, 點不亮嗎?
                      有兩種解法 : 1 == 直接改高壓公板
               2 == 檢查貼片電容, 貼片電阻, 背面電源管理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