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HIZAC E-64HR 如何與 PC 連線

楼主(2010-07-08):
請教先進
想學習PLC,拿手邊現有的HIZAC E-64HR PLC 來練功,但無輸入裝置,查了古狗也沒有相關的資料,不知從何開始。

网友:
:) 日立plc 就我所知,用的人少,
最普遍是[1]進口:三菱,歐姆龍,西門子,國際
       [2]台製:永宏,豐偉,士林(與三菱同),台達
其次:夏普,ab,富士
要與pc連線,需EH-VCB02連接傳輸線.
祝學習愉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您提供寶貴的資訊。
較少人用的原因是不是與使用的E系列的cpu有關呢?

网友:
主要是:
[1] 推廣問題,如經銷商.....
[2] 週邊資訊,如書籍....
[3] 價格..
建議可從{三菱}--書局資料較多,軟體向經銷商取得.
       {永宏}--書局資料次多,軟體向經銷商取得.
       {豐緯}--書局資料較少,網站可下載.
配合人機介面,學習會較快..
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您提供學習方向
就從三菱 PLC 開始嘍

网友:
:) 不客氣,有問題再提問.
如有需要 email:james5925@gamil.com

楼主:
非常感激您熱心地提攜後進,
目前仍不斷爬文,並同時準備材料和書籍
可以請您推荐一兩本書,希望能從簡單的再入門
再次謝謝您!

网友:
如果想學三菱plc,
書名:1-[FX2N中文使用手冊]
     2-[三菱可程式控制器plc 入門篇]
提醒:plc 注重是邏輯和掃描觀念,同一段程式放在不同區段,結果是不同的..
如果想學豐緯plc,
目前大部分廠商都響應環保,so 都只有pdf檔,豐緯plc寫法與三菱相仿(學三菱的)
所以基本上,只要會三菱->就可以大致通用士林,豐緯,永宏..等[這是屬於日系的]
德系的就差異較大,.
目前台灣市場上站有率較高為日系,[npn為主]為所謂日規,[pnp]為所謂歐規.->配線上的差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您的說明,感恩哦!

网友(2010-10-29):
這是老東西了吧?二十年前我們公司生產的機器都是用這個
他的書寫器叫做PGMJ-R2,如果要連電腦除了軟體外還是要用到書寫器,因為通信埠在書寫器上

楼主:
回覆#10
謝謝您提供這麼診貴的資訊,只可惜自已不懂,曾看過那個書寫器,沒買下來,而且也沒軟體。
不過還是感激您提供的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