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维修小经验:判断南北桥好坏

楼主(2010-07-08):
判斷南北橋好壞
1.南橋的好壞可以通過打總線的對地阻值來判斷其好壞,若偏大,有可能是南橋虛焊或斷線,若偏小,說明南橋內部有短路現象!
2. 南橋待機3.3測試點對地短路肯定就是南橋壞!開機後南橋發燙不一定就是南橋的問題,有可能是外圍元器件的問題!
3.北橋的好壞就是通過打、、內存槽的一些線的對地阻值來判斷其好壞,方法同上,要是、內存、顯卡供電測試點對地短,80%就是北橋壞,北橋和內存是相連的,中間有一大排電阻,可以測阻值,阻值太小就短路了,若阻值太大就虛焊了!
4.南橋壞了有的表面會有黑點!
5.用示波器查、、內存槽的線,看是否有跳變,可知北橋南橋有沒有工作!
6. 看北橋南橋有沒有工作還有一個方法:在南北橋背面都會有一個阻值在十幾歐的電阻,開機後用示波器測此電阻有跳變可知其工作正不正常!

网友:
如果能配合圖片說明就更棒了

网友:
謝謝惠明大大熱情分享,趕緊來去測試!

网友:
很有用的經驗談,小弟筆記中:)

网友A:
雖然很看不習慣簡體字,但是這邊文章非常好值得學習閱讀,就先存到WORD轉檔後細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很看不習慣簡體字,但是這邊文章非常好值得學習閱讀,就先存到WORD轉檔後細看。

你不习惯看简体,我用工具帮你转换了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轉好

維修小經驗:判斷南北橋好壞
判斷南北橋好壞
1.南橋的好壞可以通過打總線的對地阻值來判斷其好壞,若偏大,有可能是南橋虛焊或斷線,若偏小,說明南橋內部有短路現象!
2. 南橋待機3.3測試點對地短路肯定就是南橋壞!開機後南橋發燙不一定就是南橋的問題,有可能是外圍元器件的問題!
3.北橋的好壞就是通過打、、內存槽的一些線的對地阻值來判斷其好壞,方法同上,要是、內存、顯卡供電測試點對地短,80%就是北橋壞,北橋和內存是相連的,中間有一大排電阻,可以測阻值,阻值太小就短路了,若阻值太大就虛焊了!
4.南橋壞了有的表面會有黑點!
5.用示波器查、、內存槽的線,看是否有跳變,可知北橋南橋有沒有工作!
6. 看北橋南橋有沒有工作還有一個方法:在南北橋背面都會有一個阻值在十幾歐的電阻,開機後用示波器測此電阻有跳變可知其工作正不正常!

网友C:
惠民大請問你,什麼叫用示波器查內存槽的線?可以講清楚一點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惠民大請問你,什麼叫用示波器查內存槽的線?可以講清楚一點嗎

應該是說波型吧~~是否有變化~~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開機初始化時,北橋會對記憶體做尋址、配置的動作,這時候資料匯流排和位址匯流排都會有電壓跳動,系統要知道記憶體有多大、在哪個插槽、速度可以跑多快,這都要與記憶體溝通(包含SPD),如果沒有跳動,代表北橋、南橋可能有損毀。但前提是,CPU要上去,且已經正常工作。

网友(2011-02-09):
謝謝分享,受益良多

网友:
很讚的筆記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