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腦開機10秒後關機

楼主(2010-07-08):
最近有一塊主板開機出現post畫面不到10秒就自動關機
電源及散熱都更換過
請問大家還可從那裡著手

网友:
不過我也是新手
根據大大分享資料,檢測的大原則是PCR
不過也要有工具耶!
我記得有大大說過,這種情形最好不要再硬開了,災情會擴大
最好有除錯卡,或是找資料先打阻值看看!

网友A:
看看POWER鍵是不是卡住了
POWER SW 拔掉 用短路的方式在啟動一次
看會不會在斷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POWER鍵是不是卡住了
POWER SW 拔掉 用短路的方式在啟動一次
看會不會在斷電

對吼,我剛剛就處理一台REST鍵卡住不開機的

楼主:
我是測試主板的
沒有放機箱
是用短路的方法開機

网友B:
據我的了解,這樣的發問方式是最佳的錯誤示範。
由標題完全不知道什麼問題。

如果未來的人想利用這個論譠,很難利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測試主板的
沒有放機箱
是用短路的方法開機

有圖嗎?
裸測還是有上CPU記憶體.....?
另外,主機板是哪家的?型號?
資訊嚴重不足n_03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據我的了解,這樣的發問方式是最佳的錯誤示範。
由標題完全不知道什麼問題。

如果未來的人想利用這個論譠,很難利用。

個人覺得逃兵大說得很好耶.還是修改一下標題.(求助..電腦開機10秒後關機).這樣以後有大大需要時可利用到這帖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出現POST畫面,應該是CPU記憶體都上去了
難道是電源保護了? 可能要先打電源對地阻值看看有沒有短路

                                                                             超新手的猜測

网友:
您是關機還是重開機.如是重開機.可交換一下記憶體測試.最好貼個圖出來.各位大大才有辦法幫您.不然也不知道您板子的規格.有沒跑雙通.記憶體是否正確之類.

网友:
若是開機時間越來越短表示CPU溫度可能有異常情形,主機板為保護CPU而關機。
當然這也代表若是溫度相關監控線路異常,也可能會導致如此狀況。

楼主:
板暫時不在手
是關機....時間每次也差不多
我想可能曷短路
再查找看看

网友:
 加油
有點無俚頭.............
既然有post,先從周邊軟硬體查吧..........

网友:
若能進入BIOS,就先看CPU溫度是否過高,或者您的BIOS裡面CPU溫度警告設的過低也有可能

网友(2010-12-09):
請問PCR要怎嚜測量,我爬文都找不到,是否可以請大大提供?謝謝

网友:
你CPU供電那4 PIN 的12V電壓給把掉,會看不到開機畫面,但可以觀察看看會不會在重開

网友:
印象中遇過的狀況幾乎都是BIOS裡面CPU溫度設定太低就自動關機....
多半只要換掉電池,讓BIOS可以記憶就可以解決問題....
很多USER關機後都會響應節能省碳而將六孔插座電源關閉,
此時電腦本身為了維持BIOS記憶就會開始消耗電池電力...
等到電池沒電後,BIOS就沒有電力可維持記憶設定,會自動跳回出廠預設值,
而多半出廠的預設值在溫度設定上都是偏低的,
所以只要CPU一超過溫度,馬上就關機...
多半在BIOS數值讀完就關機了吧....

网友:
我有遇過cpu風扇散熱不良造成開機進bios設定到一半從開機..還要等幾分鐘才能在進bios不然會一直從開機.
我在一小時後在開馬上進bios看監控的溫度看到的差點暈倒cpu=75度難怪很快就重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