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吋電風扇卡卡不動時好時壞維修實例

楼主(2010-07-09):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想拆緊的要命的螺絲
偶的衝擊起子(好像不適合用在拆小螺絲)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s/forumid_56/20100707_64176c5fe51e86def283hu9fMtPzPnsN.gif

网友B:
這台電風扇是從培菌室拿出來的嗎?
順興大整理的這麼功夫,完修收費至少800n_061|
比買新的還貴了n_067|

网友C:
請問前輩們
這各油脂是不是牛油阿
看起來黑黑的
不曉的是不是
因為剛剛學shunxing大 拆拉一遍
清拉一些灰塵
不曉的該上啥米油

网友D:
遇到這種問題,我都是用耐高溫黃油,把它射到軸承那邊,轉幾下就好了,不用大部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電風扇是從培菌室拿出來的嗎?
順興大整理的這麼功夫,完修收費至少800n_061|
比買新的還貴了n_067|

這種的只能收300元服務費拉......
引用 网友C:
請問前輩們
這各油脂是不是牛油阿
看起來黑黑的
不曉的是不是
因為剛剛學shunxing大 拆拉一遍
清拉一些灰塵
不曉的該上啥米油

挖勒...我居然忘記把上油步驟拍照了...我用恐龍噴霧式黃油
油要噴厚一點耶...軸心的地方與銅球都要噴....

牛油會因高溫硬化....現在的電風散的油都是這一種的...
我拆下的時候...油都變硬了..

引用 网友D:
遇到這種問題,我都是用耐高溫黃油,把它射到軸承那邊,轉幾下就好了,不用大部分解。

那樣就等著風扇因雜質過多造成運轉不良..長期下來..浪費的電更多...也造成線圈長時間超出過載..
電風扇燒掉都是這樣來的......我也想教你們表面噴一些油就可以解決...但~~我以前的經驗..這樣很危險..
原因就是那一層超厚的灰...我會只在表面上一層油的...那是不受到雜質影響且還在正常運作中的...
已經卡住的..還是建議~~~分解清乾淨...

网友E:
聽到XX電機有限公司的老闆在哭泣了....這樣要怎麼混下去啊,92年出廠的,好不容易八年後壞了可以有機會讓客戶買新的
又給修好了....   (shunxing大的閃光燈位置真夠好的,剛好把廠商名字遮掉)

看了實例後只有一個念頭.....塑鋼土這麼好用?     真想去買 這篇是勸敗實例嗎?

直接噴黃油沒清灰塵最後風扇真的會燒掉n_108|  之前家裡一台小風扇,我媽都叫它"碗公"的就一直加油去硬轉,最後就掛了  :on_0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的衝擊起子(好像不適合用在拆小螺絲)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s/forumid_56/20100707_64176c5fe51e86def283hu9fMtPzPnsN.gif

看到這支~~你想把電風扇給毀了阿......
這是在敲引擎或是厚度超厚的鐵板螺絲.....
引用 网友E:
聽到XX電機有限公司的老闆在哭泣了....這樣要怎麼混下去啊,92年出廠的,好不容易八年後壞了可以有機會讓客戶買新的
又給修好了....   (shunxing大的閃光燈位置真夠好的,剛好把廠商名字遮掉)

看了實例後只有 ...

你們....都吃到W大的口水了......
想拍漂亮一點~~~但只有這張可以看....只好拿這張照片
塑鋼土看使用條件...以前是我沒有塑鋼土..都使用AB膠~~
是因為~~上次的冰箱維修實例中..使用到塑鋼土..想到這個最快乾也最硬..
就拿來使用了.....

网友F:
上禮拜我也剛修一台.因隔天星期六修假.到中午覺得家裡有一股電子零件燒掉的味道.一直沒找到.後來老婆大人發現是電扇.哇從半夜就沒轉到隔天中午.我跟我老婆都互以為是對方有關電扇.所以電扇沒轉.拆開好燙.電容都變形.電表一量.30uf只剩3uf.後來發先是我眼花.把3.0uf看成30uf.後來也是上了黃油.現在吹起來比其他風扇還涼n_136|

网友G:
塑鋼土硬化後真的是有夠硬的
之前公司的ABS管接縫漏水(正壓)
也是用相同品牌的材料補強
且該材質是水性的,塑型修邊都輕鬆
但千萬記的補強處要先清理乾淨
最好稍加研磨使其表面粗糙,增加黏著強度

效法S大研磨軸心
千萬記得使用最最最細的水砂紙
不然軸心磨花掉就麻煩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禮拜我也剛修一台.因隔天星期六修假.到中午覺得家裡有一股電子零件燒掉的味道.一直沒找到.後來老婆大人發現是電扇.哇從半夜就沒轉到隔天中午.我跟我老婆都互以為是對方有關電扇.所以電扇沒轉.拆開好燙.電容都變形. ...

你跟我一樣~~~我也把3.0UF看成30UF~~~~拆下測量確定是3UF..在詳細一看~~原來我眼花了~~~~
這段時間~~風扇壞掉的比例~~~大約90%吧~~~

引用 网友G:
塑鋼土硬化後真的是有夠硬的
之前公司的ABS管接縫漏水(正壓)
也是用相同品牌的材料補強
且該材質是水性的,塑型修邊都輕鬆
但千萬記的補強處要先清理乾淨
最好稍加研磨使其表面粗糙,增加黏著強度

效法S大研磨軸心
千 ...

塑鋼土好用~~~就是比AB膠貴~~~~~不過~~~要拿來耐酸鹼的還是要用到AB膠...
我用的砂紙~~~有點粗~~磨的時候力道要拿捏的好

网友H:
回复 网友I:

其實就是要用那支去拆,使力對,就不會打壞了!
我們每次遇到電風扇要拆那個殼,那四根長螺絲,都是用衝擊起子去拆它。
放心,毀不掉的。反而還比螺絲起子用鐵鎚去敲還來的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實就是要用那支去拆,使力對,就不會打壞了!
我們每次遇到電風扇要拆那個殼,那四根長螺絲,都是用衝擊起子去拆它。
放心,毀不掉的。反而還比螺絲起子用鐵鎚去敲還來的安全。 ...

我拆的是短的...注意看照片...斷的位置~~~有2個螺絲孔...我就是拆那2顆螺絲才把它敲斷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J:

喔!難怪!硬力打斷的!原因在於您拆掉軸心之後,要拆那邊(控制讓風扇搖頭的裝置),沒有保護,底下要墊東西,不然還是會打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喔!難怪!硬力打斷的!原因在於您拆掉軸心之後,要拆那邊(控制讓風扇搖頭的裝置),沒有保護,底下要墊東西,不然還是會打斷的。

有墊過~~還是因為衝擊振斷了~~~~~~
太小力~~~聞風不動~~~太大力....敲下第一支沒事...第二支動了之後~~就跟著斷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K:

嗯!除了敲,在敲下去的瞬間,起子要跟著轉動,把力量打橫,不要直接讓力量全部衝擊支架。在拆之前,也可以用WD40,讓油吃下去,避免因為生鏽咬死,因為軸心都生鏽了,難保螺絲沒有。
衝擊起子真的會很好用喔!力量不會像用槌子直接敲螺絲起子那麼猛,會稍微柔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除了敲,在敲下去的瞬間,起子要跟著轉動,把力量打橫,不要直接讓力量全部衝擊支架。在拆之前,也可以用WD40,讓油吃下去,避免因為生鏽咬死,因為軸心都生鏽了,難保螺絲沒有。
衝擊起子真的會很好用喔!力量不會像用槌子直接敲螺絲 ...

這用在一般的工業馬達很好用~~~~
但~~我拆的是家用風扇~~~也沒幾年...根本就沒生鏽...
而是原廠~鎖太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是啊!都鎖很緊,衝擊起子,通常我們是非不必要,才去用它,還是用手的巧勁,去拆那些螺絲。要不然就是使用氣動起子。
常常在拆的時候,聽到「波!」一聲,就知道鬆了,很爽。

网友E:
又來亂入了.....咳
這台等有小朋友就要束之高閣了吧? 扇葉是鐵片的
可不是只有哭可以解決的

网友M:
太厲害了
我家電風扇也要修理
強跟弱都不會轉動
記得帶工具來

网友G:
回复 网友N:

S大正在自行仿製"無葉片風扇"

http://env.people.com.cn/BIG5/10197598.html
據英國媒體報道,英國發明家詹姆士·戴森最近推出了一款新發明無葉片風扇,
這種新型電扇叫戴森空氣增加器,它能產生神奇的涼風,由於沒有葉片,
不會覆蓋塵土,或者傷到好奇兒童的手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來亂入了.....咳
這台等有小朋友就要束之高閣了吧? 扇葉是鐵片的
可不是只有哭可以解決的

這不是我用的......不關我的事~~~~~~

樓上那一位是誰阿?為何還要我帶工具去?

引用 网友G:
S大正在自行仿製"無葉片風扇"

http://env.people.com.cn/BIG5/10197598.html
據英國媒體報道,英國發明家詹姆士·戴森最近推出了一款新發明無葉片風扇,
這種新型電扇叫戴森空氣增加器,它能產生神奇的涼風,由於沒有葉片,

這~~打屁區就有了~~當時大家還在玩猜猜樂~~~~

网友:
回复 网友O:

死小孩 你不知道我是誰
看來你皮很癢

网友:
回复 网友P:

這位大大至少要露個腿 發個聲啊....這樣才能猜!!

對不起....我國光幫幫忙看太多了

网友:
這種便宜的風扇 ~..風扇馬達.
理頭的 ~銅球...
現在都改為電鍍的鐵(因為紅銅價關係). 銅球
早期有些都是 銅
我常去看到他們南部工廠在組裝..
壓籌 的鋁蓋 是很脆的 要小心 `
也有培林的 但是很少 ~
...因為風扇便宜 不可能做得太好.
以前跟一家買過一台 `外銷日本的 `貴一點(500元成本價) ~吹了快10年都不壞
老闆說 日本要求很高.

网友:
拆下來維修才可以撐的比較久
因為這樣才能比較全面性的潤滑以及防止雜質混入裡面摩擦導致慢慢的惡化

這樣子收工工錢也不錯

网友Q:
囧...23樓的大大是S嫂...之前在打屁區有看到S嫂來找人...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highlight=shunxing
(緊來造喔...)

网友:
慘了....果然S嫂都有在監控shunxing大的帖子

小蔡大....這就是很好的長工應用例子n_046| .....出動吧!!Shunxing大,為了幸福的明天,長工變身n_088|      記得帶備品電扇先!!

网友:
引用 网友Q:
囧...23樓的大大是S嫂...之前在打屁區有看到S嫂來找人...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highlight=shunxing
(緊來造喔...)

 哇靠......真的耶
順興大這下吃力了..........還問樓上哪位勒n_028|
上帝保佑順興..............阿門.....阿彌佗佛......

備註:塑鋼,適用硬質工件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太厲害了
我家電風扇也要修理
強跟弱都不會轉動
記得帶工具來

這將會是下一個"維修實例"
S大維修,S嫂拍照,
可以想像一定是精采又豐富
好幸福的感覺喔n_014|

网友:
引用 楼主:
樓上那一位是誰阿?為何還要我帶工具去?

為發實例意志堅
兒女私情放一邊
順嫂嬌呼皮小孩
只求風扇莫升天

网友R:
很強大...電風扇原來也可以起死回生
之前會卡的都直接丟回收
原來是軸心熱漲的關係
電風扇廠會恨死這篇的

网友:
說到電風扇耐用度,小弟目前在電腦桌旁這一台電風扇歷史悠久..

各位可以猜猜看這台的年紀多久了!!到現在還老當益壯,除了不能左右轉之外

其他檔速都還正常!!PO上圖片給各位看

网友S:
我家跟大大的風扇~~~拆起來很像~~~
也是都不太會轉~~~~我拆下去~~~
發現它固定銅球地方   有一個墊片~~~~他已經斷掉了  (他前後各一個固定銅球的墊片)
有大大有殺肉的~~~~可以拆1個賣我嗎>>>>>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家跟大大的風扇~~~拆起來很像~~~
也是都不太會轉~~~~我拆下去~~~
發現它固定銅球地方   有一個墊片~~~~他已經斷掉了  (他前後各一個固定銅球的墊片)
有大大有殺肉的~~~~可以拆1個賣我嗎>>>>> ...

 那個墊片,用腦筋想一下....提示:diy

网友S:
我想不出來~~~怎麼將銅球固定~~~~
我家的是中間那是軸心跟銅球接觸地方
整個都生鏽~~~~   外加~~~~墊片斷掉
生鏽我已經用砂紙   處理滑順了
但是墊片我找不到~~~~有人在賣

楼主:
引用 网友R:
很強大...電風扇原來也可以起死回生
之前會卡的都直接丟回收
原來是軸心熱漲的關係
電風扇廠會恨死這篇的

應該吧~~這篇一出~~~他們業績應該會下滑一半~~~
但~~~電器垃圾也會少上很多~~~會拿來給我修的~~~
都只說一句~~~修好才不會製造垃圾..也不用每年都換新的電風扇...
可見..消費者~被這種用不到幾年的電風扇恨死了~~

引用 网友S:
我想不出來~~~怎麼將銅球固定~~~~
我家的是中間那是軸心跟銅球接觸地方
整個都生鏽~~~~   外加~~~~墊片斷掉
生鏽我已經用砂紙   處理滑順了
但是墊片我找不到~~~~有人在賣 ...

這東西只有拆報廢的才有了...要不然就自己DIY驖片..
以前有看過~~~賣軸承的店有在賣~~~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

网友:
我想用塑鋼土~~~固定銅球~~~~不知道可不可以~~~
會不會原廠軸心會發熱~~~~才考慮用~~~鐵的墊片

网友:
阿壹大
您說的那個鐵片,有人叫他"軸承夾"正式名稱我就不清楚了
至於哪裡買,我也不清楚!
也許參考s大說的,去賣軸承的店家問問看
塑鋼土行不行我不曉得,但仔細觀察您可發現,那夾子夾上去後,那個軸承是能轉動一定角度的
可能是要有一定容錯率才這樣設計的吧

网友:
謝謝~~~~你提供資訊給我

网友:
我今天找到~~~了~~~~但是裝好之後~~~~要手動轉他~~~~他才會轉~~~
且風速也不太大~~~~感覺很怪~~~不知道又哪裡有問題了~~~

网友:
用手推才會轉
可以查查啟動電容正常否
或著軸承是否失油

网友:
啟動動容~~~有量測過  正確正常~~~~
軸承 也都上油了~~~~狀況都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T:

除了上油,先不要鎖緊,也就說先不把兩個前後蓋支架合體。
阿壹大您先單獨看看是前蓋緊、還是後蓋緊,如果都很鬆,OK了!
接著的問題,就在於前蓋、後蓋,兩個有沒有鎖到偏心,很重要喔!
如果偏心,摩擦力加大,就轉不快囉!

楼主:
油上的不夠多~~~有太多阻力~~~~後面的轉向用的也要上厚一點的油~~
我可是都噴很多進去的~~~~裝好之後~~輕輕一動葉片他可是轉的很順~~不會卡卡的才行

楼主:
補一下這台電風扇的使用瓦數~~~~

低速
中速
高速
剛啟動時的瓦數~~~~

由此可見~~~風扇運轉要是卡卡的...所耗的瓦數~~很可怕的~~~
不過~~中速跟高速~~~瓦數居然差沒多少

网友A:
可以在啟動後
把扇片抓住不讓它轉
看看所耗的瓦數有沒有很可怕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s/forumid_56/20100707_bb7d93f9cb81f0ece972THF2azAfcACa.g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啟動後
把扇片抓住不讓它轉
看看所耗的瓦數有沒有很可怕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s/forumid_56/20100707_bb7d93f9cb81f0ece972THF2azAfcACa.gif

已經交還給客戶了~~~~所以~~~看不到了~~下次有同類型的維修~~~我在測試給你們看

网友:
第一張44.9瓦那個.....小數點被遮住了,看成449
想說這台難道是有附帶功能,竟然要消耗4百多瓦

网友:
恩~~現在大賣場牌的電風扇真的壽命及品質真的很差,還是小時候買的國際牌風扇,雖然外型不討喜,但至今還是乖乖的服役中

网友S:
我開機是55W  線圈超熱~~~
前面~~~要是有加裝風扇~~~~用手轉動~~~他慢慢轉動後~~~~變成約50W
最強風速狀態~~~~(但風只有一點點)
關機後~~~~要在啟動~~~必須在手轉~~~~才能啟動~~~~
我把風扇拆了  只剩軸心  開機還是不會轉動~~~~瓦數還是高達55W
我用手轉動後~~~~軸心轉超快~~~~線圈也不再熱~~~~
此時~~瓦數只剩下33W

我真的不知道~~~為何裝上風扇~~~轉速就是不快~~~瓦數還飆高~~~
且剛啟動~~~沒有~用手轉一下~~~~風扇都不會轉動~~~~~
真奇怪~~~~啟動動容我確定是好的~~~~~
我有測量過~
有經驗的大大可以幫我解答嗎>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開機是55W  線圈超熱~~~
前面~~~要是有加裝風扇~~~~用手轉動~~~他慢慢轉動後~~~~變成約50W
最強風速狀態~~~~(但風只有一點點)
關機後~~~~要在啟動~~~必須在手轉~~~~才能啟動~~~~
我把風扇拆了  只剩軸心  開機還是 ...

如果你軸心有上很厚的噴霧式黃油...
那就是標準的啟動電容壞了~~~~~

网友:
用手轉一下~~~~風扇都不會轉動~~~~~..
啟動電容 壞囉n_128|

网友:
啟動電容跟溫控保險絲一定要買一兩組來放

那麼簡單的電風扇拆個幾次都可以輕鬆保養維修了

网友:
建議有電容備品的話,先給他換上看看
也許可以減少些勘誤的時間

网友:
引用 网友S:
真奇怪~~~~啟動動容我確定是好的~~~~~
我有測量過~

之前看其他的電器實例
上電量
電壓在150v附近
才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U:

電扇應該平常多保養,才不會那麼ㄉ髒

网友:
我家有台歌X的瑕疵品,運作時如果以水平角度運作軸承會發出異音,

必須稍微抬高風扇馬達才沒有聲音...看來我得檢查一下軸承了

网友:
因為風扇是電感性負載,功率因數不佳,看瓦數不一定能準確表現運作狀態,可以看一下VA或是電流,可知道其運作狀況。

网友:
馬達是算"馬力"的。
當年問過老師父。那這個一馬的馬達會耗多少電流?
老師父回答得很玄:「不一定」
大家自己體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