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KLT3252液晶電視無電源

楼主(2010-07-09):
沒有燒毀 沒有冒煙 就是無電源 量過110V輸入正常 400V耐壓電容正常 橋式整流輸出148V直流正常 一次側變壓器端無電壓 有一個功放(功率放大器)P12NM50FP為12A有一支腳位148V另2支腳卻無電壓 另一個功放P12NM50FP為12B卻無任何電壓 串聯SMD電阻2553有5個電壓最一個輸出為0.06V串聯SMD電阻4553有4個最後一個也是0.06V(我懷疑應該不正常)驅動IC無電源不知哪個故障了
這台使用台達電高功率200W的SWITCH POWER 型號為DPS-200PB-159A
可以告訴我會壞什麼嗎?? 我想自己修

网友:
建議大大回復10個帖子之後再拍圖貼上來,不然很難回答!

网友:
液晶電視的電源和電腦的類似
要先查5vsb待機電源

网友:
有圖大家看一下嗎??

网友(2010-12-16):
有圖這樣大家看比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