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主機板換接網路裝置(失敗)

楼主(2010-07-09):
原本主機板是網路插座下的USB插座故障,本來想說從別塊主機板拆下來換就好,結果換好後竟然更慘
懶得用電烙鐵突發奇想,不過練了一招將補錫膏塗抹在讓用熱風槍高速噴噴噴~~全部都錫都歸位.
鍵盤滑鼠或顯示卡座都可以用這招更快更狠.

比電烙鐵快又漂亮不過有些沒吃到錫還需要修補,,吹完後用香蕉水擦一下跟原廠差不多,
各位下次換鍵盤滑鼠座可以給他試看看喔!那罐稱為修補膏原先以為只是塗抹在主機板上黏貼MOSFET用,沒想到這樣也可以!!

网友:
 自動歸位焊功
有一套n_116|

网友:
咦....焊得很漂亮啊....失敗是? 最後發現換上的座有問題?

网友:
看樣子~~~問題出在~~沒把廢錫清乾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s大有無換過此裝置,我換過見便滑鼠跟顯示卡座都是通用的,我看很多接腳都一樣不過請問網路都通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s大有無換過此裝置,我換過見便滑鼠跟顯示卡座都是通用的,我看很多接腳都一樣不過請問網路都通用嗎?

外觀一樣~~腳位一樣~~~就是通用的阿

网友:
會不會是把正面零件給吹掉了n_083|

网友:
焊接的蠻漂亮的!風槍應該不用裝小頭,或加熱會更全面些。

网友:
力害..
這也行
又學一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都很小心,不信邪!剛剛又把網路裝置他拆下來,開機居然又正常,剛換上去時悍接上去後開機無畫面摸北橋狠燙,
難道是舊的拔下來的網路裝置有狀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最大頭的,不然另外買的那種風罩太大了,不然就下次把頭拔掉不裝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失敗應該是座吧!剛看s大的回復後又鼓起信心,拆下後正常開機正在找原因.

网友:
嗯~現在的網路接頭會內建隔離變壓器,會有腳位定義差異。
最好能找完全相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內建隔離變壓器是做啥用途?

网友:
因為網路線上傳輸的電壓與極性不同,網路晶片PHY需要透過隔離變壓器轉換輸出電壓及極性,另一方面作為隔離。

网友:
有些 裡頭有隔離變壓器 有些沒有ㄜ~
http://bbs.pigoo.com/thread-8941-1-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