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800更換IC ADP3180,安息了...

楼主(2010-07-09):
可憐的板子是之前架"天橋"CPU供電電容的P4S800...
一開始的狀況是開機時好時壞,一陣子後就完全不開機了...

開始亂搞維修,上假負載,通電,量測CPU VCORE電壓 1.8V 有供電,但是時脈產生晶片沒輸出,PCI偵錯卡上面測不到33MHZ,RESET恆亮
拔掉4PIN供電,RESET燈一閃熄滅了,33MHZ CLOCK出現了....這....決定要亂搞ADP3180了

待料.....來了新的ADP3180,換上,上假負載量VCORE電壓---1.8V 有輸出,RESET燈也正常了,好現象
換上CPU,一通電,RESET燈又恆亮了,奇怪.....換量CPU供電電感電壓------0V
咦,怎麼變成NO CPU 狀態,沒電壓了,ADP3180的位置剛好在CPU旁邊,上散熱座後完全蓋住,根本碰不到VID接腳,無從量起VID啊

從另一塊損壞狀況不明的P4S800上面拆ADP3180,裝過來,上假負載,量測VCORE---1.8V  RESET燈號也熄滅了
來吧....上CPU....期待的按下電源,咦.....一閃...關電  保護了?
心裡覺得奇怪....剛剛上假負載時就沒保護啊.....怎麼一換CPU就保護了....太晚了,睡覺去

今天早上醒來,突然靈光一現,想起那個土炮電源負載的實例.....難道....假負載負載 < 真CPU+風扇   電源供應器輸出不足在搞怪?
興沖沖的拿另一顆蛇吞象250W的跑去接上,一開....一樣保護了.....這...
把CPU拆下,CPU風扇留著....想說難道是風扇在搞怪.....一通電......"波"   一股白煙從北橋散熱片上裊裊升起,升天了,宣告不治

唯一得到的結論是......那顆蛇吞象250W的過電保護反應速度比不上另一顆啊      後來換的ADP3180難道是壞的

還是想不懂,VRM IC 不是控制CPU供電的MOSFET 以及CLOCK IC 的供電有關....怎會給我過電壓燒北橋,12V短路的關係?

网友:
一上電就保護應該cpu供電有異常,之前爬過許多文,都有說明cpu的供電會拉至NB共用,
有的是cpu 12v上管如果短路最好不要再強制上電,否則災情會擴大....

网友:
其實在先前的跳保護,就應該要查MOS了,不要先馬上換3180,因為MOS如果有導通不良,會造成3180失控(就算是良品),那麼失控的結果,大多是打壞北橋居多。
時脈產生晶片所需的電源,並非從VRM來的。

楼主:
我是換完第二次3180,又上假負載去量電壓....那時候沒跳保護哩
所以才覺得奇怪,怎麼一上真U就給我跳電保護了....想不懂的地方在這邊
最後燒掉北橋的動作是....cpu座是空的 4pin插頭有插 cpu風扇3pin也有接上 這時候一通電就冒煙了

VRM IC 我看ISL6566的DATASHEET,一般都會做FB電壓過高及過低的偵測來停止PWM控制輸出
所以是不是說假如MOSFET擊穿了,這個保護也沒作用的意思?

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16759-1-1.html 主機板工作概述第五點的意思不是指CLOCK IC等於間接受VRM控制?
通常不是VRM偵測VID為無CPU狀態也應該沒CLOCK產生不是?還是我又搞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有跳保護是正常的,因為MOS已經先受傷了,假負載是輕負載,一但掛上CPU這個重負載,一定出包。
而且先有的狀況是,先跳保護,我們的動作,會拆掉ATX 4pin,再上電,但這時,通常為時已晚,因為北橋也毀了,CPU通常沒事。
就算VRM有跳保護的功能,也沒意義了,MOS是直接打穿,會跳保護,是power。

時脈產生晶片,供電通常很少見到雙電壓了,只有3.3V,沒有clock,若排除供電問題,便是是少了PG信號給它,所以大大您換了拆掉4pin,3180認定沒有CPU,還是會送PG出去了(但這顆3180也已經故障了,才有此現象)。

這是小弟我的猜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