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求助>日立牌電冰箱R-18EF:冷藏室溫度異常<完修>

楼主(2010-07-09):
狀況:冷凍室溫度正常,冷藏室溫度異常(不冷,吹熱風)
冰箱規格標示
電路圖:
拆下冷凍室內裝板
拆下溫度開關
測量溫度開關呈開路狀態
拿去冷凍櫃冰之後測量也是呈開路狀態
拿去用熱風槍開100度吹之後測量也是開路狀態
請教此溫度開關的動作溫度大約是多少?

网友:
這個溫度開關 13°C關閉,-5°C開啟

楼主:
這樣啊,那確定故障了!
感謝大大n_148|

网友A:
恩~~~現在我才看到~~~那個通稱13度C開關......
-5度才會開~~~你放到冷凍室至少要10分鐘以上~~~
測量時~~是短路....
超過13度C~~就會開路...所以~你的測量方式~~是正確的嗎???
要是吹熱風~~那要看哪種...如果只是常溫.....
那就要檢查~~~啟動器..或除雙定時器....
13度C會壞...依照你這開路你的冷排~~~會是一大塊的冰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現在我才看到~~~那個通稱13度C開關......
-5度才會開~~~你放到冷凍室至少要10分鐘以上~~~
測量時~~是短路....
超過13度C~~就會開路...所以~你的測量方式~~是正確的嗎???
要是吹熱風~~那要看哪種...如果只是常溫. ...

順興大說到重點,就是因為結冰,導致冷藏室溫度異常,吹暖風.
至於溫度開關測量方面我再做一下測試.
因為我不了解這個溫度開關規格,所以我冷熱都測試!
現在了解了規格特性,我丟冷凍櫃讓它(涼)到最低點再進行確認!

強調一下,我是丟在冷凍櫃唷,不是一般的冰箱冷凍室.

网友B:
上次遇到一台 頭先以為溫度開關 13°C關閉,-5°C開啟 故障
後來查到是除霜電熱絲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遇到一台 頭先以為溫度開關 13°C關閉,-5°C開啟 故障
後來查到是除霜電熱絲故障

公司的冰箱也是因為除霜電熱絲故障
導致冷凍庫與冷藏庫的通道結冰阻塞
關門後冷空氣無法對流
形成冷凍庫會結兵
冷藏庫是溫熱的窘況

順興大之前有發維修實例

楼主:
溫度開關我丟進冷凍櫃冰了一個多小時再測量仍然是開路,確定壞了!
來去買一個換上之後再測試看看!

楼主:
0727星期二去電子材料店買了個13度開關回來更換,上電試機至0729星期四,冷凍室以及冷藏室溫度正常!
完修
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
感謝分享,受益匪淺!!!

感謝分享,受益匪淺!!!

网友(2010-11-01):
受益匪淺
觀摩
增進生活內容

网友:
感謝分享,受益匪淺

网友:
這顆恆溫器  使用前最好先測量一下  是否有短路
我運氣不太好    曾拿到一顆短路的恆溫器裝上後
燒斷保險絲    壓縮機就當機了
原以為是保險絲的問題  重新換上保險絲後  又燒斷保險絲
最後才檢查出新的恆溫器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