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維修先進請問電源版插頭定義

楼主(2010-07-09):
各位大大您好小弟的捷元701顯示器電源版有問題想換公板可是不知插頭的針腳定義麻煩大大如果知道可不可以告知ㄧ下...謝謝

网友A:
這片應該很好修呀!
可拍一下上圖 右上角 背面的PCB圖,約整片的1/4大小。

网友:
這片板子很好修,量測一下,應該就可以對應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片應該很好修呀!
可拍一下上圖 右上角 背面的PCB圖,約整片的1/4大小。

您好這是各個後面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片應該很好修呀!
可拍一下上圖 右上角 背面的PCB圖,約整片的1/4大小。

您好這是後面的圖...謝謝

楼主:
因我這個版子原來是有時候使用一陣子就會閃一下閃一下原來還有啟動電源我以為是電源管理IC有問題換掉結果變成連啟動電源都沒有了.電源IC換了好幾顆應該不式電源管理IC故障.我查圖3號腳應該輸入130V可是現在是0V真是頭痛n_019|

网友:
回复 网友B:

線路被你的標示擋住了無法正確判斷
初步判斷標示中的電阻
極有可能是PWM IC的啟動分壓電阻
DC140V是接到大電容
0V應該是接到IC的VCC
該IC如果故障短路就量不到電壓囉

网友:
分壓電組下來因該還有一顆電容對地濾波用的看是否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