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孔插座與三孔插座的優缺點

楼主(2010-07-10):
最早以前的家用插座都是兩孔式的,兩個插孔大小都一樣,並沒有像現在有大小之分,後來才改成一孔較大(地線)而一孔比較小(火線)的這種,但是後來法規有規定改為三孔式(就是像電腦的電源插頭那種),為什麼法規要改三孔式?據說是當年集集大地震後才改的,是否真實大家可以搜尋一下便知,這裡就不討論了,兩孔與三孔到底有什麼差別?多一孔又有什麼作用?
討論這個話題前,我給大家看一個接線圖︰

台電接到我們家庭的電力就如上圖,N就是所謂的中性線,一般水電工也都稱為地線,一般這條線是接在開關箱內的一條銅條上,而這條銅條又鎖在開關箱的外殼上,所以說它是地線也並無不對,那既然這條中性線已經接地,又為何需要第三孔的G線呢?多了這條線是不是多此一舉?大家看一下下圖︰

N與G其實是接在一起的,看起來只是多浪費一條線而已對吧!這條G線就是接到三孔插座那個圓孔,大家對照下圖應該就會很清楚了。所以N與G事實上是一樣的,中國人很聰明,所以我看過有人把它接成下圖這樣︰

上圖O插座與X插座功能是否相同?或者在什麼情形下有什麼不同?與其直接提供答案,我想讓大家動動腦思考一下,我提供一個提示給大家,大家看看下圖︰

上圖中,上下兩個電燈開關的位置不同,但是功能卻相同,這兩種接法都可以控制電燈,但是它們有何優缺點?如果你能找到答案,那上面那兩個插座有何優缺點你應該就可以解釋了。

大家想一想喔!

网友:
W大這個問題,前些時候粗工已經在某帖中提過囉n_008|
留給後面沒注意看的大大們去想!
至於您所提到的電工法規,確實是在921(之後)修改的!但是.........不完整,所以現在才有您現在帖中的問題出現!
我再給個提示,弱電設備的相關法規,於大約17年前也有修改關於接地線相關配線方式與做法!

网友:
O=是因為負載電流會流向N點,如漏電才會以最短流向G端以降低電位差

X=負載電流會流向N點,如漏電會流向N端,會有電位差,還是會感電的

而且電力N點跟G點,避雷,弱電落地點是要不同點,G點是大地點不是電力公司做,要自行找最近及阻抗低,打入地棒才有效果

网友:
W大: 一般這條線是接在開關箱內的一條銅條上,而這條銅條又鎖在開關箱的外殼上,這句話有點不對喔! 銅條跟金屬開關外箱是不相連的,有塑膠絕緣座片隔開,塑膠絕緣座片鎖在金屬開關箱,各位大大家裡有小銅條跟金屬開關箱相連接的,請保重了!

网友:
中性線上N的電流不同?

X設計對附載多時,其上通過的電流會增加

网友:
N相不等於G
N相電壓.電流不等於0
G是不會有電流的(不等於零就是有漏電)

G是與設備外殼連通
如果用N相來充當接地
當N相電位不等於零的時候
設備外殼將會與大地G出現電位差
也就是會有觸電的危險

在這裡可以把N相想成是虛擬接地
也就是用戶系統接地(台電並沒有提供N相給用戶)
而G是實際的大地接地
法規規定接地電阻須低於5歐姆(印象中的數值)
並且每年自行檢測

附帶一提
現在的三孔式電器設備越來越多了
各位在維修時一定也都有發現AC輸入端有標示
L=火線  N=水線  G=地線
開關如果是1P的,一定要接在L (就跟DC要接在正極相同意思)
開關如果是2P的就是L + N
G一定是直通不經過開關,而且一定跟外殼有連接
且一定是"綠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你的指正,這是我沒說明清楚,N極銅條鎖在控制箱上的確是有塑膠絕緣座片隔開,

网友B:
雄爸說的對~~N跟G不一樣~~
而上面的圖也都是錯的....N跟G不能相接(水電大部分都把它接在一起).....
N是台電專用的中性線...也是多餘的電力回收線(很多人都不知道..考過證照的一定會知道)
G就是名副其實的接地...就是要接到大地去.....
我上次發的電源供應器維修~~~不就是測到90V的漏電電壓....那個正常來說~~
要是沒有經由中性線回流到台電的線路...那就要由G流入大地~~以避免使用者被電擊..
而流入大地的線...要打入30公分長的銅釘到大地....

网友:
接地分為電力接地與大地接地,電力接地在配電盤端會與N(中性線)相接,而大地接地則不會與N相接,對於靜電消散能力要求的機械(例如半導體設備)會同時要求電力接地與大地接地的最低阻抗,以維持最佳靜電消散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有提過嗎?我怎麼不記得了?你發在那裡?
我記得你說你有甲級電匠執照,法規有規定系統接地與設備接地要分開接地或是系統接地與設備接地要共同接地嗎?可不可以請手上有電工法規的朋友查一下。
大家的家裡都有控制箱,請大家用三用電錶量一下你們家裡的N極(中性線(也稱地線))與G極(接地線)是否相通好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原來如此阿  我真的不知道N是台電專用的中性線n_073|

110竟然這麼神奇~

查了一下,找到這篇說明

http://enews.nfa.gov.tw/issue/970501/images/case.htm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上圖你認為是錯的嗎?你再想看看?上圖N極與G極那條線是表示它們有相通,不見得一定是一條導線呀!
你量到有90V那篇在那裡?我看一下你是怎麼量的?

我所謂N與G事實上是一樣的,是指它們是互通的意思,並不是指N與G功能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你幫我找到資料,當然我不確定法規是否有改,大家參考一下︰

二、我國「屋內線路裝置規則」第 24 條規定接地方式分為 4 種,分別如下:
(一)設備接地:高低壓用電設備非帶電金屬部分之接地。
(二)內線系統接地:屋內線路屬於被接地 1 線之再行接地。
(三)低壓電源系統接地:配電變壓器之 2 次側低壓線或中性線之接地。
(四)設備與系統共同接地:內線系統接地與設備接地共用 1 接地線或同 1 接地電極。

网友:
WISH大 這篇也讓我知道為何有些電器金屬外殼會有電的原因了...  真是很好的學習~~

紅棒插PC機殼手捏黑棒~ 如果沒記錯的話,人體應該三十幾伏特就會感電,我家也有點年紀了...難怪啦n_073|

网友:
這電壓其實是從EMI電路上Cy分壓過來的,只要沒接地線就是會有Vin/2的壓差在外殼上。

网友:
又讓我學到知識了...
我只會接線,沒想過N相和G有沒有相接耶...
畢竟做弱電系統,各迴路線都拉進盤裡,然後結線,就這樣...
一般盤內人家都已經做好了,只需要結線進去...然後把"布雷加"打開送電...
我只知道再拉上去就是"拖浪斯"....怎麼拉線怎麼結線,從來都沒想過是怎麼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提過嗎?我怎麼不記得了?你發在那裡?
我記得你說你有甲級電匠執照,法規有規定系統接地與設備接地要分開接地或是系統接地與設備接地要共同接地嗎?可不可以請手上有電工法規的朋友查一下。
大家的家裡都有控制箱,請大家用 ...

小弟家的相通,地線有自己的銅排,中性線進來也接一個銅排,兩個銅排被用一條綠線連起來了,所以相通,不知道這是正常的接法嗎?小弟家的插座是三插,但是地火線全接相反,所以對施作家裡水電的人實在沒什麼信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提過嗎?我怎麼不記得了?你發在那裡?
我記得你說你有甲級電匠執照,法規有規定系統接地與設備接地要分開接地或是系統接地與設備接地要共同接地嗎?可不可以請手上有電工法規的朋友查一下。
大家的家裡都有控制箱,請大家用 ...

W大,粗工現在已(半醉半醒之間)回覆,看看時間您就了解!
在下已經提起過,無誤(除非我癡呆)

我感到失望:
第一:粗工提過關於家用低壓(三相220v以內而言包含接地G極)之基礎知識
第二:粗工(見笑),只出一支嘴,但是粗工從未提及在下有甲級電匠執照,我沒有執照,只有駕照跟堆高機駕照.........因為粗工就只是台灣粗工!我不削台灣證照(不過我有auto cad國際證照)

我發在哪裡?..................對不起......粗工連自己生日都記不住,但是我知道,除了媽咪論壇,我不在網路發言!

网友:
另外,W大,您的圖以電工設計圖而言,電工看不懂!
電工圖不是如您繪圖標示!
那個A跟B之間鏍絲圈,在電工圖而言是一個迴路負載!
N與G的接點,社在表前開關之上(進戶線)!
家用電源G線(接地線)的功能,粗工粗語,只是為了保護台電供電設備!不是為了user!
真正的G,就要看80年以後的弱電設備接地線規範,那才有點像樣!

補充:電工法規不完全,我之前已說明,真正G極應該是獨立專線!

要用圖標示...可以..........等粗工腦袋清醒n_040|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雄爸說的對~~N跟G不一樣~~
而上面的圖也都是錯的....N跟G不能相接(水電大部分都把它接在一起).....
N是台電專用的中性線...也是多餘的電力回收線(很多人都不知道..考過證照的一定會知道)
G就是名副其實的接地...就是 ...

順興大,不是30公分喔,是至少一公尺的鋼棒附銅皮的接地棒!

网友:
目前以雄大與狼大對於電工領域的AC220V以內為正解!
不簡單,連粗活兒都這麼了解

另外,此時的我要睡了,因為我發現打字越來越多錯字都要修正!酒精開始發作n_020|

网友:
引用 网友F:

順興大,不是30公分喔,是至少一公尺的鋼棒附銅皮的接地棒!

我也再暈了~~~那時回覆~~~我已經快睡了.....我打30公分是最少~~~~
也就是至少要有30公分以上...以前打過1支90公分的...整支打進去花了2個多小時吧..
當時的設備沒有現在那麼多~~~~都用鐵鎚去慢慢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圖你認為是錯的嗎?你再想看看?上圖N極與G極那條線是表示它們有相通,不見得一定是一條導線呀!
你量到有90V那篇在那裡?我看一下你是怎麼量的?

我所謂N與G事實上是一樣的,是指它們是互通的意思,並不是指N與G功能一樣。 ...

有提到漏電的那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21989-1-1.html
下面這篇~~~我之前就有說過N根G不能接在一起了...粗工大也有完整討論
http://bbs.pigoo.com/thread-16184-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G:

S大
我公司這裡是申請22.8KV的電力
台電只有供應 R S T 三相外加一接地
並沒有N相
N相是在用戶變壓器之後才出現的
也就是說台電只供應 R S T  G三相三線電力
用戶自行依照需求使用變壓器降壓
可以是三相三線( R S T G )
或是三相四線(R S T N G )

一般家用線路為單相三線110V-220V (A線路110V-中性線0V-B線路110V)
A線路對中性線是110V
B線路對中性線是110V
A線路對B線路是220V
如果A.B兩線路
用電量嚴重不平衡的話
中性線一定會出現壓降(電壓不等於0V)
如果中性線跟地線接在一起的話
迴路上的漏電段路器不曉得是否能正常動作n_064|

网友:
目前工作的廠內設備電源是走3P3W(三相三線),其中S相對於R、T相是中性線,另外有一條E電力接地,高架地板下還有G(靜電用大地接地),而插座及照明採3P4W(三相四線),除RST外還有獨立的N以及E。
因為別廠的電力配置有點不同,所以機台轉移過來時都還要先確認插頭配線是否符合廠內規範,不符則需改線,有一次因為配線沒改直接插上插頭,結果機台的導電橡膠腳因為機台外殼與高架地板間有異常電流,導致腳座燒毀。

网友:
回复 网友H:

shunxing大好像紅棒搭機殼,黑棒用手摸著,可能打赤腳踏地板,加上看那地板,是磨石子的,接地更好,如果機殼漏電嚴重,大概就會有這樣高的電壓吧?.........量出來91V,可不是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真對不起!那是我忘記是誰告訴我他有甲級電匠執照了。
圖畫的不好是事實,只是希望更多人能看懂,法規也許不完善,但是它應該有參考價值。

楼主:
回复 网友G:

雄爸爸你的問題我們移到下方連結討論好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22062-1-1.html

网友J:
順興大,
我上次自家用的地線,我身高18X,那支"阿司板"比我還高。
那個水電不幫我敲,還是我自己一槌一槌敲進去的。
敲完還意思意思倒了些鹽水。

网友:
引用 网友J:
順興大,
我上次自家用的地線,我身高18X,那支"阿司板"比我還高。
那個水電不幫我敲,還是我自己一槌一槌敲進去的。
敲完還意思意思倒了些鹽水。 ...

無言.......
請問逃兵大,是哪位高人敎您倒鹽水的?
目的是加速銅板銅棒氧化速度嗎?

一般避雷針的接地施工是有倒入(鹽)這段,但是倒入的是粗鹽塊,不是鹽水!
鹽的目的是為了散發瞬間高壓高電流的導入接地極所產生的熱,這還必須要加入大量的木炭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對不起!那是我忘記是誰告訴我他有甲級電匠執照了。

可能是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189&page=9 #251 造成誤解的吧?

网友:
那銅條應該稱做(端子盤).跟G是相通.但G是為防止漏電.所以都是直接打地.有些水電師父都是直接綁在鋼筋上.雖作法有誤.但寥勝於無.比如大型電動機.都需要在電動機(馬達)旁.打一跟地棒.直接將漏電導至大地.
wish大那兩種接法.O是如有漏電直接導地.另一個X裝法應該是錯誤.三孔插座也有一些水電師父是直接綁在鋼筋上來對大地放電.有誤請告知喔~~

网友:
回复 网友K:

底下圖兩種電燈開關接法, 若AC端上接線是火線,下接線是中性線,優點是開關OFF時電燈處火線已切開故沒有漏電易觸電的危險(一般家庭電燈配電方式),下圖開關切斷中性線,電燈處有火線電壓,有漏電易觸電的危險,提供給大家參考

网友L:
一般水電師不會用N來當開關.因火線是紅色.打開您家中的開關.不會有用白色N(中性線)來控制燈具.但插座的話.很多師父不會按照火線跟中性線來安裝.他門會認為電器產品的插頭都一樣大.但還是有大小頭的插頭阿..水電師父n_098|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般水電師不會用N來當開關.因火線是紅色.打開您家中的開關.不會有用白色N(中性線)來控制燈具.但插座的話.很多師父不會按照火線跟中性線來安裝.他門會認為電器產品的插頭都一樣大.但還是有大小頭的插頭阿..水電師父: ...

是的,如果沒有特別情況,一般單切開關都是以火線為開關的控制電源線!
雙處控制一盞燈(有可能)同時用火線與中性線作為控制電源線.

网友:
粗工大.我不知道如何的接法會用到中性線.一般的接法都是如我附的圖.不會用到中性線耶n_083|

网友J:
回复 网友M:

嗯。又發生另一個問題了。
這是預設110V的接法,那如果是220V的話呢?

還有,我突然發現我這間房子之前的水電。怎麼連N都會經過布雷甲?

网友:
用小畫家畫的,見笑了....
有問題再說喔
先來去忙一下........
麻煩板大加個媽咪水印,粗工很懶......謝謝板大

网友N:
回复 网友M:

粗工大說的是這種接法 !!

网友:
引用 网友J:
嗯。又發生另一個問題了。
這是預設110V的接法,那如果是220V的話呢?

還有,我突然發現我這間房子之前的水電。怎麼連N都會經過布雷甲?

N相經過NFB開關可以,但是無意義!如果該NFB是單純控制某一設備作為開切用途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O:

一樣這樣接線就ok阿.只是把中性線改成另條110v.倒是粗工大的接法我到是第一次看到.開了眼界

网友J:
N相經過NFB開關可以,但是無意義!如果該NFB是單純控制某一設備作為開切用途是可以理解的!

它是成對的火線跟水線一起經過。佔了箱中不少空間。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它是成對的火線跟水線一起經過。佔了箱中不少空間。

這點我也不解.您是自地自建嗎.還是買建商的.光N相就又可分好多迴路了
引用 网友N:
粗工大說的是這種接法 !!

這樣接法.如果三路開關裡的接點出問題.有可能短路.

网友:
粗工大的接法很少人會去用~~~~~
但它的接法才是標準的~~~~~
全都接到N相去拆登座也不怕被電......

网友L:
回复 网友P:

這個接法比較有可能被電到耶.只要火線那條沒切掉.如拆燈具時一手碰到天花板就...
還有這種接法要是三路開關沒看好插錯動就霹靂趴喇n_136|
我那個接法不論是那個三路開關.關了都不會感電n_136|
且你開關如何插只會動作不正確.不會霹靂趴喇的
但蠻欽佩這種接法.要真的是懂得開關動作原理.還要心細n_131|

网友J:
其實,粗工所畫的接法,如果單以一個燈的開關來看,它並沒有省掉多少東西。
可是如果以使用者的看法。有很多有開關的地方,都會兼具有"插座"的功能。
而這時候,你就會發現,數個插座一個開關,要3條線(不含地線)
如果是數個插座,二個以上的開關(N個),那只要4條線。(N+2)

反之,如果以DAVE的接法。
數個插座一個開關是3條線(一樣)
但是,數個插座,二個以上的開關(N個),那要2N+2條配線。

网友B:
引用 网友L:
這個接法比較有可能被電到耶.只要火線那條沒切掉.如拆燈具時一手碰到天花板就...
還有這種接法要是三路開關沒看好插錯動就霹靂趴喇n_136|
我那個接法不論是那個三路開關.關了都不會感電n_136|
且你開關如何插 ...

是阿~~~~
但如果都統一那種接法~開關都往下切~~~就是中性線~~~~那哪會被電到???????
現在的開關~~旁邊都有插座~~~這種接法~~最好分辨插座的電源是否為火線或是中性線~~~

网友:
關於雙處控制(或是多處控制),粗工認為應該因時制宜.
粗工畫的圖的配線法,其實我本身不贊同,因為容易造成電源負載不平均!但是有時候因為先天條件因素或是後天環境因素,這種方式就是不二選擇了!

電力以及線路負載分配的平均很重要.除了保護線路,也是為了保護設備!

粗工本身家裡10幾年前增建的時候,我就自己將所有室內配線重新裝配!所使用的材料當然是不計成本了.我得到的就是比較不用煩家裡的燈管燒壞之類的小事情了!整間房子的所有燈管點了將近10年沒燒壞,日光燈啟動器就更不用說了,大部分到現在還在用(大家絕對不相信吧).

任何電器在啟動瞬間都會有強大的啟動電壓電流!這是很難去避免的現象.許多小家電(尤其是照明設備)很容易損壞!
但是我們可以技術性的避免這種傷害.

另外,粗工家裡只是一般家庭用的單相三線式220V電錶!
光是進戶線我就使用22mm平方的囉.
粗工家裏家用的重型電器計有:冷氣=7台,家用冰箱=2台,白鐵冷凍冷藏冰箱=1台,洗衣機=1台,5hp抽水馬達=1台(這個好用,2噸的白鐵水塔抽滿水不用5分鐘),電視=7台,其他的就不多說了.

粗工的家是2.5層樓+一棟約30坪平房+一棟約30坪鐵皮屋,總計五個開關箱(一主四分),電路迴路方面不下50個大大小小迴路!
要算迴路很簡單,看看開關箱有幾條線接上NFB以及中性端子盤就可以大概算出幾迴路了!舉個例子:借用suneku大的圖,
由圖中可以看到開關箱的入線,各位知道這個配線用了幾迴路嗎?
粗工先說明,這個開關箱如果是總開關箱,該用戶真的堪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這個接法比較有可能被電到耶.只要火線那條沒切掉.如拆燈具時一手碰到天花板就...
還有這種接法要是三路開關沒看好插錯動就霹靂趴喇n_136|
我那個接法不論是那個三路開關.關了都不會感電n_136|
且你開關如何插 ...

感電方面仔細想看看,風險程度其實都差不多.
只是您提到兩接點萬一出錯(螞蟻雄兵做巢,或是BOX滲水之類)會引起短路(秀逗),如果開關旁邊也有插座的不也一樣嗎,所以風險來說其實都差不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Q:

這種接法確實在維修上 , 要特別小心 !!

因為你不知道現在的負載在OFF的狀態下 , 是兩條火線搭配 , 還是兩條 N 線搭配 !!

需要用電錶或驗電筆做確認  !!

不知 Dave 有沒有興趣 , 用三個開關控制一處負載呢 ???

你不妨試試多加一組開關來控制 !!

网友:
回复 网友R:

感電問題.小弟淺見.應無法確認開關是否切於地線.施工修繕燈具時.需拿電表量.如只用火線控制時.只要任一開關切於OFF處.即無感電可能性.但有時會有中性線回電的可能.為安全起見.施工時還是要以活電作業方式進行

网友:
回复 网友S:

jeanshyen大.如需三處控制一處時.需加一顆四路開關2個三路開關即可.但我聽過有人說可以用三路開關三個完成.小弟我還沒給他鑽研.如何以三個三路開關來完成三處控制一處.或許以粗工大的火線及N線配線法可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阿~~~~
但如果都統一那種接法~開關都往下切~~~就是中性線~~~~那哪會被電到???????
現在的開關~~旁邊都有插座~~~這種接法~~最好分辨插座的電源是否為火線或是中性線~~~ ...

 shunxing大您可能只注意看開關配線.而沒仔細看負載側.只要任一開關處於OFF即無火線連至負載喔~
哇好像離題了啦.歹勢wish大.這帖是討論二孔跟三孔的插座優異.怎變在討論開關n_081|

网友:
其實在兩孔插座的時代,我們的N極已經有接地了(就是在電錶殼內NG線連接的部份)
那為什麼後來法規還要修訂使用三孔插座呢?(感覺上是畫蛇添足)
其實這個三孔插座的G極點應該是一個專用的G極迴路!

我們的主機一般是用110v電源,這組電源的N極已經與接地線G極相通了,不過很多人的主機還是會電人對吧!
這就是三孔插座G極點的用意了!

以前粗工作水電的時候也不重視這個接地線(除非是避雷針的才會注重).後來接觸了電腦又進而接觸電子,才發現這條G線是有多麼重要!

网友J:
回复 网友T:

我們的主機一般是用110v電源,這組電源的N極已經與接地線G極相通了,不過很多人的主機還是會電人對吧!
這就是三孔插座G極點的用意了!

其實,它會電人,應該是因為我們的插座在當年並沒有"N"的定義而造成的吧。
而以目前的配線,即使有N/G的區別,如果你不接這個G,單純以N來接地,是不是所有的N都會在"長的"那個洞呢?我想很多的水電都沒有依循這個原則,反正,都會動作嘛。
這就造成了電腦明明接地要接去N/G的。結果卻接到了火線去了。這就是電腦會電人的原因吧。

网友:
小弟斗膽說明一下有誤請更正
1.G線是以最近導至地下.用意是將對人體感電可能降到最低
2.N是火線經過負載然後對地形成一個迴路
二孔跟三孔的優異~
二孔應是早期電器產品大多無接地.因而無做接地的必要.
優點是節省成本.
缺點是比較不安全

三孔是因一些電器產品的關係需要接地.但不可能在每個電器產品附近都打一根接地棒.所以衍生出附接地插頭.插座.三孔的接地孔是以最短的距離引至大地.
優點是對人體的傷害可降到最低.
缺點是成本高.施工工序多.
有誤或不足煩請大大更正補充n_131|

网友U:
我有個問題想問,困擾我好幾年了...
我家中原本應該只有火線跟水線,

後來有一次,請水電幫我增加一條地線,
水電工是跟我說,此地線是接到房子的鋼筋上...

所以我家中的配電箱,目前有4種顏色的線:
火線:紅線跟黑線
水線:白線
地線:綠線

我測紅白線電壓是110v左右、測黑白線也是110v左右.

但我測紅綠電壓、黑綠電壓,1個是140多v,一個是70多v....

我要問的是,聽說接地如果不好,寧可不要接...
我家的這條地線,是『不接比較好』,還是『有接比沒接好』.

*************************po圖*****************************

我家中的配電箱

水排(白色電線)是後來去買紅銅水排換上去的...因為舊水排崩牙....下圖是新、舊水排合照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p=96881#96881

這張比較清楚,紅銅水排下方,有一排鎖地線(粗的是白線、細的是綠色)

网友:
回复 网友V:

地線如果您的電器產品附地線.或您在您的電器設備外殼(金屬處)拉一條地線(G)這樣當然比較好.地線不能拿來當水線(N)用.因如果接地不是很好時電壓會不足.
如我之前提過.可用燈泡.一頭接火線.一頭直接接觸地表.此時燈泡會亮.但不是很亮.如您接觸一根打到地下的金屬物.此時燈泡會更亮.
地線不好時比沒接好.這我個人的經驗與電工概念應是不正確.有接地一定比沒接地好.重點要放在接地是為了保護使用者的安全以免感電發生意外.
記得前幾天不是新聞有報導有一民眾在陽台澆花.因冷氣機漏電.腳又踏在潮溼的地方.此時電流會放大.這時意外就發生了.
如此時冷氣機有接地線時.會將大多的電導至大地.意外就不會發生了.但電器產品漏電情形時.應盡速檢修.
一來不會浪費電.節省能源
.二來用電比較安全
您那條綠色地線是鎖在底盤喔.不是鎖在端子盤(銅排)
忘了提.測試地線是否良好.您用火線對地線以電壓表量也是個方法.但不是很準確.測量地線是要以高阻計測量10歐姆以下才是正確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有個問題想問,困擾我好幾年了...
我家中原本應該只有火線跟水線,

後來有一次,請水電幫我增加一條地線,
水電工是跟我說,此地線是接到房子的鋼筋上...

所以我家中的配電箱,目前有4種顏色的線:
火線:紅線跟黑線
水線 ...

阿游大,您用歐姆檔測量中性線N極(白色)與接地線G極,看看兩線是否導通?
我懷疑您那條G極跟N極是相通的!跟一般住家的配線方式一樣.
接地當然有勝於無!
但是,NG兩線相通的G極,那就沒有也罷!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其實,粗工所畫的接法,如果單以一個燈的開關來看,它並沒有省掉多少東西。
可是如果以使用者的看法。有很多有開關的地方,都會兼具有"插座"的功能。
而這時候,你就會發現,數個插座一個開關,要3條線(不含地線)
如果是數個插座,二 ...

逃兵大.室內配線大多會中性線(N)在天花板六角BOX裡所以燈具並不用在有開關處拉一條過去.只要火線過去燈具就好.這都牽連到室內配管方式.
1.如果是一個三路開關只需1條火線+2條控制線=3條線
2.如二個插座一個三路開關時只需1條火線+1條N+2條控制線=4條線.
3.如果是1個插座.1個單切.一個三路的話需1條火線1條N+3條控制線=5條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其實,它會電人,應該是因為我們的插座在當年並沒有"N"的定義而造成的吧。
而以目前的配線,即使有N/G的區別,如果你不接這個G,單純以N來接地,是不是所有的N都會在"長的"那個洞呢?我想很多的水電都沒有依循這個原則,反正,都會動 ...

雖然 N 跟 G 是導通.但G對地下來說並不是最短的距離.所以個人認為以 N 來代替的是不適當的.
我還是補充一下(G)是為了要防止感電所設置.

网友U:
一起回覆58# Dave 跟  59# wason 的帖子

恩~~我地線是鎖在底盤,我沒有"高阻計"這種東西去測量@_@"

不好意思,剛剛把配電箱拆開測了一下,地線對火線的電壓又回到110V,

奇怪...我之前試好多天,每次測數值都有差別(1年多前試的),火線對地線明明是(140多V跟70多V、150V多跟60多V、120多V跟90多V)

依照兩位的說法...以我目前的狀況,還是應該繼續接地線了....

****************************PO圖******************************

我剛剛試時,總電源開關NFB(14mm平方電線,紅黑兩線)是直接OFF,此時中性線(N極,我在57#是稱水線)跟地線(G極)並沒有短路...

用嗶嗶檔試N極跟G極,並沒有短路

用歐姆檔試N極跟G極,並沒有短路

我確定電表探棒有接觸到電線,因為我是直接碰觸O型端子內的電線(此兩條電線都是14mm平方)

紅色火線(14mm平方) 跟 白色水線(14mm平方) 的AC電壓

黑色火線(14mm平方) 跟 白色水線(14mm平方) 的AC電壓

紅色火線(14mm平方) 跟 地線(14mm平方) 的AC電壓

黑色火線(14mm平方) 跟 地線(14mm平方) 的AC電壓

网友L:
samfu大.地線是防止感電的.一定要鎖在鐵箱上.您蓋子都拆了.就順便拿十字起子.把每個螺絲都重新巡一次看有沒有沒鎖緊的.因沒所緊會引起大電流.巡的時後記得要穿鞋.手不要碰金屬物.一條一條巡
我有一次因朋友買法拍屋.我去幫他裝電燈及裝璜配電.他們搬進去沒幾天.開冷氣沒多久.NFB就跳了.他找了電器行去看.說他機器沒問題.說是我的問題.我去查了一下發現他們螺絲沒鎖緊.電線發燙.於是NFB就跳了n_123|

网友B:
UT61E可以測到200M歐姆....
通常~~只要他顯示OL~~~表示你的地線絕緣不錯....
但要如何得知你的地線是否真有接入大地..
用點水在地上測量G點與地上的那攤水~~~看有沒有組抗
如果電表有反應~~~就代表~~G點確定有跟大地導通

网友F:
引用 网友U:
一起回覆58# Dave 跟  59# wason 的帖子

恩~~我地線是鎖在底盤,我沒有"高阻計"這種東西去測量@_@"

不好意思,剛剛把配電箱拆開測了一下,地線對火線的電壓又回到110V,

奇怪...我之前試好多天,每次測數值都有差別(1 ...

ㄚ游大,經您測量NG阻值可以確定這兩條線沒有連接,雖然不知道該條G極的大地阻值是多少,但是這條G極可安心作為設備接地!因為這條接地線不屬於您室內配線系統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L:
samfu大.地線是防止感電的.一定要鎖在鐵箱上.您蓋子都拆了.就順便拿十字起子.把每個螺絲都重新巡一次看有沒有沒鎖緊的.因沒所緊會引起大電流.巡的時後記得要穿鞋....

地線是防止感電的...你這觀念我會記下來...

我蓋子測完就裝回去了...不過我確定螺絲都有鎖緊...

其實我當初就是一時心血來潮,去巡螺絲有沒鎖緊...
才發現舊水排有兩個孔崩牙,其中一個孔還是鎖14mm平方的主水線...
當時心中還暗自罵了水電工...好佳在那幾年都還沒出事...

引用 网友B:
用點水在地上測量G點與地上的那攤水~~~看有沒有組抗
如果電表有反應~~~就代表~~G點確定有跟大地 ...

我住2樓...
你是指只要在2樓地板(磁磚)任何一處上灑水,就可以這樣試了???

會這樣問是在想,鋼筋到磁磚,距離應該不短(我是不知道鋼筋在那處啦)...灑個水就測的到阻值...

引用 网友F:

ㄚ游大,經您測量NG阻值可以確定這兩條線沒有連接,雖然不知道該條G極的大地阻值是多少,但是這條G極可安心作為設備接地!因為這條接地線不屬於您室內配線系統接地. ...

恩~~感謝粗工的說明...

网友W:
家用配電盤的電壓
如果兩組110V對中性線N的電壓
出現嚴重不平衡時(ㄚ游大衣年前量測的結果)
請盡快通知電力公司處理
這是因為台電的外線
連接到用戶的中性線N接觸不良
導致用戶電壓不穩

网友:
引用 网友W:
家用配電盤的電壓
如果兩組110V對中性線N的電壓
出現嚴重不平衡時(ㄚ游大衣年前量測的結果)
請盡快通知電力公司處理
這是因為台電的外線
連接到用戶的中性線N接觸不良
導致用戶電壓不穩 ...

雄大,
我當時的例子(1年多前)...我兩條火線對中性線的電壓,都是110V左右...
是在測火線對地線的電壓,才出現這種怪現像...

我這幾天在想,當時有沒可能是接到某個機器,那個機器的中性線對地線,有問題所造成...

我目前有在懷疑一台110V、2KV的穩壓器,
因為這1年多來,我並沒更換什麼機器,除了這台110V、2KV穩壓機...

起因是,前一些時後,我家偶爾燈光會閃一下(同時發生一個怪聲音,此聲音好像是此110V 2KV穩壓器發出來的),
自從我把那台110V、2KV的穩壓器拆掉後,就沒這種問題了(出怪聲、燈光閃)...

下圖中間那顆小穩壓器(110V、2KV),就是我懷疑的那台...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p=86861#86861

网友:
我在#68說了一堆...其實重點是在這篇....

因為我又想到一個問題了,這也是藏在我心中1年多的問題,
我一年多前買了一台220v、3kv的穩壓器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p=86861#86861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p=87254#87254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p=87364#87364

當時會買這台,是想把音響器材全改成220V來聽,但後來放棄了(因為麻煩),

所以問題來了,這台220V變廢物了,
幸好賣家當時有教我說,可以把這台220V的當110V用,
我要問的是,下面這幾種改法,會產生問題嗎???

*********************3KV穩壓器 220V改110V (這些圖都是我1年多前畫的,所以我才會標示成"輸出地線可不接")***********************

這是3KV 220V穩壓器,背面的接線端子排

這台的正常接法,應該是220V進220V出

那如果我把地線變成接中性線,會發生什麼事???這是不是目前一般普遍的接法(因為大家都把中性線當成地線用)???

如果我把220V穩壓器當成110V穩壓器接,這樣會有什麼後果???僅是供率變小嗎(不可能維持原本的3KV)???

聽說下圖是最好的接法,220V進110V出,把地線當水線用...這種接法會有什麼後果...

网友W:
一般家庭的電氣產品使用220V的電壓,確實會比較穩
原因是N相中性線的對地電壓,不見得隨時都保持在0V
且當負載增加時,電線可能會產生壓降

游大貼的電源穩壓器,2KV的像是一般的UPS,3KV的像是工業用的
重點是,要有AVR功能的要價都不低
一般低價的AVR並非連續調整型,且無濾波功能
它只是偵測輸出電壓,控制繼電器送電給自偶變壓器,以達到穩壓效果,對於雜訊完全無法過濾
用UPS當穩壓濾波,有聽說APC的效果不錯, C/P值較高

貼圖裡的3KV要改220V進,110V出
如果裡面的變壓器是單向三線110V(L)-0V(G)-110V(N)且為隔離型就沒問題

网友B:
ㄚ游..你該不會拿這些產品直接經過總電源再到室內電器吧.....
我百分之百跟你說~~~一定會有問題~~~~這根本不夠用阿~~~~還會壓降
要用220V穩壓110V~~要用到我跟s10274chen貼出來的那種大顆的變電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ㄚ游..你該不會拿這些產品直接經過總電源再到室內電器吧.....
我百分之百跟你說~~~一定會有問題~~~~這根本不夠用阿~~~~還會壓降
要用220V穩壓110V~~要用到我跟s10274chen貼出來的那種大顆的變電器.... ...

你應該是說你下連結的那兩張圖: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page=1#pid293395

我當初想法是從配電箱拉出一組220v專線,接到這台3kv穩壓器,
這台3kv穩壓器的輸出只接給音響器材,不會接到別的電器...
結果這台買來1年多,還是被我丟到一旁...根本沒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一般家庭的電氣產品使用220V的電壓,確實會比較穩
原因是N相中性線的對地電壓,不見得隨時都保持在0V
且當負載增加時,電線可能會產生壓降

游大貼的電源穩壓器,2KV的像是一般的UPS,3KV的像是工業用的
重點是,要有AVR功 ...

2KV的,剛查一下,型號是NR-2000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k=NR-2000+&t=0
規格是:2KVA 1.6KW
因為懷疑它是造成怪聲、電燈閃一下...的兇手,目前已經被我丟到一旁了...

**************************************************************

手上這台3kv是低價的...型號是NA-103,網路上找不到資料了...
現在懶的去拆它...

剛看一下以前的連結,有兩張圖...將它貼出來...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p=87364#87364
這台當初買2手的,剛查一下以前的存檔資料,我是花3650元(3500機器+150運費)...內部看起來沒有什麼東西n_103|

*****************************************************************

這個連結,有隔離變壓器、2KV穩壓器、3KV穩壓器,的合照...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p=86861#86861

補充一下,此隔離變壓器,印象中好像是110V 1000W(也有可能是500W,我忘了,我應該不可能只買500W,有點低),
沒記錯的話,是很久以前在MYAV討論區,看到幾個人有在跟台北洛陽街的川利訂製,我一時好奇也去訂一顆,
但近幾年忽然發覺,在空載時,此隔離變壓器也會發熱,我就沒在用了...

网友:
音響用途的交流電源的確是以 220 伏供電為首選,因為電壓穩定線路電流也小,優秀的機器聽起來聲音真的有差。

穩壓的需求是看您的環境,如果您是位於台電線路末端(山區)或周邊是用電兇工業區才需購置,因為音響裝置內部全都有 DC 穩壓線路了。
而執意要多裝交流穩壓器並不見得有好處,因為會增加的電源迴路的內阻與多出來的雜訊干擾還會增加電力消耗,還不如將家裡電力配電線改粗點來的實際些。
電源迴路越簡單越短最好,那些延長線插座、電力分配箱、隔離變壓器、電源濾波器、穩壓器與不斷電裝置能拿掉儘量拿掉,那些賣設備的人都只講好處而不願說出缺點來。
這些設備都是在工業上或不得已的情況下才來加裝,業餘的使用知道就好。

有人測過算過家用電腦多增加ㄧ台不斷電會增加多少電費嗎?市區的電力一年停電幾次?您的電腦工作有那麼重要非得要有 UPS?

网友:
回覆19#  kenneth的帖子

恩~~~

所以目前我"穩壓器"跟"隔離變壓器"都沒有在用,
我現在就是接兩條8mm平方的音響專線,直接給音響器材...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p=91391#91391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p=91443#91443

沒用穩壓器,因為我感覺我家電壓還算穩定,

隔離變壓器不裝,是因為空載會熱...

這顆隔離變壓器,我是有打算找一個鐵盒,把它裝起來 ,
或者像wish大這樣,找塊電木板裝上端子座,
可以放在維修桌上用...起碼也可預防觸電...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page=1#pid231526

至於ups,其實我有兩台離線式,分別是飛瑞A-1000跟飛瑞A-500,
這兩台ups是拿來接在我的兩台電腦上面...
我是覺得有用有保佑(起碼能安一點心吧)...
畢竟電腦上面儲存了我10多年來收集的各種資料(網路各討論資料存檔、自己的生活點滴記錄...)...
所以硬碟(資料碟我用raid 1方式備份)、ups...這種錢...我都不敢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