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P800 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0-07-10):
拿到外觀檢查 ~爆電容 又版子焦焦的黃色
...開始查修 ~...
算軟的 ~QQ 撿到囉 ~.
換上 ~45N02 根`1000UF6.3V.

爆

過熱~

過熱~

這對地很低 ~該不會~

這對地很低 ~該不會~

ASUS +- 有些 顛倒 要小心 換上45N02 MOS*2

ASUS +- 有些 顛倒 要小心 換上45N02 MOS*2

測量 CPU 電壓~1.2V~~上真CPU

測量 CPU 電壓~1.2V~~上真CPU

跑 ~.馬 C0.EO 有跳 哈哈 ~CPU 有動作

跑 ~.馬 C0.EO 有跳 哈哈 ~CPU 有動作

插上記憶體 ~跑碼 上顯卡 ~

插上記憶體 ~跑碼 上顯卡 ~

哈哈 ~

哈哈 ~

故障零件 ~MOS 2顆都異常

故障零件 ~MOS 2顆都異常

网友:
嗯,聽說阿速死板子的電容極性標示都跟別人是顛倒的

网友:
恩 我也換過一片P5P800
一樣是那二顆n_061|
只是AGP 後方那顆粉討厭
銲槍會碰到AGP後方的卡筍n_004|
看你居然把他給砍了...:on_011|

网友:
挖勒~~~你把AGP卡筍砍了~~~
顯卡以後很容易接觸不良耶....

网友:
哇ㄟ喀稱謀器溜~

AGP卡的後面我記得很容易翹,相對之下PCI-E的很多沒有卡榫

网友:
775腳座的,賺到囉^^
砍了agp固定座,以後插拔顯卡要很小心.
恭喜囉~這篇維修實例我收下囉:)

楼主:
哈哈 ~懶惰拉 ~還要開預熱台 ~下加熱~ 比較好拆
~..所以就 剪了它~
所以以後裝 顯卡都要 注意 防樵起 ~.

网友:
carzy1kimo大常常砍吧!上次也看您砍了一次。

拆AGP底下的,我還是雙槍搞定。 不難拆!訣竅抓到就行了。
華碩用865的晶片組,通常都是掛那兩顆。

网友:
挖~~可愛大又修一塊MB了~~真是厲害
砍了固定座也是可以用的啦
只要小心一點就好了~~
恭喜完修~~

网友:
我遇到這塊P5P800是挑記憶體嗎?因為會常常抓不到記憶體偵錯卡老是出現(D4,AF)
時好時壞,不知大大在還沒拆下前為何判斷這兩顆MOS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rzy1kimo (大)
我手上有一片  P5GDC-V Deluxe  情況是送電後無反應不開機 , 您的狀況是主板送電後可以開機跑碼的狀態嗎 ? 還是上電後完全無反應呢 ? 因為P5GDC-V Deluxe  配置與 P5P800 還真像 , 想問看看是否 P5GDC-V Deluxe  故障是否跟您的一樣情況 。 ( 最近我買了 PT-090C 主機板;筆電兩用四位數除錯卡 , 改天上卡偵測來修主板 )

网友:
carzy1kimo大  有換過MOS 有跟他討論到這點

因為那個是南橋的供電,不正常是不會有RESET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片 ~ㄜ~...先處理 異常的東西 ~處理好就 開機囉 ~所以沒看先前跑怎樣 ~
但是 基本上 應該都是 沒跑吧 ~

网友:
我也有一塊p4s800主機板也是不跑碼,前兩分鐘還在跑,然後就黑屏了,兩支記憶體似乎也死一支,回家後也來查看看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如果是我...也是會 砍掉AGP固定座的 @_@
因為沒 熱風槍也沒第二把槍。
←←只有單槍的初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