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電錶的耗電量 230mA 正常嗎?

楼主(2010-07-10):
最近發現數位電錶的 9V電池消耗的很快。
量了一下,只要一開機就消耗電流 230mA。一顆 9V 電池大概600-900mAH吧?那不就只用三個小使左右?

可是規格上寫一顆 9V 電池可以用200小時。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發現數位電錶的 9V電池消耗的很快。
量了一下,只要一開機就消耗電流 230mA。一顆 9V 電池大概600-900mAH吧?那不就只用三個小使左右?
可是規格上寫一顆 9V 電池可以用200小時。 ...

最近看到一種9V充電鋰電(可充電的實際是8.4v) 容量最大的到 600mah.. 需要專用充電器 充飽一次 放在數位三用錶 不關機 差不多用一個星期 感覺不錯用
所以 又去多買了一個 交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對於常用不關機的人很實用,否則這電池一顆都450元,兩顆900
壽命也不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發現數位電錶的 9V電池消耗的很快。
量了一下,只要一開機就消耗電流 230mA。一顆 9V 電池大概600-900mAH吧?那不就只用三個小使左右?

可是規格上寫一顆 9V 電池可以用200小時。 ...

禮拜一幫您量看看,
我公司什麼都少,只有電表最多...( 員工自己帶的 )

楼主:
今天找 一台同一型號的電錶,原來正常的耗電是 3mA。

看來這一台是被我操壞了。蠻奇怪的是:量電壓電流跟電阻都沒啥問題,只是一開就很耗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找 一台同一型號的電錶,原來正常的耗電是 3mA。

看來這一台是被我操壞了。蠻奇怪的是:量電壓電流跟電阻都沒啥問題,只是一開就很耗電。

因該是保護用的二極體短路了~~~~~
查一下應該可以找到故障的零件
有可能稽納短路~~
如果是IC~~~那就~~~~報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