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晶體 data sheet

楼主(2010-07-10):
請問有人可以提供電晶體 TIPL790S 的 data sheet 嗎?
使用於EBM風扇
網路上只找的到 790及790A的資料 , 不知與 790S 有何差異.

网友A:
回复 网友B:

TIPL790S 的包裝外型是否是 SMD 規格的 ? 如果是的話 S 在字義上就是 SMD 的意思 !
一般來說 TIPL790A 只要不超過 EBM 風扇的負載電壓或負載電流 , 是可以代用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PL790S 的包裝外型是否是 SMD 規格的 ? 如果是的話 S 在字義上就是 SMD 的意思 !
一般來說 TIPL790A 只要不超過 EBM 風扇的負載電壓或負載電流 , 是可以代用的 ! ...

TIPL790S的封裝與790或790A一樣,都是TO-220.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來說 TIPL790A 只要不超過 EBM 風扇的負載電壓或負載電流 , 是可以代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