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ia Quadro FX 維修

楼主(2010-07-10):
這片顯示卡拖很久了..

故障原因: 無法開機,有時可使用,但用一段時間便黑屏

可能故障原因: 由於這是一片高階卡,是一個 "燒貨",此類的顯示卡,若散熱不良,容易引起 GPU 或是 VRAM 銲點不良的現象

由於我沒有預熱台,只有熱風槍,所以只能用熱風槍來維修,另外,由於兩隻手都用到了,實在不方便拍照,僅說明我是如何使用熱風槍的:

1. 先將 GPU 上的散熱片拿掉
2. 先預熱 GPU 背面,熱風槍溫度設為 200 度,風力 4,先在 GPU 底部約約一公分距離來回吹個兩分鐘,要注澺的是一定要保持板子的水平
3. 熱風槍溫度設為 320 度,風力同樣為 4,在 GPU 上方也是約一公分,來回吹個五分鐘,同樣要注意的是保持板子的水平

以這樣的風力來說,不會吹掉 SMD 零件,另外,是否加鍚油呢?我沒加,不過,要注意使用熱風槍時,一定要來回、類似轉圓圈的方式,以讓熱度均勻..

接上主板,電源、及一台硬碟、光碟機,這片主板寬約 14.4 公分,由圖中不難看出這片顯卡真是個大傢伙..

這張卡的背面,紅點處就是 GPU 的背面..

這片卡吃電較兇,需接上 6 PIN 的輔助電源,接上後左方紅點處的 LED 會顯示

為了測試,所以在硬碟上安裝 UBUNTU 10.04 版,這是安裝的過程之一..

安裝完畢後,接著安裝 NVIDIA 的驅動程式..

驅動程式安裝完後,跑一個影片程式,看一下溫度,大約在 63-66 度之間..

由於在 UBUNTU 上沒測試效能的程式,所以使用 glxgears 來測試一下 3D 效能,看起來這片卡不怎麼樣,只有兩萬多,其實這是因為我有全開 compiz 功能的原因.. 此時的核心溫度是 75 度..

這是另一個使用 glxgears 測試範例,先使用 compiz 特效,中途再把它關掉,看得出大紅點處的差異嗎,可衝到近 7 萬的數值,同時的溫度也衝到 83 度了.. 溫度一直在 83 度左右..

使用 top 來觀察一下,最上行紅點處顯示使用了 18:43,也就是開機後使用了 18 個小時又 43 分,應該沒問題..

OK.. 完修..

心得:

使用熱風槍來處理 BGA,一定要很注意,否則可能愈修愈慘..

如有可能的話,搭配預熱台,有比較好的效果..

网友:
哇!修好了耶~~厲害厲害 ~~

网友:
原來用熱風槍也是有可能將虛焊的GPU修好的~~(跟我自己想亂搞的方式差不多,只不過我還沒做<真是嘴砲王~~>)

既然有人成功了那我就更有驗證的心態了~~~~

网友:
恭喜啊~~修好一片高階顯卡~~
看起來真的好大一片~~~~~~~
看來大大的熱風槍用得越來越順手囉~~~

网友:
CreMaker大.恭喜完修.用熱風槍就搞定一片顯卡.我都拿熱風槍在拆東西.且熱風槍是工業用.德國牌那種.好大隻n_136|

网友:
哇!修好了耶!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s/forumid_56/20100707_1fab0392ce3a85f1a6480SSs4dOz1Feq.gif
溫度那麼高,這也難怪會空焊了!或許要改一下散熱模組,會讓它返修的機會降低。

Ubuntu10的安裝過程比之前的版本快多了耶!
又是給人煥然一新的感覺,之前在學校無聊,用虛擬機器去跑,C2D E7400、DDR2 2G雙通,分給Ubuntu的記憶體為512M,同時也分了512M給XP,通時開兩個guest OS,跑安裝程式,Ubuntu硬是快了一些。

网友:
這塊好料ㄟ.....
算賺摟....

网友:
有沒有考慮上XP系統跑一下FURMARK?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應..

其實我進入這個領域真的不久,嚴格說起來不到半年(當初是想問電解水機方面的問題),不過在這里學到很多技巧,真的很感謝大家的熱情..

我覺得我抱著一個心態: "不要怕修壞東西"..

有的時候太順了,反而學不到技術..

像我修 power 也被電了好幾次,那種經驗彷彿回到了以前 "真空管" 時代..  那台 hp 的 power 我是先放下,沒有放棄哦..

目前技術真的和各位大大比起來,有一段距離,不過我想勤能補拙吧,希望有一天,會和各位並駕齊驅..

to man188:

不要怕啦,你沒聽過這句話嗎?失敗是成功的媽媽? JUST DO IT..

to 阿水大 及 s10274chen 大..

其實很多技巧,都是從你們那偷學來的哦,另外 UBUNTU 真的是愈來愈好用了,大家不妨試一下現在的這個版本 10.04,這是一長期支援的版本哦..

to Dave 大..

使用那種熱風槍技術要更強哦,我一直覺得你好像是個老頑童,什麼都修,對什麼都抱著很大的興趣哦,不過最好還是和大嫂撒個嬌,買台熱風槍,真的有很多東西都可以修理.. 同時我想應該比你那台德國來的工業用熱風槍來的便宜吧..

to 狼大..

感謝,你一直是我的偶像,希望有天技術和你一樣好..

其實我很久沒用 WINDOWS 了,一些 WINDOWS 上的效能測試程式,都忘的差不多了.. 我想可以的話請這片顯卡的主人,測一下哦..

网友:
UBUNTU 使用上真的越來越不錯

有些WINDOWS上的軟體,也能使用WINE RUN~

只是上上網,作報告UBUNTU絕對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