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T705無背光維修

楼主(2010-07-10):
一部BENQ T705,故障原因為有畫面無背光。

使用友達M170EP01 Smart panel,整合面板與AD,所以內部只剩一片P+I

P+I,與一般常見BENQ不同處是出線接頭位置及不供應3.3V

下燈管高壓電路明顯燒毀

所有故障的元件(振盪用0.22uF電容及保險絲未照入)

因為這片已被修過,更換元件後一併整理焊點,組裝回去測試正常後開始燒機5

网友:
BENQ再怎麼改...這幾個零件都容易壞~~
這次燒的真嚴重啊~

网友:
狼大,這台還真的是該燒的都燒了~~基乎只差一顆5707就全換了

网友:
呵呵~最近笨Q壞很多~我也修了一台T905~這兩天再來弄實例~QQ

网友:
之前和學弟閒聊,他跟我講,這類的他之前修了不少,benq最大敗筆,就是在於該貼背貼在PCB上,都不貼,才造成容易燒掉這邊的問題,不斷上演。
除了更換特性更好的晶體外,最好還是能夠加強散熱,會更好。
不過也覺得,還是無鉛焊錫引起的因素較高。

楼主:
BENQ P+I換C5707上去時記得量一下hFE,最好大於250以上,溫度與穩定性差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狼大  hFE 要如何量 ~我換好都沒有在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量C5707的hFE,大於250以上再使用。

网友:
對吼~我都忘了這個重要的問題~要量一下HFE值...
之前狼大就有說過了~人老了~還是忘了...哈哈...

网友:
又是5707燒了!!上次修了3天頭都快修暴了還是走向換公板一途

所以我對笨Q牌有點恐懼症,都是過保沒多久燒了還真會算時間

笨Q牌除了便宜一點,我真的還想不出他的優點

有了我想到了...可以讓沒事做的人打發時間...因為真的很花時間與腦力

還有替維修行的老闆賺點微薄的工錢..

网友C:
回复 网友A:

C5707 應該是推挽電路, 那要配對嗎?
謝謝.

网友:
其實7月到8月是電腦維修量的大月~~~~
也是冷氣的的大月....
會這樣~~通常都過熱.....
最近都因為高溫~~電子零件故障的一堆~~~
今天就遇到2台...都因為顯卡~~過熱當機~~~~
通通直接給它改成8*8的風扇貼到扇熱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C5707 應該是推挽電路, 那要配對嗎?
謝謝.

是不用精確配對,但是hFE不能差太多(也不能太低),以免造成異常發熱。
(只有BENQ特別挑,可能是驅動兩組互相並聯線圈的關係 )

网友:
有燒壞掉的機器才會有賺頭

网友(2010-10-05):
想請問一下~ C5707 跟 10PF06 與3A電阻式保險絲 怎麼測量正常or不正常??

最近手賤~把壞了2~3年的T705拆開~(用光碟拆了老半天~超不爽= =~ 隔天買了大小一字起子拆開來=_=)

原本心理預訂是~電容掛點~ 可惜~ 找了半天 完全沒看到有爆掉的跡象QQ"

看了好幾篇文章~應該是與多數人相同~BenQ通病 C5707+10PF06+3A保險絲

上次跑去 新營 的電子材料行~ 想買C5707跟10PF06...

C5707老闆娘一聽就說 是電晶體!!  至於10PF06... 他說沒看過=  =||||

在網路上~我有找到賣零件的賣家~

h t  t  p://goods.ruten.com.tw/item/qa?11090411614312

避免誤會是廣告嫌疑...故意把網址分開...抱歉~ 只是想幫助跟我一樣找不到材料的人~

這禮拜會再去一次 新營的 電子材料行~ 如果還是沒有 可能就要跟這位賣家買了Q_Q...

楼主:
測量法請看這篇: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565&highlight=
10PF06為一P通道MOSFET,找不到該零件時也可以找FU9024N來用。

网友:
感謝狼大~  那篇文章 圖文並茂 讓我這種菜鳥~也看的懂@_@~

證實了~10PF06 兩顆全掛 C5707 兩顆掛電Q_Q... 保險絲則沒事@..@~

网友:
C5707 很容易掛點 這材料 不會不好買  換了應該就沒問題了

网友:
YA!  T705 維修好了^O^~~~

最後有個問題~ = =" 話說 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人說 使用"廢光碟" 將外殼拆開~

有人成功使用廢光碟外殼拆開嗎=___=a?

傳授一下技巧吧XD?

网友:
廢光碟 那因該已經修到信手拈來了吧
缺點因該有 光碟塗料易掉 需裁切 要不不好拿

我是用 捲1.2百克錫絲的那個塑膠圈 好施力 不留痕

网友:
回复 网友D:

    電話卡 信用卡 學生證 會員卡 捐血卡 健保卡.......略 = =

硬卡片就可以了 盡量不要找上面有一層膜 好拆不傷機.

楼主:
自己一直以來都是薄鋼片(有彈性的那種),但初次使用要小心施力,以免誤傷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