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用筆電變壓器無輸出維修

楼主(2010-07-10):
HP筆電用特殊三接點變壓器,故障原因為無輸出。

拆開外殼,脫下內部導熱鋁板,可以看到不少元件都塗膠固定

背面也是,這款為台達代工

塗膠的電源維修較費工,但還是先測量有無短路,測量到輸出端時發現有短路情形。

解焊輸出電源線,短路情形消失

使用通電法抓電源線短路點,發現到靠近出線端溫度最高,於是開始剪線,最後證實短路端的確在出線處

剝皮後發現到正負極線路導體碰觸相黏,並有燒熔痕跡

在正常的線尾端重做,外圍是負極,中間是正極,白線是ID線(供筆電辨識是否為原裝變壓器)

重新焊回後,已可正常輸出電壓

故障原因可能是因為收線習慣不佳,直接把線繞在變壓器上,使出線端有銳角轉折(紅框處)

收線時應保持出線處平順,並避免用力拉扯

网友:
感謝狼大 精彩的維修實例  又學了一招

网友:
 原來是線的問題~
那種變壓器裡面超多膠的...光要除掉就覺得麻煩~
還好這次只是線的問題~
用束帶綁變壓器這招不錯~滿美觀的~
我都只用電火布(台語)貼一貼而以~~~

网友:
哇!電線細節拍的好清楚呀!

网友:
我這邊兩顆dell代工的 DELL power~~打開全都是塗膠~~

网友:
說到收線,常常遇到很多有設計感的人,收線與眾不同,不只麻花還可以打上幾個結,結果就是斷線或是接觸不良~

网友:
說到變壓器~~~我手邊還有一顆3鳥牌的12V5A的....輸出電壓異常...
到現在還沒時間去找故障原因~~~該不會也斷線吧...
那顆~我怎麼查~~零件都沒壞..電壓就是有問題~~

网友:
變壓器常會因為收線的習慣造成斷電線狀況

网友:
挖~~裡面線竟然是短路的
一般的人比較不會注意收線的細節
直接纏繞就了事了
我覺得真的不要把電線折到極致久了一定出現斷線的問題 (短路我目前還沒遇到過)
所以要有好的使用習慣才會有長久的壽命

网友(2010-08-13):
往往壞的地方都是簡單的地方,但也最容易忽略掉而花時間查老半天...

請教大大對筆電電池裏的那片電路有沒有研究,最近換了電池蕊,想要重設裏面的電源管理資料...

网友:
原來是電源線凸槌

感謝狼大分享!

网友:
狼大~~NB怎樣靠ID線來確認變壓器的身分阿?

网友:
白線是ID線(供筆電辨識是否為原裝變壓器)~~~~~~~這點以前不知道真是太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有網友問到ID它如何去解碼識別呢????

楼主:
輸出特定電壓供筆電內電路辨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