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icl7106來做LC數位表

楼主(2010-07-10):
最近從論壇 看了做LC數位表 有幾種方式 :

1.利用傳統 COMS IC 4093 4511 4518 但不能量大容量電容(如 10000uF)
引用 网友A:
數位電容表在網路上找到的,零件規格很普遍,一般的電子材料行都找的到

2.用pic16f84a  線路簡單 但還要燒單晶片(又是另一個課題 更麻煩)
引用 网友A:
數位電容表在網路上找到的,零件規格很普遍,一般的電子材料行都找的到

剛好手上有ICL7106 IC 看他DATASHEET 好像也可做 L C F 數位表
,也有找到大陸的萬用數位表電路也是用這顆 (網路好像賣60-70元)

不知哪位先進 可用這顆來設計LC數位表.
附上萬用電錶電路圖
http://hi.baidu.com/diydz/blog/item/b48601db7f30fd67d1164e78.html

附上另一個LC表電路圖
http://hi.baidu.com/diydz/blog/item/0fcad150eb4fd85e1038c2d1.html

网友:
這顆IC是做電壓表用的,做LC要充放電跟比較產生計數,再FV(頻率轉電壓)進ICL7106不好用所以大都用OP+數位運算比較好處理
目前找到LCF表最佳方案[作數位電容表LCFM套件DIY就可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21999-1-1.html

PS:這篇應該發在 電子電路吧!

网友(2011-04-14):
回复 网友B:

ICL7106網路價60~70元,大陸價才2.45人民幣。
真的價差有夠大,恐怖! = =a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們推薦便宜的店家呢?
有點想修DT-9205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