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FP767畫面抖動+直白帶維修

楼主(2010-07-11):
一部BENQ FP767,畫面左側1/4畫面呈水波抖動,左側2/4處有垂直白色亮帶,右半側則完全正常。

畫面水波紋抖動

P+I目視有電容異常(紅框),進行排除

AD目視無異常

P+I處理後,組裝回去狀況依舊,點其他面板正常,用公板AD點原面板故障依舊,面板確定有問題

開始處理面板,型號為AU M170EN05,原本推測直白帶應是基板與玻璃體間的X-DRIVER連接出了問題,但之前遇過的並不會造成水波紋畫面。打開金屬蓋後觀察X-DRIVER排線連接並無明顯異常,開始測量上方元件時在主晶片周圍找到兩顆詭異的排阻(但元件實體看來是排感),分別是紅框的R237、R238與綠框的R239/、R240。

PS:X-DRIVER也被稱為Source Driver,Y-DRIVER則是Gate Driver

測量R237與R238,阻值均僅1歐姆

但測量R239與R240時錶針並無動作,看來阻值應是遠大於1歐姆許多

從PCB的Layout來看,主晶片透過R237與R238走了兩條線到右半邊的X-DRIVER,透過R239與R240走兩條線到左半邊的X-DRIVER同樣接點處,照理說兩元件阻值應該要相同,但測量結果是不同的。

找了同樣阻值的電阻裝上後,重新組裝回去,畫面居然恢復正常

看來是控制線因為排感異常而無法送正確信號到左半邊X-DRIVER,使畫面異常。

网友:
新知識~
遇到白帶現像我都會以為是T-COM軟排的問題。一直在那亂加熱~
看了那麼多實例~真的要來找看看T-COM的資料來研究研究了~~

感謝狼大~

网友:
想不到還有分左右兩半邊呀
要找到那兩顆詭異的排阻也是要深厚的功力的

网友:
原來面板這樣是可以修好的,一直判定是掛點機器....

楼主:
查了一些面板的資料手冊,推測該兩條線是供應給X-Driver的Timing資料,所以斷掉後因為時序異常導致顯像異常。

這次運氣算不錯,遇到不是排線異常的面板。

网友:
狼大越來越厲害了~~

雖然我有不少資料   不過我真的沒有修過面板n_165|

楼主:
運氣好唄~
上次說的瀚宇HSD190ME13就沒那麼好運了,拔掉Y-Driver的接線後Vgh、Vgl、Vcom等電壓輸出都正常,接回去後電壓一閃就消失(但用數位錶的Peak hold功能仍可測到正常電壓值),但查Y-Driver上又沒有短路,阻抗也沒問題,與17吋的HSD170ME13比較+交換零件,斷斷續續奮戰五天後宣告投降

网友:
還是會遇到硬的n_108|

网友:
不錯經驗分享,要找出異常零件真的不是運氣。
說起來輕鬆,狼大應花不少時間吧!
厲害!

网友:
學到新知識了
X-DRIVER也被稱為Source Driver,Y-DRIVER則是Gate Driver

看到主題我也以為是排線
想不到這麼深奧

网友:
只能說厲害~~
如果是我應該會很快投降了~~
竟然是面板內排組的問題~~~

网友:
新發現...
這個要學起來...收藏收藏...哈哈

网友:
好精采的實例,看到狼大分析X、Y掃描,想起了玩單晶片的七段掃描,不同就會有這樣的類似狀況。

問題蠻硬的耶!

网友:
那應該沒有Drain Driver吧

网友:
很厲害啦
我先前也有修過一台類似滴
但怎麼用都用不好
看來要拿出來在研究一下

网友:
雖然有修過面板,不過倒是沒有遇過這一種的故障。

狼大修面板的功力,真是越來越強大了。

网友:
感謝 狼大無私分享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請教狼大你用的測peak hold數位電錶是何廠牌跟型號?
好用嗎?

网友:
一直以為這樣就要退修了
感謝狼大又學到一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peak hold數位電錶是何廠牌跟型號?
好用嗎?

維修用的是UNI-T UT71E這款,還不錯用,不過從睡眠模式喚醒時有時會有怪怪的情形。

网友:
最近發現狼大的維修一直有往T-COM的方向
一般都會認為是面板的問題,
感覺狼大遇到的硬的變多了,
好精彩的維修實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維修用的是UNI-T UT71E這款,還不錯用,不過從睡眠模式喚醒時有時會有怪怪的情形。
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s/forumid_119/20100529_9ebc63be716c5c658f4atAWVzuDCUTHT.jpg ...

更高階的~~~~還可以測量溫度與電晶體嘛?
那個W~~該不會是測試瓦數吧~~~~

這台有點貴耶~~~~以後有想要在敗一台~~~在買這台回來玩好了~~~
把UT61E當成外出專用的電表~~就不用在帶數位表與電容表了~~~

网友:
不簡單~~我是看的慾望都沒有~~
既然被你修好了~~
只能告訴你~~這不是一般人~~~行的
這只能稱~~~不是人~~能辦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硬的變多了

不只硬的多,也常常遇到先被動過的
引用 网友C:
更高階的~~~~還可以測量溫度與電晶體嘛?
那個W~~該不會是測試瓦數吧~~~~

電晶體沒有~所以要測hFE還是得用原來的指針表
可以透過原廠轉接器測試AC的W、VA與PF

网友:
狼大好強!
能修T-CON已到了不同境界了!
感恩!!

网友:
謝謝狼大的說明.
數位錶我用UT61E,硬的用示波器,看來數位錶該升級了.

网友:
這是職業級的演出....

网友(2010-12-30):
真是太強了!感謝狼大分享&指導^^

网友:
好專業的面板維修,剛看到圖也以為是排線的問題而沒救了,結果卻不是這樣...厲害

我也有台17吋鳥牌畫面顯示異常,但是故障點是因為別人自行拆開後敲到上方連接T-COM的排線,所以大概沒救了,連排線都有點斷裂了。

网友:
感謝大大熱心分享經驗

网友:
感謝狼大精彩的教學,受教了

网友:
一般看到這個畫面,都不太會修,只能騙騙客戶說是面板故障,其實是T-CON故障,但會修T-CON都是神人級的,非我一般老百姓所能理解。

网友:
果然是專業神人等級維修

如果評分能給100分

我會給100分

网友:
我就說我那台白屏的1912WB,狼大可以修好它!
就是一直找不到你我合適的時間,拖著拖著就擱下來了!

网友:
受教!精彩只能說水啦

网友(2011-02-10):
恭喜狼大完修,狼大您也很久沒發文了,(不好意思,對於時間我感覺有一個星期就算久了)我已經開始在看舊文了,您還要讓我們等多久?

网友(2011-05-16):
找了好久..終於讓我找到一樣問題的神人解析..
我有一台竟然也剛好是狼大痛心的那台 HSD190MEN3 19"螢幕
巧的是問題也就是和狼大現在發的這台狀況一樣
差別只是白帶是發生在螢幕的下半部3/4 ><" ...
上半部1/4是正常的 = ="
我拆開檢查過了..P+I版大致都良好...
T-COM排線也都完好正常..
所以看了這篇..我想問題大概也是出在T-COM版上吧 0.0?
看來大家都不會修T-COM吧?
還是不願意修呢?
難怪網上賣T-COM替換板的最少都1500大洋 (真是貴阿 = =")
不知道我這台狼大心中的痛 HSD190MEN3 19"螢幕
這樣的狀況值的修嗎?還是修的好嗎? 0.0

网友:
看到標題........ 白帶??
猛一然還以為.............某一種.......婦女病n_067|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是水平方向,則多為Y-DRIVER異常,就不一定有解了

其實舊型面板的電路及元件較複雜,出問題反而有較大機會修好,現在新型面板大多使用COG將驅動IC封裝在面板本體上,TCON電路及元件簡化不少,但故障要修好的難度也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