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721

楼主(2010-07-11):
按電源按紐無反應
P+I正常 有觸發燈管
接上AD板5V被拉掉剩1.4V
12V沒被拉掉
按鍵端都無電壓

請問該該從哪維修

按鍵板檢查過

發現P+I 5V 會被拉掉
已經完修

网友:
若電壓會下降,則檢查ad是否有內部短路或是p+i輸出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