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1721完修

楼主(2010-07-11):
從回收廠購回的其中一台LCD,上電後完全無亮燈指示,馬上拆了它

1.判斷一下外觀,一切正常。
2.從dc in的地方查了一會,開始拆下各電容測量容值,結果均在正常允許誤差內。
3.C5706、7C184J也都沒問題
4.後來目標鎖定一些高溫元件,把舊錫吸掉,換上新錫(注意空焊問題)
5.上電試試,就這樣開機了,完修!!也算撿到軟仔...

网友A:
恭喜完修!
虛焊或空焊(紅框中的零件會產生高溫的元件))常是高溫下所產生,造成故障,幸好沒有損及零件,
補焊後完修,恭喜好運檢到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虛焊或空焊(紅框中的零件會產生高溫的元件))常是高溫下所產生,造成故障,幸好沒有損及零件,
補焊後完修,恭喜好運檢到軟的。

我也覺得很lucky,不過還第一次遇到那麼軟的...

楼主:
突然想到,想請教各位先進,這台al1721只要上電不管有無開機,電源指示燈都會亮,這是屬正常現象嗎?

网友:
電源燈恆亮這是比較奇怪的現象,可能在回收場時進了濕氣,影響到電路。
可以檢查驅動LED的小晶體有無異常

网友:
恭喜完修~~補焊就成功了沒有花到維修零件的錢
真是省阿~~真的很幸運~`

楼主:
回狼大...
感謝您大老的提點,這星期有比較忙,等空閒一點了,檢查後再上來報告。^^

回man188...
感謝回帖!!!
這次真的很幸運,沒想到是空焊造成如此的error

网友:
空焊問題
又學到一個經驗
完修是快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是寶貴的經驗
讓我得知不少

网友:
恭喜完修
空焊
又學到一招

网友:
通常故障拆機維修詳細檢查與補焊是很重要的程序~~

网友:
這一型之前三台都是補焊完修低

楼主:
請教前輩們...

未開機時,led(三色led)即亮藍色,而從按鍵板上的該顆led其一腳量到2.73V。
想先請教驅動led的小晶體有看見兩顆,是否兩顆都是呢?(看線路,似乎有串聯到)

先感謝指導!!

网友C:
最近修到一台,通電未開機下電源燈就已經會微亮,開機後電源藍燈變亮,按鍵上方綠色燈也會亮起,似乎是這型螢幕的特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修到一台,通電未開機下電源燈就已經會微亮,開機後電源藍燈變亮,按鍵上方綠色燈也會亮起,似乎是這型螢幕的特點。

狼大仔...
是的!就如同您所言,一模一樣的情況,那或許這台本來就是如此。
感謝感謝!!

网友(2010-09-24):
想請問一下

此機PI板上端的電桿線圈輸出功率是多少呢

网友:
真的很幸運
看我又回了一招

网友:
一般這種問題,其實補焊都是必要的.
尤其是高壓的部份.
很多時候,隨手做補焊.
修好的東西可以用很久.

网友:
哇喔...馬上學起來..

把塵封已久的LCD搬出來

哇....真的一模一樣的狀況

完修  OK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