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無聊修一下!液晶螢幕高壓公板維修實例.....

楼主(2010-07-11):
一開始忘記拍照先看文字敘述吧...
故障狀況...→開機無電源
拆開量之後..發現高壓板線路上12v剩下3v...(拔去高壓板線路後  供電正常 可開機..)!! 確定高壓板故障
先看看..組裝牌的內部吧

把爆掉的電容跟保險司換掉之後...故障狀況一樣.....
量一下mos 腳對地阻抗  感覺無意狀...先拆了旁邊的smd電容....故障狀況還是一樣

拆下mso就發現狀況囉  其中一顆...p 通道的  s d極短路...
手中無多的mos  拆廢板上的吧....一顆用stm8405 一顆用廢板上的ao4606

.....焊好後 想知道ok不ok  不洗板子先上機再說...

夠簡陋吧

夠簡陋吧

換過真拆過的地方...

換過真拆過的地方...

發現一顆mos...STM8405 一邊s d 短路

發現一顆mos...STM8405 一邊s d 短路

尋找道 n+p的mos 拆下找一顆好的...

尋找道 n+p的mos 拆下找一顆好的...

...電源燈接上高壓板後 正常亮了.......

...電源燈接上高壓板後  正常亮了.......

...燈管也正常亮了......

...燈管也正常亮了......

楼主:
補上  data
要代換的零件  記得要比對一下 data唷

429.05 KB, 下載次數: 150

1.05 MB, 下載次數: 127

网友A:
因為裡面都是公板驅動、公板高壓,這樣的白牌組裝機,很多都會直接換掉,很少會原樣完修。

楼主:
很少會原樣完修。...what's you mean???
很少會有人這樣修(直接換板,不討論真正壞哪裡..真正哪裡影響到整體...)???

sorry...我愚蠢的維修行為....一點教育意義也沒有...
笑談笑談...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多慮了,小弟會這樣講,因為看到一些坊間維修,因為維修時間上的問題,如果看到這類都用公板的機器,會想直接替換掉,節省時間。

小弟我沒有特別的意思,因為大大您開場白,便提到大家都更換高壓,所以提出我的想法,非有特殊意涵,望見諒之!

能修好,是好事,怎麼會說一點意義都沒有!大大您千萬別生氣啊!
若是我,我也還是會修板子上的東西啊!

网友:
S10274chan大我想levis123123大應該不會誤解你的意思的~~因為這只是對維修業者的認知
時間就是金錢,而對於業餘愛玩的我們修好他就是可以賣錢或者做功德以及滿足成就感就是了

恭喜完修,這各組裝排的感覺真的不耐用~~不過維修只要不是壞面板,那換換公版倒是很快啦

网友C:
levis123123大~~看您這樣修這才是真功夫啊~
我的師父也曾告訴過我,不要當個只會換板的工程師。
感謝分享好實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少會原樣完修。...what's you mean???
很少會有人這樣修(直接換板,不討論真正壞哪裡..真正哪裡影響到整體...)???

sorry...我愚蠢的維修行為....一點教育意義也沒有...
笑談笑談...哈 ...

一定是要修的!!不然新的用光的時候如何處理!!(換下來的零件本來就是要殺肉的)
且一些機器~~也沒地方放新的進去!!(大小支的關西)
一有機會就要練一練功夫!!加強自己的功力!!
好以個維修實例!!讚~~~~~~~啦!!!!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小弟還是初學者,
期待有一天也能有"維修"的真功夫

网友:
之前幫老師修了一堆高壓公板都是壞MOSFET

网友:
我看到公板的機器 我就換公板回去 直接對換.

1.減少腦內負載
2.省力 看久了 跳線也跳很快...
3.更換新品上去 稱的更久 客戶也滿意 可以直打包票 1年內要壞很難 同一個地方.

拆下來的板子 就留著 如果形狀漂亮 就修起來放著有一天會用的到
不想修的當殺肉板 上面有很多零件 P+I板上也有....

但以上是非專業作法...
海燕大是直接維修 修的比換公板還快 功力強大 更換更高規格的零件 品質也有保障

所以是LEVEL的問題XD

网友:
在下遇到的話都是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換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為裡面都是公板驅動、公板高壓,這樣的白牌組裝機,很多都會直接換掉,很少會原樣完修。

s10274chen大的意思是說.這樣白牌的組裝機.很多人都懶得修n_136| .直接換塊公板上去比較快.也就是說您竟然這麼用心給他完修.恭喜恭喜啦n_116|

网友:
能原板修好是再好不過了,
趕時間才會用公板。
當然要增加自己的功力的話,還是要原板修吧!

网友:
能修好最好
我是修不好才換板

网友:
我都是原板修復居多~~~~
要我換板~~~我通常都拒絕~~沒辦法修就退件~~~~
省的浪費時間~~~
前幾天也有遇到幾台~~都是高壓MOSFET掛點的~~~
也有5707掛的~~~狀況都是把12V吃掉....電源一閃一閃的~~
連週邊的電容都無一倖免~~~全都被閃到爆開~~~

网友:
其實在客戶趕時間的狀況下,而你又有一堆東西要修時,換公板就是最好的選擇,而客戶不趕著要,就可以慢慢的修原來的高壓板,不然會趕死自己,客戶都是只看結果有沒有修好,而維修過程是好修還是踢到鐵板,他們都是不管你的。

网友:
好一個維修實例,每個人維修功力不同,能原件完修的都算是高手

我們新手只能換好公板在慢慢研究到底哪裡出錯,真是差一大截

佩服佩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evis123123大~~看您這樣修這才是真功夫啊~
我的師父也曾告訴過我,不要當個只會換板的工程師。
感謝分享好實例~~

雖然我不會修,但我知道這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雖然我不會修,但我知道這才是王道

+1 我也不會修,大家可以找出問題點完修真厲害

网友(2011-01-11):
回复 网友A:

    你沒注意到此版的主題 "無聊修一下"....
應該是換下一堆 剛好沒有什麼急件有空閒下來了 就無聊修一下... 維修的人不是都常這樣嗎...
急的先換掉 堆了一堆壞板了 有空閒時再來一次轍底研究..一次修好一堆留著備用...
版大是把練功的心得分享出來..也給小的這類經驗值不足的人..有偷學的機會^^

网友:
謝謝您的分享經驗

网友:
謝謝您寶貴的維修經驗分享.........